51单片机题目:按下按钮时启动报警并且红灯闪烁,蜂鸣器报警.....

楼主(2018-11-19):
51单片机题目: 要求:按下按钮时启动报警并且红灯闪烁,蜂鸣器报警,按钮松开,报警解除,绿灯闪烁。
下面附上代码,有没有高手直接修改一下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sbit K=P0^0;
sbit beep=P1^0;
sbit green=P1^1;
sbit red=P1^2;
void main()
{
green=0;
red=1;
while(1)
{
if(K==0)
{
delay(200);
if(K==0)
{
green=1;
red=0;
beep=0;
delay(100);
red=1;
beep=1;
}
}
else
green=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

网友A:
修改了下main 暂时没有硬件测试 你可以试试
void main() {
    green = 0;
    red = 1;
        beep =1;
        unsigned char key =0;
        unsigned char key_old =0;//上一次按键状态
        unsigned int t=0;//记录循环周期
    while (1) {
                key = 0;
        if (K == 0) {
            delay(200);
            if (K == 0) {
                                key = 1;
            }
        }

                if(t++ > 600 || key!= key_old) //调整周期数值 控制闪烁/报警间隔 增加数值增大间隔  按键状态改变立即处理
                {
                        key = key_old;
                        t = 0;
                        if(key >0)
                        {
                                //报警
                                green = 1;
                                red = !red;
                                beep =  !beep;
                        }
                        else
                        {
                                green = !green;
                                red = 1;
                                beep =  1;
                        }
                }
    }
}

网友B: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init(void);
sbit K=P0^0;
sbit beep=P1^0;
sbit green=P1^1;
sbit red=P1^2;
uint key_flag = 0;
uint led_flag = 0;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K == 0) && (key_flag == 0))
                        {
                                delay(200);
                                if(K == 0)
                                {
                                        beep=0;
                                        key_flag = 1;
                                        led_flag = 1;
                                }
                        }
                        if((k != 0) && (key_flag == 1))
                        {
                                        beep=1;
                                        key_flag = 0;
                                        led_flag = 0;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
void 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 >= 20)
                {
                        count = 0;
                        if(led_flag)
                                {
                                        green =~green;
                                }
                                else
                                {
                                        red =~red;
                                }
                }

}

网友C:
你这个程序红灯是会闪烁的,绿灯也同上处理下就行了,频率加点修改一下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sbit K=P0^0;  sbit beep=P1^0;  sbit green=P1^1;  sbit red=P1^2;  void main() {  green=0;  red=1;  while(1) { if(K==0)  { delay(200);  if(K==0)  { green=1;  red=0;  beep=0;  delay(100);  red=1;  beep=1;  } } else {green=0;  beep=1;  delay(100);  green=1;  beep=1;}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

网友D:
哇~刚好需要

网友E:
派上用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