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会单片机,大哥们从哪开始?

楼主(2018-11-19):
刚入电子行业菜鸟,如何学会单片机编程大哥你们好

网友A:
知识上,其实不需要多少东西,会简单的C语言,知道51单片机的基本结构就可以了。一般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了,自学过这2门课程的高中生也够条件。设备上,一般是建议购买一个仿真器,例如,目前的“双功能下载线”就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较快的下载速度,上位机可扩展,可以下载更多的单片机及嵌入式芯片。通过实验,这样才可以进行实际的,全面的学习。日后在工作上,仿真器也大有用处。还有,一般光有仿真器是不行,还得有一个实际的电路,即学习板单片机最小系统

网友B:
主要是看看杂志、BBS、网站上的技术文章、慕课等的视频,也可以看看何立民先生主持编著的《单片机应用技术大全》系列,将单片机和它的配套的电路,输入输出、通讯等等做一个全面的了解。

网友C:
单片机的视频有很多,入门比较简单

网友D:
最好懂一点点硬件,上某宝买个开发板,有全套资料.

遇到什么问题在论坛里讨论.

网友E:
想学习就可以学习,从0开始吧,不会C ,只要会英文也行,
单片机基本用c语言和汇编语言,c语言应用较多,建议楼主先学习一下c语言的基础

电路分析,模电,数电,C语言,单片机,慢慢学

网友F:
找本教程,买块开发板一步步来

网友G:
51入门,了解一下原理,然后用STM32方便,函数都封装好了

网友H:
看看郭天祥的

网友I:
买一个学习板,淘宝上还会送教程,不会还可以到这儿问,但是这个一般只限于运用

网友J:
整个开发板,1个礼拜学C语言,然后学教程

网友K:
从买下第一块开发板开始!

网友L:
还是从零基础开始,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视频,自己从零开始肯定能学好的,如果从哪里学的话从51单片机开始学几天就好

网友M:
先学习好c语言,再买一个白板,多看几个视频,自己动手多去操作,就ok了

网友N:
可以去网上买书 可以自学的

网友O:
我也是新手,买了一套电子工程师入门速成,一本C语言,一套开发板

网友P:
从51单片机开始,找个开发板练习编程就可以

网友Q:
别买开发板。又贵又学不会。

网友R:
可以看一些教学视频

网友S:
网上学习,慢慢来

网友T:
先上一个课程单片机与微处理

网友U:
最好懂一点点硬件,上某宝买个开发板,有全套资料.

网友U:
网上有很多教程的,可以多看一看

网友V:
1.买一块网上资源多的开发板;
2.照着里面的教程,挨个分析里面的程序(画框图,仿真代码,观察程序怎么运行的,多动手运行代码,观察开发板是怎么运行的?)
3.买一本C语言方面的书,闲时翻看,忙时当字典,推荐《C Primer Plus 第6版 中文版》;
学单片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网友W:
个人觉得野火课本算是一个比较详细的教程,一本就够入门

网友X:
人门选择51单片机比较好,建议买本51单片机教程,配上开发板自学,多多看网上大佬的视频加上自己动手敲

网友X:
入门就学51单片机,选择c语言比较简单,建议买本51教程加开发板,自己多动手实践,多看看大佬讲解,入门很快的

网友Y:
第一,选择一门编程语言,一般来说,是c或者汇编,不过建议你学C语言哦,第二,找到一本好的教程,我用的是郭天祥的书,它侧重实践,让你学习一些基本器件,包括led,数码管,按键啥的,第三,你要下载一个仿真器protues,第四,买一块与教材配套的开发板,仿真毕竟是虚拟的,还是得自己上板子试一下效果,恩,最后一点就是要坚持,哪怕有时候卡住了,可以去网上找找相关资料,千万不要放弃!

网友Z:
主先学习一下c语言,然后网上找一个视频学习下protues软件的用法,之后就可以开始了。当然这是介意,你可以直接开始学单片机,那会更难

网友AA:
现学51单片机,下载它的芯片手册,再找一本教材,一步一步学

网友AB:
可以先从51学起

网友AC:
建议上我要自学网,或者上中国mooc等知名网站,里面都有很多涉及到51单片机的教学视频。
学习51单片机,学习步骤:先从如何点亮的led开始学起。然后进入到io端口,(这里一定要弄懂端口的控制和作用,对日后很重要),然后在从按键下手,学到这里我相信你应该有一半的懂了,下面的步骤,你就慢慢靠自己摸索吧。

网友AD:
C语言首要啊

网友AE:
搜一些视频来看

网友AF(2021-12-27):
光学编程有啥用?要制电路板.要做输出输入电路,要接触元件,你要编收音机控制,得精通无线电,你要编洗衣机控制,你得精通洗衣机,照此类推

网友AG:
一本单片机的书,一个开发版,多看老师写的例程。

网友AF:
从基础学,有基础就学习汇编

网友AH:
先學C語言 才萬事通

网友AI:
买个开发版可以B站看视频学,先要了解单片机的构成原理

网友AJ:
郭天祥的视频教学不错的。

网友AK:
从编程语言还是搞起

网友AL:
先买一本《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的书看一看,视频辅助

网友AM:
正点原子

网友AN:
感觉会点C语言就可以了。知识上貌似不用太多都行,多做一些例程,多看一些就好了

网友AO:
少说多做  单片机代码就是调试调试再调试,你刚开始建议先把C语言基础打好 可以搞一套便宜开发板  把基础案例搞明白 后面多做项目就好了

网友AP:
第一步:
C语言基础知识搞扎实,基本原理搞清楚;
第二步:
买个开发板,照例程运行一边,看看基本的实现原理;
第三步:
简单修改例程,实现想要的控制,例如亮个灯,串口收发个消息,掌握基本控制
第四步:
利用开发板实现某个简单的功能,提升整体掌握能力

网友AQ:
主要看你的基础在哪里,如果懂一些电子器件的特性和C语言,可以直接上单片机开发板进行编程训练,买开发板送教程,可以学会单片机中功能的应用

网友AR:
可以试试郭天祥老师的视频 讲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