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写CH375 SD卡U盘程序源码(详细注释)电路设计资料

楼主(2018-11-19):
单片机读写SD卡与U盘完整资料包内容预览(内含几种不同设计的模块与源代码):

CH375电路原理图如下:

CH375的单片机驱动程序如下:
/*
****************************************
**  USB Host File Interface for CH375 **
**  TC2.0@PC, KC7.0@MCS51             **
****************************************
*/
/* CH375 主机文件系统接口 */
/* 支持: FAT12/FAT16/FAT32 */

/* MCS-51单片机C语言的U盘文件读写示例程序, 适用于89C52或者更大程序空间的单片机,也适用于ATMEL/PHILIPS/SST等具有1KB内部RAM的单片机 */
/* 该程序将U盘中的/C51/CH375HFT.C文件中的前200个字符显示出来,
   如果找不到原文件CH375HFT.C, 那么该程序将显示C51子目录下所有以CH375开头的文件名,
   如果找不到C51子目录, 那么该程序将显示根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名,
   最后将程序ROM中的一个字符串写入写入新建的文件"NEWFILE.TXT"中
*/
/* CH375的INT#引脚采用查询方式处理, 数据复制方式为"单DPTR复制",兼容性最好但是速度最慢,
   本例只使用512字节的外部RAM, 同时作为磁盘数据缓冲区和文件数据缓冲区, 演示没有外部RAM但是单片机的内置RAM大于768字节的应用 */

/* 本例以字节为单位读写U盘文件,读写速度较扇区模式慢,但是由于字节模式读写文件不需要文件数据缓冲区FILE_DATA_BUF,
   所以总共只需要600字节的RAM,适用于单片机硬件资源有限、数据量小并且读写速度要求不高的系统 */

/*#define         NO_DEFAULT_CH375_INT                1*/        /* 在应用程序中定义NO_DEFAULT_CH375_INT可以禁止默认的中断处理程序,然后用自行编写的程序代替它 */
/*#define                CH375HF_NO_CODE                1*/
#include "CH375.H"

#ifdef        NO_DEFAULT_CH375_INT                        /* 自行编写中断处理程序,加上了超时处理,并且在等待中断的过程中可以做其它事 */
void xQueryInterrupt( void )                        /* 查询CH375中断并更新中断状态,该程序基本框架可以参考CH375HF?.H文件 */
{
        UINT16        i;
        for ( i = 65535; i != 0; i -- ) {  /* 正常情况下该过程为几毫秒到几十毫秒,偶尔也会达到几百毫秒 */
                if ( CH375_INT_WIRE == 0 ) break;  /* 如果CH375的中断引脚输出低电平则说明CH375操作完成 */
/*                if ( ( CH375_CMD_PORT & 0x80 ) == 0 ) break;  对于CH375B芯片,也查询CH375B的命令端口的位7为0说明中断引脚输出低电平 */
        }
        if ( i == 0 )
        CH375_CMD_PORT = CMD_GET_STATUS;  /* 获取当前中断状态 */
        mDelay2uS( );  /* 操作无意义,用于至少延时2uS,可以用多个NOP空操作指令实现 */
        CH375IntStatus = CH375_DAT_PORT;  /* 获取中断状态 */
        if ( CH375IntStatus == USB_INT_DISCONNECT ) CH375DiskStatus = DISK_DISCONNECT;  /* 检测到USB设备断开事件 */
        else if ( CH375IntStatus == USB_INT_CONNECT ) CH375DiskStatus = DISK_CONNECT;  /* 检测到USB设备连接事件 */
}
#endif

/* 以毫秒为单位延时,不精确,适用于24MHz时钟 */
void        mDelaymS( UINT8 delay )
{
        unsigned char        i, j, c;
        for ( i = delay; i != 0; i -- ) {
                for ( j = 200; j != 0; j -- ) c += 3;  /* 在24MHz时钟下延时500uS */
                for ( j = 200; j != 0; j -- ) c += 3;  /* 在24MHz时钟下延时500uS */
        }
}

/* 将程序空间的字符串复制到内部RAM中,返回字符串长度 */
UINT8        mCopyCodeStringToIRAM( UINT8 idata *iDestination, UINT8 code *iSource )
{
        UINT8        i = 0;
        while ( *iDestination = *iSource ) {
                iDestination ++;
                iSource ++;
                i ++;
        }
        return( i );
}

/* 检查操作状态,如果错误则显示错误代码并停机 */
void        mStopIfError( UINT8 iError )
{
        if ( iError == ERR_SUCCESS ) return;  /* 操作成功 */
        printf( "Error: %02X\n", (UINT16)iError );  /* 显示错误 */
        while ( 1 ) {
                LED_UDISK_IN( );  /* LED闪烁 */
                mDelaymS( 100 );
                LED_UDISK_OUT( );
                mDelaymS( 100 );
        }
}

void host( ) {
        UINT8        i, c, TotalCount;
        UINT8        code *pCodeStr;
        UINT16        EnumCount;

#if DISK_BASE_BUF_LEN == 0
        pDISK_BASE_BUF = &my_buffer[0];  /* 不在.H文件中定义CH375的专用缓冲区,而是用缓冲区指针指向其它应用程序的缓冲区便于合用以节约RAM */
#endif

        i = CH375LibInit( );  /* 初始化CH375程序库和CH375芯片,操作成功返回0 */
        mStopIfError( i );
        while ( 1 ) {
                printf( "Insert USB disk\n" );
                while ( CH375DiskStatus < DISK_CONNECT ) {  /* 等待U盘插入 */

/*                        if ( CH375_INT_WIRE == 0 ) xQueryInterrupt( );*/  /* 如果CH375中断,那么查询CH375中断并更新中断状态,可以改成中断方式 */
                        mDelaymS( 100 );  /* 没必要频繁查询 */
                        if ( CH375DiskConnect( ) == ERR_SUCCESS ) break;        /* 查询方式: 检查磁盘是否连接,返回成功说明连接 */
                }
                LED_UDISK_IN( );  /* LED亮 */
                mDelaymS( 250 );  /* 延时,可选操作,有的USB存储器需要几十毫秒的延时 */

/* 检查U盘是否准备好,但是某些U盘必须要执行这一步才能工作 */
                for ( i = 0; i < 5; i ++ ) {  /* 有的U盘总是返回未准备好,不过可以被忽略 */
                        mDelaymS( 100 );
                        printf( "Ready ?\n" );
//                        if ( CH375DiskReady( ) == ERR_SUCCESS ) break;  /* 查询磁盘是否准备好,不支持CH375S,节约代码空间 */
                        if ( CH375sDiskReady( ) == ERR_SUCCESS ) break;  /* 查询磁盘是否准备好,支持CH375S和CH375A,但占用更多的代码空间 */
                }

#if DISK_BASE_BUF_LEN
                if ( DISK_BASE_BUF_LEN < CH375vSectorSize ) {  /* 检查磁盘数据缓冲区是否足够大,CH375vSectorSize是U盘的实际扇区大小 */
                        printf( "Too large sector size\n" );
                        while ( CH375DiskConnect( ) == ERR_SUCCESS ) mDelaymS( 100 );
                        continue;
                }
#endif
/* 读取原文件 */
                printf( "Open\n" );
                mCopyCodeStringToIRAM( mCmdParam.Open.mPathName, "/LCSOFT.TXT" );  /* 文件名,该文件在C51子目录下 */
                i = CH375FileOpen( );  /* 打开文件 */
                if ( i == ERR_MISS_DIR || i == ERR_MISS_FILE ) {  /* 没有找到C51子目录,没有找到CH375HFT.C文件 */
/* 列出文件 */
                        if ( i == ERR_MISS_DIR ) pCodeStr = "/*";  /* C51子目录不存在则列出根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
                        else pCodeStr = "/LC*";  /* CH375HFT.C文件不存在则列出\C51子目录下的以CH375开头的文件 */
                        printf( "List file %s\n", pCodeStr );
                        for ( EnumCount = 0; EnumCount < 10000; EnumCount ++ ) {  /* 最多搜索前10000个文件,实际上没有限制 */
                                i = mCopyCodeStringToIRAM( mCmdParam.Open.mPathName, pCodeStr );  /* 搜索文件名,*为通配符,适用于所有文件或者子目录 */
                                mCmdParam.Open.mPathName[ i ] = 0xFF;  /* 根据字符串长度将结束符替换为搜索的序号,从0到254,如果是0xFF即255则说明搜索序号在CH375vFileSize变量中 */
                                CH375vFileSize = EnumCount;  /* 指定搜索/枚举的序号 */
                                i = CH375FileOpen( );  /* 打开文件,如果文件名中含有通配符*,则为搜索文件而不打开 */
/* CH375FileEnum 与 CH375FileOpen 的唯一区别是当后者返回ERR_FOUND_NAME时那么对应于前者返回ERR_SUCCESS */
                                if ( i == ERR_MISS_FILE ) break;  /* 再也搜索不到匹配的文件,已经没有匹配的文件名 */
                                if ( i == ERR_FOUND_NAME ) {  /* 搜索到与通配符相匹配的文件名,文件名及其完整路径在命令缓冲区中 */
                                        printf( "  match file %04d#: %s\n", (unsigned int)EnumCount, mCmdParam.Open.mPathName );  /* 显示序号和搜索到的匹配文件名或者子目录名 */
                                        continue;  /* 继续搜索下一个匹配的文件名,下次搜索时序号会加1 */
                                }
                                else {  /* 出错 */
                                        mStopIfError( i );
                                        break;
                                }
                        }
                }
                else {  /* 找到文件或者出错 */
                        mStopIfError( i );
                        TotalCount = CH375vFileSize;  /* 准备读取总长度 */
                        printf( "从文件中读出的前%d个字符是:\n",(UINT16)TotalCount );
                        while ( TotalCount ) {  /* 如果文件比较大,一次读不完,可以再调用CH375ByteRead继续读取,文件指针自动向后移动 */
                                if ( TotalCount > MAX_BYTE_IO ) c = MAX_BYTE_IO;  /* 剩余数据较多,限制单次读写的长度不能超过 sizeof( mCmdParam.ByteRead.mByteBuffer ) */
                                else c = TotalCount;  /* 最后剩余的字节数 */
                                mCmdParam.ByteRead.mByteCount = c;  /* 请求读出几十字节数据 */
                                i = CH375ByteRead( );  /* 以字节为单位读取数据块,单次读写的长度不能超过MAX_BYTE_IO,第二次调用时接着刚才的向后读 */
                                mStopIfError( i );
                                TotalCount -= mCmdParam.ByteRead.mByteCount;  /* 计数,减去当前实际已经读出的字符数 */
                                for ( i=0; i!=mCmdParam.ByteRead.mByteCount; i++ ) printf( "%C", mCmdParam.ByteRead.mByteBuffer[i] );  /* 显示读出的字符 */
                                if ( mCmdParam.ByteRead.mByteCount < c ) {  /* 实际读出的字符数少于要求读出的字符数,说明已经到文件的结尾 */
                                        printf( "\n" );
                                        printf( "文件已经结束\n" );
                                        break;
                                }
                        }
/*            如果希望从指定位置开始读写,可以移动文件指针
                mCmdParam.ByteLocate.mByteOffset = 608;  跳过文件的前608个字节开始读写
                CH375ByteLocate( );
                mCmdParam.ByteRead.mByteCount = 5;  读取5个字节
                CH375ByteRead( );   直接读取文件的第608个字节到612个字节数据,前608个字节被跳过

            如果希望将新数据添加到原文件的尾部,可以移动文件指针
                CH375FileOpen( );
                mCmdParam.ByteLocate.mByteOffset = 0xffffffff;  移到文件的尾部
                CH375ByteLocate( );
                mCmdParam.ByteWrite.mByteCount = 13;  写入13个字节的数据
                CH375ByteWrite( );   在原文件的后面添加数据,新加的13个字节接着原文件的尾部放置
                mCmdParam.ByteWrite.mByteCount = 2;  写入2个字节的数据
                CH375ByteWrite( );   继续在原文件的后面添加数据
                mCmdParam.ByteWrite.mByteCount = 0;  写入0个字节的数据,实际上该操作用于通知程序库更新文件长度
                CH375ByteWrite( );   写入0字节的数据,用于自动更新文件的长度,所以文件长度增加15,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执行CH375FileClose时也会自动更新文件长度
*/
                        printf( "Close\n" );
                        i = CH375FileClose( );  /* 关闭文件 */
                        mStopIfError( i );
                }

#ifdef EN_DISK_WRITE  /* 子程序库支持写操作 */
/* 产生新文件(覆盖原文件数据),关于向原有文件中添加数据的例子请参考EXAM7和EXAM8 */
                LED_WR_NOW( );  /* 写操作 */
                printf( "Create\n" );
                mCopyCodeStringToIRAM( mCmdParam.Create.mPathName, "/LCSOFT.TXT" );  /* 新文件名,在根目录下,中文文件名 */
                i = CH375FileCreate( );  /* 新建文件并打开,如果文件已经存在则先删除后再新建 */
                mStopIfError( i );
                printf( "Write\n" );
                pCodeStr = "\xd\xa$LC工作室$\xd\xa^O^欢迎你^O^\xd\xa";
                while( 1 ) {  /* 分多次写入文件数据 */
                        for ( i=0; i<MAX_BYTE_IO; i++ ) {
                                c = *pCodeStr;
                                mCmdParam.ByteWrite.mByteBuffer[i] = c;
                                if ( c == 0 ) break;  /* 源字符串结束 */
                                pCodeStr++;
                        }
                        if ( i == 0 ) break;  /* 源字符串结束,完成写文件 */
                        mCmdParam.ByteWrite.mByteCount = i;  /* 写入数据的字符数,单次读写的长度不能超过MAX_BYTE_IO,第二次调用时接着刚才的向后写 */
                        i = CH375ByteWrite( );  /* 向文件写入数据 */
                        mStopIfError( i );
                }
                printf( "Close\n" );
                mCmdParam.Close.mUpdateLen = 1;  /* 自动计算文件长度,以字节为单位写文件,建议让程序库关闭文件以便自动更新文件长度 */
                i = CH375FileClose( );
                mStopIfError( i );
                LED_NOT_WR( );
#endif

                printf( "Take out USB disk\n" );
//                while ( CH375DiskStatus != DISK_DISCONNECT ) xQueryInterrupt( );  /* 查询CH375中断并更新中断状态,等待U盘拔出 */
                while ( CH375DiskStatus >= DISK_CONNECT ) {  /* 查询CH375中断并更新中断状态,等待U盘拔出 */
                        if ( CH375DiskConnect( ) != ERR_SUCCESS ) break;
                        mDelaymS( 100 );
                }
                LED_UDISK_OUT( );  /* LED灭 */
                mDelaymS( 100 );
        }
}

/*
****************************************
**  Copyright  (C)  W.ch  1999-2005   **
****************************************
**  KC7.0@MCS51                       **
****************************************
*/
/* CH375评估板演示程序: 演示USB-HOST主机接口和USB-DEVICE设备接口的应用 */
/* MCS-51单片机C语言的示例程序, 适用于89C52或者更大程序空间的单片机,也适用于ATMEL/PHILIPS/SST等具有1KB内部RAM的单片机 */

/* 关于本程序中的CH375主机接口: HOST.C
       可以连接U盘, 支持U盘文件系统FAT12/FAT16/FAT32, 容量不限,
       插入U盘后, 该程序将U盘中的/C51/CH375HFT.C文件中的前600个字符显示出来,
       如果找不到原文件CH375HFT.C, 那么该程序将显示C51子目录下所有以CH375开头的文件名,
       如果找不到C51子目录, 那么该程序将显示根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名,
       最后将程序ROM中的一个字符串写入写入新建的文件"NEWFILE.TXT"中,
       CH375的INT#引脚采用查询方式处理, 数据复制方式为"单DPTR复制", 兼容性最好但是速度最慢,
       以字节为单位读写U盘文件, 读写速度较扇区模式慢, 不需要文件数据缓冲区FILE_DATA_BUF,
       总共只需要600字节的RAM, 适用于单片机硬件资源有限、数据量小并且读写速度要求不高的系统,
       计算机端可以通过串口监控/调试工具软件以9600bps查看演示情况, 也可以使用CH341的串口工具或者CH375模块的演示工具 */
/* 关于本程序中的CH375设备接口: DEVICE.C
       采用请求+应答模式通讯结构, 强调可靠性和交互性, 不追求传输速度,
       计算机端可以通过CH372/CH375的调试工具中的MCS51监控工具程序CH37XDBG.EXE实现对MCS51单片机的"完全"控制,
       可以读写MCS51单片机的任意外部RAM、内部RAM以及绝大多数SFR, 当然也能够进行数据通讯 */
/* 关于主从切换:
       本程序默认工作于USB-HOST主机方式, 当有USB设备连接时自动处理, 需要作为USB设备与计算机通讯时, 可以按评估板上的按钮由主程序进行切换 */

/* C51   CH375.C */
/* C51   HOST.C */
/* C51   DEVICE.C */
/* LX51  CH375.OBJ, HOST.OBJ, DEVICE.OBJ, CH375HF6.LIB */
/* OHX51 CH375 */

#define                CH375HF_NO_CODE                1
#include "CH375.H"

/* 为printf和getkey输入输出初始化串口 */
void        mInitSTDIO( )
{
        SCON = 0x50;
        //PCON = 0x80;
        TMOD = 0x21;
        TH1 = 0xfd;  /* 11.0592MHz晶振, 9600bps */
        TR1 = 1;
        TI = 1;
}

main( ) {
//        LED_OUT_INIT( );
//        LED_OUT_ACT( );  /* 开机后LED闪烁一下以示工作 */
//        mDelaymS( 100 );  /* 延时100毫秒 */
//        LED_OUT_INACT( );
        mDelaymS( 100 );

        mInitSTDIO( );  /* 为了让计算机通过串口监控演示过程 */
        printf( "Start CH375 demo ...\n" );

        EA = 1;
        LED_OUT_ACT( );  /* LED亮以示工作 */
        while ( 1 ) {  /* 用户按键导致USB主从模式来回切换 */
                LED_HOST( );
                printf( "Set USB host mode\n" );
                host( );
        //        LED_DEVICE( );
        //        printf( "Set USB device mode\n" );
        //        device( );
        }
}

AVR_GCC_CH375单片机测试程序:
/*
**  USB Host File Interface for CH375 **
**  TC2.0@PC, WinAVR_GCC_3.45@AVR     **
****************************************
*/
/* CH375 主机文件系统接口 */
/* 支持: FAT12/FAT16/FAT32 */

/* AVR单片机C语言的U盘文件读写示例程序 */
/* 该程序将U盘中的/C51/CH375HFT.C文件中的前600个字符显示出来,
   如果找不到原文件CH375HFT.C, 那么该程序将显示C51子目录下所有以CH375开头的文件名,
   如果找不到C51子目录, 那么该程序将显示根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名,
   最后将程序ROM中的一个字符串写入写入新建的文件"NEWFILE.TXT"中
*/
/* CH375的INT#引脚采用查询方式处理, 数据复制方式为"内部复制", 本程序适用于ATmega128单片机, 串口0输出监控信息,9600bps */
/* 本例以字节为单位读写U盘文件,读写速度较扇区模式慢,但是由于字节模式读写文件不需要文件数据缓冲区FILE_DATA_BUF,
   所以总共只需要600字节的RAM,适用于单片机硬件资源有限、数据量小并且读写速度要求不高的系统 */

/* AVR-GCC -v -mmcu=atmega128 -O2 -xc CH375HFT.c -oCH375HFT.ELF -lCH375HFD */
/* AVR-OBJCOPY -j .text -j .data -O ihex CH375HFT.ELF CH375HFT.HEX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F_CPU        7372800                /* 单片机主频为16MHz,用于延时子程序 */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o.h>

#include<avr/eeprom.h>

#include<avr/pgmspace.h>

#define FOSC   F_CPU
#define F_CPU  7372800
//#define BAUD   115200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MYUBRR FOSC/BAUD/16-1

int USART_putchar(char CH)
{
        /* Wait for empty transmit buffer */
        while ( !( UCSR0A & (1<<UDRE0)) );
        /* Put data into buffer, sends the data */
        UDR0=CH;
        return 0;
}

int USART_getchar(void)
{
         /* Wait for data to be received */
        while ( !(UCSR0A & (1<<RXC0)) );
        /* Get and return received data from buffer */
        return UDR0;
}

void COM_Initial(unsigned int UBRR_val)
{
        /* Set baud rate */
        UBRR0H = (unsigned char)(UBRR_val>>8);
        UBRR0L = (unsigned char)UBRR_val;
        /* Enable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 */
        UCSR0B = (1<<RXEN0)|(1<<TXEN0);
        /* Set frame format: 8data, 2stop bit */
        //UCSRC = (1<<URSEL)|(1<<USBS)|(3<<UCSZ0);
        fdevopen(USART_putchar,USART_getchar);//
}

/* 以下定义的详细说明请看CH375HF9.H文件 */
#define LIB_CFG_FILE_IO                        1                /* 文件读写的数据的复制方式,0为"外部子程序",1为"内部复制" */
#define LIB_CFG_INT_EN                        0                /* CH375的INT#引脚连接方式,0为"查询方式",1为"中断方式" */

#define DISK_BASE_BUF_LEN                2048        /* 默认的磁盘数据缓冲区大小为512字节,建议选择为2048甚至4096以支持某些大扇区的U盘,为0则禁止在.H文件中定义缓冲区并由应用程序在pDISK_BASE_BUF中指定 */
/* 单片机的RAM有限,其中CH375子程序用512字节,剩余RAM部分可以用于文件读写缓冲 */
#define FILE_DATA_BUF_LEN                0x0200        /* 外部RAM的文件数据缓冲区,缓冲区长度不小于一次读写的数据长度 */

#define CH375_INT_WIRE                        ( PING & 0x01 )        /* PINB.4, CH375的中断线INT#引脚,连接CH375的INT#引脚,用于查询中断状态 */

#define NO_DEFAULT_CH375_F_ENUM                1                /* 未调用CH375FileEnumer程序故禁止以节约代码 */
#define NO_DEFAULT_CH375_F_QUERY        1                /* 未调用CH375FileQuery程序故禁止以节约代码 */

#include "..\CH375HFD.H"

/* 有些AVR单片机提供开放系统总线,那么直接将CH375挂在其系统总线上,以8位I/O方式进行读写 */
/* 虽然Atmega128提供系统总线,不过本例假定不开放系统总线,所以用I/O引脚模拟产生CH375的并口读写时序 */
/* 本例中的硬件连接方式如下(实际应用电路可以参照修改下述3个并口读写子程序) */
/*    单片机的引脚     CH375芯片的引脚
       PINB.4                INT#
       PORTB.3               A0
       PORTB.2               CS#
       PORTB.1               WR#
       PORTB.0               RD#
      PORTD(8位端口)        D7-D0       */

#define CH375_INT                        0

#define CH375_AO                        1
#define CH375_CS                        2
#define CH375_WR                        4
#define CH375_RD                        3

//#ifdef F_CPU
//// 使用系统delay.h中提供函数
//#define        mDelay1uS( )        _delay_us(1)
//#else

void mDelay1uS( )  /* 至少延时1uS,根据单片机主频调整 */
{
//        UINT16        i;
//        for ( i = 5; i != 0; i -- );
// 以上代码会被优化掉,所以用嵌入式汇编
        UINT8        count = 2;  /* 延时1uS,3x50nS@20MHz */
        __asm__ volatile (
                "1: dec %0" "\n\t"
                "brne 1b"
                : "=r" (count)
                : "0" (count)
        );
}
//#endif

void CH375_PORT_INIT( )  /* 由于使用通用I/O模块并口读写时序,所以进行初始化 */
{
        DDRD = 0x00;  /* 设置8位并口为输入 */
        //PORTB = 0x07;  /* 设置CS,WR,RD默认为高电平 */
        PORTG |= (0x01 << CH375_CS);
        PORTG |= (0x01 << CH375_WR);
        PORTG |= (0x01 << CH375_RD);
        DDRG = 0x1e;
//        DDRB = 0x0F;  /* 设置CS,WR,RD,A0为输出,设置INT#为输入 */
}

void xWriteCH375Cmd( UINT8 mCmd )                /* 外部定义的被CH375程序库调用的子程序,向CH375写命令 */
{
        mDelay1uS( ); mDelay1uS( );  /* 至少延时1uS */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H375_CMD_PORT_ADDR = mCmd;  通过并口直接读写CH375而非普通I/O模拟 */
        //PORTB |= 0x08;  /* 输出A0=1 */
        PORTG |= (0x01 << CH375_AO);

        PORTD = mCmd;  /* 向CH375的并口输出数据 */
        DDRD = 0xFF;  /* 并口D0-D7输出 */

        //PORTB &= 0xF9;  /* 输出有效写控制信号, 写CH375芯片的命令端口, A0=1; CS=0; WR=0; RD=1; */
        PORTG &= ~(0x01 << CH375_CS);
        PORTG &= ~(0x01 << CH375_WR);
        DDRD = 0xFF;  /* 该操作无意义,仅作延时,CH375要求读写脉冲宽度大于100nS */

        //PORTB |= 0x07;  /* 输出无效的控制信号, 完成操作CH375芯片, A0=1; CS=1; WR=1; RD=1; */
        PORTG |= (0x01 << CH375_CS);
        PORTG |= (0x01 << CH375_WR);
        PORTG |= (0x01 << CH375_RD);

        DDRD = 0x00;  /* 禁止数据输出 */

        //PORTB &= 0xF7;  /* 输出A0=0; 可选操作 */
        PORTG &= ~(0x01 << CH375_AO);
        mDelay1uS( ); mDelay1uS( );  /* 至少延时2uS */
}

void xWriteCH375Data( UINT8 mData )                /* 外部定义的被CH375程序库调用的子程序,向CH375写数据 */
{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H375_DAT_PORT_ADDR = mData;  通过并口直接读写CH375而非普通I/O模拟 */
        PORTD = mData;  /* 向CH375的并口输出数据 */
        DDRD = 0xFF;  /* 并口D0-D7输出 */
        //PORTB &= 0xF1;  /* 输出有效写控制信号, 写CH375芯片的数据端口, A0=0; CS=0; WR=0; RD=1; */
        PORTG &= ~(0x01 << CH375_AO);
        PORTG &= ~(0x01 << CH375_CS);
        PORTG &= ~(0x01 << CH375_WR);

        DDRD = 0xFF;  /* 该操作无意义,仅作延时,CH375要求读写脉冲宽度大于100nS */
        //PORTB |= 0x07;  /* 输出无效的控制信号, 完成操作CH375芯片, A0=0; CS=1; WR=1; RD=1; */
        PORTG |= (0x01 << CH375_CS);
        PORTG |= (0x01 << CH375_WR);
        PORTG |= (0x01 << CH375_RD);

        DDRD = 0x00;  /* 禁止数据输出 */
        mDelay1uS( );  /* 至少延时1.2uS */
}

UINT8 xReadCH375Data( void )                        /* 外部定义的被CH375程序库调用的子程序,从CH375读数据 */
{
        UINT8        mData;
/*        mData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H375_DAT_PORT_ADDR;  通过并口直接读写CH375而非普通I/O模拟 */
        mDelay1uS( );  /* 至少延时1.2uS */
        DDRD = 0x00;  /* 数据输入 */
        //PORTB &= 0xF2;  /* 输出有效读控制信号, 读CH375芯片的数据端口, A0=0; CS=0; WR=1; RD=0; */
        PORTG &= ~(0x01 << CH375_AO);
        PORTG &= ~(0x01 << CH375_CS);
        PORTG &= ~(0x01 << CH375_RD);
        DDRD = 0x00;  /* 该操作无意义,仅作延时,CH375要求读写脉冲宽度大于100nS */
        mData = PIND;  /* 从CH375的并口PA输入数据 */
        //PORTB |= 0x07;  /* 输出无效的控制信号, 完成操作CH375芯片, A0=0; CS=1; WR=1; RD=1; */
                PORTG |= (0x01 << CH375_CS);
        PORTG |= (0x01 << CH375_WR);
        PORTG |= (0x01 << CH375_RD);

        return( mData );
}

/* 在P0.2连接一个LED用于监控演示程序的进度,低电平LED亮 */
#define LED_OUT_INIT( )                { PORTC |= 0x01; DDRC |= 0x01; }        /* PORTG.7 高电平为输出方向 */
#define LED_OUT_ACT( )                { PORTC &= 0xfe; }        /* PORTG.7 低电平驱动LED显示 */
#define LED_OUT_INACT( )        { PORTC |= 0x01; }        /* PORTG.7 低电平驱动LED显示 */

/* 延时指定毫秒时间,根据单片机主频调整,不精确 */
void        mDelaymS( UINT8 ms )
{
        UINT16        i;
        while ( ms -- ) for ( i = 1000; i != 0; i -- ) mDelay1uS( );
}

/* 检查操作状态,如果错误则显示错误代码并停机 */
void        mStopIfError( UINT8 iError )
{
        if ( iError == ERR_SUCCESS ) return;  /* 操作成功 */
        printf_P(PSTR("\r\n************************************************"));
        printf_P(PSTR("\r\nError: %02X\n"), (UINT16)iError);  /* 显示错误 */

        while ( 1 ) {
                LED_OUT_ACT( );  /* LED闪烁 */
                mDelaymS( 100 );
                LED_OUT_INACT( );
                mDelaymS( 100 );
        }
}

//FILE        uart_str = FDEV_SETUP_STREAM( uart_putchar, NULL, _FDEV_SETUP_WRITE );

int                main( )
{
        UINT8        i, c;
        UINT16        TotalCount;
        UINT8        *pCodeStr;

//        mInitSTDIO();  /* 为了让计算机通过串口监控演示过程 */

        COM_Initial(MYUBRR);//初始化串口

        printf_P(PSTR("Lcsoft 2010 (C)\n" ));
        printf_P(PSTR("Start\n" ));

        CH375_PORT_INIT( );
        LED_OUT_INIT( );
        LED_OUT_ACT( );  /* 开机后LED亮一下以示工作 */
        //mDelaymS( 100 );  /* 延时100毫秒 */
//        LED_OUT_INACT( );

#if DISK_BASE_BUF_LEN == 0
        pDISK_BASE_BUF = &my_buffer[0];  /* 不在.H文件中定义CH375的专用缓冲区,而是用缓冲区指针指向其它应用程序的缓冲区便于合用以节约RAM */
#endif

        i = CH375LibInit( );  /* 初始化CH375程序库和CH375芯片,操作成功返回0 */
        mStopIfError( i );
/* 其它电路初始化 */

        while ( 1 ) {
                printf_P(PSTR("Wait Udisk\n" ));
//                while ( CH375DiskStatus != DISK_CONNECT ) xQueryInterrupt( );  /* 查询CH375中断并更新中断状态,等待U盘插入 */
                while ( CH375DiskStatus < DISK_CONNECT ) {  /* 查询CH375中断并更新中断状态,等待U盘插入 */
                        if ( CH375DiskConnect( ) == ERR_SUCCESS ) break;  /* 有设备连接则返回成功,CH375DiskConnect同时会更新全局变量CH375DiskStatus */
                        mDelaymS( 100 );
                }
                LED_OUT_ACT( );  /* LED亮 */
                mDelaymS( 200 );  /* 延时,可选操作,有的USB存储器需要几十毫秒的延时 */

/* 检查U盘是否准备好,有些U盘不需要这一步,但是某些U盘必须要执行这一步才能工作 */
                for ( i = 0; i < 10; i ++ ) {  /* 有的U盘总是返回未准备好,不过可以被忽略 */
                        mDelaymS( 100 );
                        printf_P(PSTR("Ready ?\n" ));
                        if ( CH375DiskReady( ) == ERR_SUCCESS ) break;  /* 查询磁盘是否准备好 */
                }
#if DISK_BASE_BUF_LEN
                if ( DISK_BASE_BUF_LEN < CH375vSectorSize ) {  /* 检查磁盘数据缓冲区是否足够大,CH375vSectorSize是U盘的实际扇区大小 */
                        printf_P(PSTR("Too large sector size\n" ));
                        while ( CH375DiskConnect( ) == ERR_SUCCESS ) mDelaymS( 100 );
                        continue;
                }
#endif
/* 查询磁盘物理容量 */
/*                printf_P(PSTR("DiskSize\n" );
                i = CH375DiskSize( );
                mStopIfError( i );
                printf_P(PSTR("TotalSize = %u MB \n", (unsigned int)( mCmdParam.DiskSize.mDiskSizeSec * (CH375vSectorSize/512) / 2048 ) );  // 显示为以MB为单位的容量
                // 原计算方法 (unsigned int)( mCmdParam.DiskSize.mDiskSizeSec * CH375vSectorSize / 1000000 ) 有可能前两个数据相乘后导致溢出, 所以修改成上式
*/

/* 读取原文件 */
                printf_P(PSTR("Open\n" ));
                strcpy( (char *)mCmdParam.Open.mPathName, "/C51/CH375HFT.C" );  /* 文件名,该文件在C51子目录下 */
                i = CH375FileOpen( );  /* 打开文件 */
                if ( i == ERR_MISS_DIR || i == ERR_MISS_FILE ) {  /* 没有找到文件 */
/* 列出文件 */
                        if ( i == ERR_MISS_DIR ) pCodeStr = (UINT8 *)"/*";  /* C51子目录不存在则列出根目录下的文件 */
                        else pCodeStr = (UINT8 *)"/C51/CH375*";  /* CH375HFT.C文件不存在则列出\C51子目录下的以CH375开头的文件 */
                        printf_P(PSTR("List file %s\n"), pCodeStr );
                        for ( c = 0; c < 254; c ++ ) {  /* 最多搜索前254个文件 */
                                strcpy( (char *)mCmdParam.Open.mPathName, (char *)pCodeStr );  /* 搜索文件名,*为通配符,适用于所有文件或者子目录 */
                                i = strlen( (char *)mCmdParam.Open.mPathName );  /* 计算文件名长度,以处理文件名结束符 */
                                mCmdParam.Open.mPathName[ i ] = c;  /* 根据字符串长度将结束符替换为搜索的序号,从0到255 */
                                i = CH375FileOpen( );  /* 打开文件,如果文件名中含有通配符*,则为搜索文件而不打开 */
                                if ( i == ERR_MISS_FILE ) break;  /* 再也搜索不到匹配的文件,已经没有匹配的文件名 */
                                if ( i == ERR_FOUND_NAME ) {  /* 搜索到与通配符相匹配的文件名,文件名及其完整路径在命令缓冲区中 */
                                        printf_P(PSTR("  match file %03d#: %s\n"), (unsigned int)c, mCmdParam.Open.mPathName );  /* 显示序号和搜索到的匹配文件名或者子目录名 */
                                        continue;  /* 继续搜索下一个匹配的文件名,下次搜索时序号会加1 */
                                }
                                else {  /* 出错 */
                                        mStopIfError( i );
                                        break;
                                }
                        }
                }
                else {  /* 找到文件或者出错 */
                        mStopIfError( i );
                        TotalCount = 600;  /* 准备读取总长度 */
                        printf_P(PSTR("从文件中读出的前%d个字符是:\n"),TotalCount );
                        while ( TotalCount ) {  /* 如果文件比较大,一次读不完,可以再调用CH375ByteRead继续读取,文件指针自动向后移动 */
                                if ( TotalCount > MAX_BYTE_IO ) c = MAX_BYTE_IO;  /* 剩余数据较多,限制单次读写的长度不能超过 sizeof( mCmdParam.ByteRead.mByteBuffer ) */
                                else c = TotalCount;  /* 最后剩余的字节数 */
                                mCmdParam.ByteRead.mByteCount = c;  /* 请求读出几十字节数据 */
                                i = CH375ByteRead( );  /* 以字节为单位读取数据块,单次读写的长度不能超过MAX_BYTE_IO,第二次调用时接着刚才的向后读 */
                                mStopIfError( i );
                                TotalCount -= mCmdParam.ByteRead.mByteCount;  /* 计数,减去当前实际已经读出的字符数 */
                                for ( i=0; i!=mCmdParam.ByteRead.mByteCount; i++ ) printf_P(PSTR("%c"), mCmdParam.ByteRead.mByteBuffer[i] );  /* 显示读出的字符 */
                                if ( mCmdParam.ByteRead.mByteCount < c ) {  /* 实际读出的字符数少于要求读出的字符数,说明已经到文件的结尾 */
                                        printf_P(PSTR("\n" ));
                                        printf_P(PSTR("文件已经结束\n" ));
                                        break;
                                }
                        }
/*            如果希望从指定位置开始读写,可以移动文件指针
                mCmdParam.ByteLocate.mByteOffset = 608;  跳过文件的前608个字节开始读写
                CH375ByteLocate( );
                mCmdParam.ByteRead.mByteCount = 5;  读取5个字节
                CH375ByteRead( );   直接读取文件的第608个字节到612个字节数据,前608个字节被跳过

            如果希望将新数据添加到原文件的尾部,可以移动文件指针
                CH375FileOpen( );
                mCmdParam.ByteLocate.mByteOffset = 0xffffffff;  移到文件的尾部
                CH375ByteLocate( );
                mCmdParam.ByteWrite.mByteCount = 13;  写入13个字节的数据
                CH375ByteWrite( );   在原文件的后面添加数据,新加的13个字节接着原文件的尾部放置
                mCmdParam.ByteWrite.mByteCount = 2;  写入2个字节的数据
                CH375ByteWrite( );   继续在原文件的后面添加数据
                mCmdParam.ByteWrite.mByteCount = 0;  写入0个字节的数据,实际上该操作用于通知程序库更新文件长度
                CH375ByteWrite( );   写入0字节的数据,用于自动更新文件的长度,所以文件长度增加15,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执行CH375FileClose时也会自动更新文件长度
*/
                        printf_P(PSTR("Close\n" ));
                        i = CH375FileClose( );  /* 关闭文件 */
                        mStopIfError( i );
                }

#ifdef EN_DISK_WRITE  /* 子程序库支持写操作 */
/* 产生新文件 */
                printf_P(PSTR("Create\n" ));
                strcpy( (char *)mCmdParam.Create.mPathName, "/NEWFILE.TXT" );  /* 新文件名,在根目录下,中文文件名 */
                i = CH375FileCreate( );  /* 新建文件并打开,如果文件已经存在则先删除后再新建 */
                mStopIfError( i );
                printf_P(PSTR("Write\n" ));
                pCodeStr = (UINT8 *)"Note: \xd\xa这个程序是以字节为单位进行U盘文件读写,单片机只需要有600字节的RAM\xd\xa";
                while( 1 ) {  /* 分多次写入文件数据 */
                        for ( i=0; i<MAX_BYTE_IO; i++ ) {
                                c = *pCodeStr;
                                mCmdParam.ByteWrite.mByteBuffer[i] = c;
                                if ( c == 0 ) break;  /* 源字符串结束 */
                                pCodeStr++;
                        }
                        if ( i == 0 ) break;  /* 源字符串结束,完成写文件 */
                        mCmdParam.ByteWrite.mByteCount = i;  /* 写入数据的字符数,单次读写的长度不能超过MAX_BYTE_IO,第二次调用时接着刚才的向后写 */
                        i = CH375ByteWrite( );  /* 向文件写入数据 */
                        mStopIfError( i );
                }
/*                printf_P(PSTR("Modify\n" );
                mCmdParam.Modify.mFileAttr = 0xff;   输入参数: 新的文件属性,为0FFH则不修改
                mCmdParam.Modify.mFileTime = 0xffff;   输入参数: 新的文件时间,为0FFFFH则不修改,使用新建文件产生的默认时间
                mCmdParam.Modify.mFileDate = MAKE_FILE_DATE( 2004, 5, 18 );  输入参数: 新的文件日期: 2004.05.18
                mCmdParam.Modify.mFileSize = 0xffffffff;   输入参数: 新的文件长度,以字节为单位写文件应该由程序库关闭文件时自动更新长度,所以此处不修改
                i = CH375FileModify( );   修改当前文件的信息,修改日期
                mStopIfError( i );
*/
                printf_P(PSTR("Close\n" ));
                mCmdParam.Close.mUpdateLen = 1;  /* 自动计算文件长度,以字节为单位写文件,建议让程序库关闭文件以便自动更新文件长度 */
                i = CH375FileClose( );
                mStopIfError( i );

/* 删除某文件 */
/*                printf_P(PSTR("Erase\n" ));
                strcpy( (char *)mCmdParam.Create.mPathName, "/OLD" );  将被删除的文件名,在根目录下
                i = CH375FileErase( );  删除文件并关闭
                if ( i != ERR_SUCCESS ) printf_P(PSTR("Error: %02X\n", (UINT16)i );  显示错误
*/

/* 查询磁盘信息 */
/*                printf_P(PSTR("Disk\n" );
                i = CH375DiskQuery( );
                mStopIfError( i );
                printf_P(PSTR("Fat=%d, Total=%ld, Free=%ld\n", (UINT16)mCmdParam.Query.mDiskFat, mCmdParam.Query.mTotalSector, mCmdParam.Query.mFreeSector );
*/
#endif
                printf_P(PSTR("Take out\n" ));
//                while ( CH375DiskStatus != DISK_DISCONNECT ) xQueryInterrupt( );  /* 查询CH375中断并更新中断状态,等待U盘拔出 */
                while ( CH375DiskStatus >= DISK_CONNECT ) {  /* 查询CH375中断并更新中断状态,等待U盘拔出 */
                        if ( CH375DiskConnect( ) != ERR_SUCCESS ) break;
                        mDelaymS( 100 );
                }
                LED_OUT_INACT( );  /* LED灭 */
                mDelaymS( 200 );
/*                i = FILE_DATA_BUF[0];  因为是以字节为单位读写文件,未用到文件数据缓冲区,为了防止编译器优化掉该缓冲区而用一下缓冲区 */
        }
}

网友A(2019-08-23):
非常受用,帖子真心不错,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