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基础知识必备

楼主(2018-11-19):
1 . 单片机复位引脚——RST
当输入连续两个机器周期以上的高电平时为有效,用来完成单片机复位的初始化操作,复位后的程序计数器PC = 0000H,即复位后将从程序存储器的0000H单元读取第一条指令代码。通俗的讲,就是单片机从头开始执行程序。

2.PSEN 全称是程序储存器允许输出控制端。
在读取外部程序储存器时,PSEN低电平有效,以实现外部程序储存器的读操作。(内存足够了,没必要)

3.电平重要知识点
CMOS电路中不使输入端悬空,否则会造成逻辑混乱。

CMOS电平能驱动TTL电平,但是TTL电平不能驱动CMOS电平,需加上拉电阻

4. 51系类扩展数据类型
sfr——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数据声明,声明一个8位寄存器。

sfr16 ——16位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数据声明。

sbit ——特殊功能位声明,就是声明某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某一位。

bit ——位变量声明,当定义一个位变量时,可使用此符号。

5. 电阻的标志读数
如果标称是103,就是10*10^3欧姆,150表示15*10^0欧姆,三位数表示5%精度,四位数表示1%精度

6.要牢记,51MCU上电时,如果没有人为的控制IO状态,它所有的IO口都将是高电平,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写一句让锁存端置于高电平的语句

7.和MCU有关的周期
(1)时钟周期,也称震荡周期,定义为时钟频率的倒数。MCU中最小的事件单位

(2)状态周期,他是时钟周期的两倍

(3)机器周期,MCU的基本操作周期,在一个操作周期内,MCU完成一个基本操作,如读取指令,储存器的读写。它由12个时钟周期(6个状态周期组成)

(4)指令周期,他是指MCU执行一条命令所需要的事件,一般一个指令周期含有1~4个机器周期

8.“消影”——P0 = 0xff

每次送完段选数据之后,在送入为选数据之前,需加上P0 = 0xff。

9 中断概念
51内部有5个终端源,也就是说有5种情况发生,会使得单片机去处理终端程序。

引起CPU终端的根源称为终端源。

INT0——外部中断0,0级最高级别

T0——定时器/计数器0中断,1级

INT1——外部中断1,2级

T1——定时器/计数器1中断,3级

TI/RI——串行口中断,4级

T2——定时器/计数器2中断,5级

10.IE——中断允许寄存器
1为打开,0,关闭

EA——全局中断允许位

ET2 ——定时器/计数器2中断允许位

ES——串行口中断允许位

ET1 ——定时器/计数器1中断允许位

EX1——外部中断1中断允许位

ET0 ——定时器/计数器0中断允许位

EX0——外部中断0中断允许位

11.IP中断优先级寄存器
PS——串口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T1——定时器/计数器1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X1——外部中断1中断优先级

PT0——定时器/计数器0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PX0——外部中断0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12.TMOD定时器工作方式寄存器
GATE——门控制位

GATE = 0.定时器/计数器启动与停止仅受到TCON寄存器中TRX的控制

GATE = 1.定时器/计数器启动与停止仅受到TCON中TRX(X=0,1)和外部中断引脚上(INT0或INT0)的电平状态来共同控制

C/T =0,定时器模式

C/T = 1,计数器模式

M1M0——工作方式选择位

M1 M2 工作方式

0 0 工作方式0.为13位.定时器/计数器

0 1工作方式1,为16位.定时器/计数器

1 0 工作方式2,8位初值自动重装的8位定时器/计数器

1 1工作方式3,仅适用于T0,分成两个8位计数器,T1停止计数

13.TCON 定时器/计数器控制寄存器
TF1——定时器/计数器溢出标志位,计数器溢出时硬件置1

TR1——定时器1运行控制位,软件控制置0时关闭,当GATE = 1,且INT1为高电平的时候,TR1置1启动定时器1.当GATE = 0时,TR1置1启动定时器1

TF0——用法同TF1

TR0——用法同TR1

IE1——外部中断1请求标志位

当IT1 = 0时,为电平触发方式,每个机器周期的S5P2采样INT1引脚,若INT1脚为低电平,则置1,否则清0

当IT1 = 1时,INT1为跳变沿触发方式,当第一个机器周期采样到INT1为低电平时,则IE置1,IE1=1.表示外部中断1正在向CPU申请中断,当CPU响应中断,转向中断服务程序时,该位由硬件清0.

IT1——外部中断1触发方式选择位

IT1=0,为电平触发方式,引脚INT1上低电平有效。

IT1 = 1.为跳变沿触发方式,引脚INT1上的电平从高到低的负跳变有效。

IE0——外部中断0请求标志,其功能同IE1

IT0——外部中断0触发方式选择位,其功能同IT1

网友A:
好东西啊,一目了然

网友B(2019-05-14):
兄台,你买的去字笔记 是涂黑,还是直接和磨字效果是一样的!求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