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谁用过STM32cubemx,进来给学生指导一下

楼主(2018-11-19):
各位老师:
                 我在使用STM32cubemx配置STM32单片机的时候,习惯把配置好的程序改成自己的风格。但是这样的话,再次使用STM32cubemx对本工程进行配置的话,之前的程序就没有了。而如果要想保证程序还在的话,就需要把程序写在指定的地方。这样真的很麻烦,给位老师,有什么方法,或者经验能使得配置和改写更简便么?给学生指点指点,谢谢给位老师。

网友A:
把自己工程保存在别处,STM32cubemx用途仅限于初始化阶段,如果后续要加入新的初始化模块,在别处用STM32cubemx新建一个工程,然后把具体的初始化部分代码移植过来即可,移植的时候有两个地方要一起移植过来main.c和stm32l0xx_hal_msp.c,否则缺少相关外设使能和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