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翰单片机的内部资源与烧录问题询问

楼主(2018-11-19):
如题,最近新接手了一个项目,需要用到松翰的SN8F57084这款单片机,之前从来没用过松翰的,想请问下:
1.哪里可以下载到支持这个芯片的编译器,我在官网上没找到

2.如何下载程序,需要买什么烧录器?

3.我看了下芯片只有16k的ROM和256B的RAM,我用纯C写的话,不知道资源够不够,功能但是不复杂,就是几个PWM调光还有串口通信

希望有过使用经验的大神可以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如果会汇编的话的,还是用汇编的好,台系单片机大多都是这样的,我用过合泰的,汇编是要比C好的,说不上好在哪里,但老师傅都是这么说的,我就这么做了
至于下载器,恭喜你!官网是有的,好像是叫MP5-WRITER,你先看一下
台湾的单片机都是这样的,一片也就便宜个一两毛,下载器贵得很,我估计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要卖单片机的,要是OTP型的单片机,下载仿真加一块至少是1000块起!

网友B:
干嘛一定要用这个呢?

楼主:
搞清楚了,编译器用keil5,下载器用SN link,资源的话他们8位的基本就这个资源,不过用C加嵌入汇编应该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