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mini版做的避障小车源程序

楼主(2018-11-19):
用stm32mini版做的避障小车,这是根据原子哥的历程改的,状态机部分只需要稍微修改一下即可使用。PA0接Echo,PA1接tring。论坛新手请多多指教。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ceju.h"
#include "pwm.h"

//接线说明echo-PA0;trig-PA1;vcc接5v
//TM3使超声波每隔一秒发送,TM2输入捕获。

float Distance;
extern u8  TIM2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2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int main(void)
{

        u32 temp=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TIM3_PWM_Init(799,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TIM3_Int_Init(4999*2,7199);                //一秒发送一次。
        TIM2_Cap_Init(0XFFFF,7199);                //以10khz的频率计数
         ceju_Init();
           while(1)
        {

                if(TIM2CH1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
                        temp=TIM2CH1_CAPTURE_STA&0X3F;
                        temp*=65536;                                        //溢出时间总和
                        temp+=TIM2CH1_CAPTURE_VAL;                //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istance=temp*5*34*2/200.0;
                        printf("distance:%f cm\r\n",Distance);
                        if(Distance<10)
                        {
                                LED0=!LED0;
                                TIM_SetCompare1(TIM3,0);
                    TIM_SetCompare2(TIM3,0);
                    TIM_SetCompare3(TIM3,799);
                    TIM_SetCompare4(TIM3,0);
                        }

                        TIM2CH1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
}

#include "pwm.h"
#include "sys.h"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GPIOC初始化结构体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定时器3初始化结构体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使能定时器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使能GPIO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重映射AFIO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ENABLE);//开启重映射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GPIOC6初始化,设置为复用功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GPIOC7初始化,设置为复用功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GPIOC8初始化,设置为复用功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GPIOC9初始化,设置为复用功能输出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arr;//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psc;//预分频系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TIM_OCMode_PWM2;//PWM设为模式2,比较值比arr大的时候是有效电平,即下面设置的高电平
        //TIM_OCInitStruct.TIM_OCNIdleState
        //TIM_OCInitStruct.TIM_OCNPolarity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有效极性输出为高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NState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TIM_OC3Init(TIM3,&TIM_OC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TIM_OCMode_PWM2;//PWM设为模式2,比较值比arr大的时候是有效电平,即下面设置的高电平
        //TIM_OCInitStruct.TIM_OCNIdleState
        //TIM_OCInitStruct.TIM_OCNPolarity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有效极性输出为高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NState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TIM_OC1Init(TIM3,&TIM_OC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TIM_OCMode_PWM2;//PWM设为模式2,比较值比arr大的时候是有效电平,即下面设置的高电平
        //TIM_OCInitStruct.TIM_OCNIdleState
        //TIM_OCInitStruct.TIM_OCNPolarity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有效极性输出为高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NState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TIM_OC2Init(TIM3,&TIM_OC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TIM_OCMode_PWM2;//PWM设为模式2,比较值比arr大的时候是有效电平,即下面设置的高电平
        //TIM_OCInitStruct.TIM_OCNIdleState
        //TIM_OCInitStruct.TIM_OCNPolarity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有效极性输出为高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NState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TIM_OC4Init(TIM3,&TIM_OCInitStruct);//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1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2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定时器3使能预装载值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4

        TIM_Cmd(TIM3,ENABLE);//使能定时器

}

网友A(2019-05-12):
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B:
就只有测距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