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X30102血氧浓度的测量资料(英文datasheet下载)

楼主:
数据指标
一、基本原理:
用到的是光电容积法,利用人体组织在血管搏动时造成透光率不同来进行脉搏和血氧饱和度测量的。其使用的传感器由光源和光电变换器两部分组成,通过绑带或夹子固定在病人的手指、手腕或耳垂上。光源一般采用对动脉血中氧合血红蛋白(HbO2)和去氧血红蛋白(Hb)有选择性的特定波长的发光二极管(一般选用660nm附近的红光和900nm附近的红外光)。当光束透过人体外周血管,由于动脉搏动充血容积变化导致这束光的透光率发生改变,此时由光电变换器接收经人体组织反射的光线,转变为电信号并将其放大和输出。由于脉搏是随心脏的搏动而周期性变化的信号,动脉血管容积也呈现周期性变化,因此光电变换器的电信号变化周期就是脉搏率。
血氧测量
RED LEDIR LED交替点亮来检测人体皮肤下血液的搏动和血氧含量。单片机将一段时间内MAX30102采集的LED反射数据储存在内部RAM中,然后分别计算RED LEDIR LED的直流成分(DC)和交流成分(AC),最后算出数值R并通过预先储存在FLASH中的查找表来确定当前的SPO2
心率测量
心率值可以通过对单个LED的交流成分相邻两波峰之间的时间差T来确定,每分钟心跳数BPM=60/T
二、设计思路
stm32单片机做  然后用上MAX30102心率血氧传感器模块,液晶显示模块加蓝牙(或者wifi)模块,最后用3D打印做个模型,弄个实物出来。
三、设计的意义
用在智能家居这块,用于老人的血氧心率过高的防护。如果要远程监控的话,要用wifi模块,但是耗电就很快,用蓝牙模块的远程监控

网友A(2020-03-24):
请问心率值测量具体怎么看时间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