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智能车电路图各符号的含义!

楼主:
例如图一的:D1  D2是指什么?  OUT  VCC GND 又是指什么?这种符号需要搭配什么配件?
还有就是图二的红外模块所需的滑动电阻是怎么样的?我买的是电阻包,不知道怎么个滑动法.....
我对智能车一片空白,还请大佬指教,谢谢。
如果有寻迹智能车电路板的实物图就更好啦

网友A(2018-11-19):
没看到你的图,D1,D2,一般可能是用来表示二极管,或者发光二极管之类,OUT就是输出,VCC 电源,GND电源地

网友B:
没图啊,没办法给你看

网友C:
电路图已上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你的图,D1,D2,一般可能是用来表示二极管,或者发光二极管之类,OUT就是输出,VCC 电源,GND电源地

电源地是什么呢?要接什么元件吗?

网友D:
请把图上传上来给大家看看,这样看到图才能给你最好的解答,不然大家就只能通过你的描述猜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