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B COM口驱动液晶屏波形不正常

楼主(2018-11-19):
    使用的是HT1621B芯片驱动液晶屏,程序应该没问题(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个驱动芯片了)。1/3 Duty  4个COM模式驱动。刚开始怎么都不能显示,后来用示波器查看发现4个COM口的波形不正常,怀疑是驱动芯片内部本身的问题。
    图1为4个COM模式下的COM引脚波形(液晶一片黑,毫无显示),图2为将4COM模式改为3COM模式后的COM引脚输出波形(改为3COM后液晶有显示但较暗),图3为所有SEG脚的波形,均为正常波形(显示的是全0XFF,即全亮)。

    由于HT1621B的COM脚本就由芯片内部自己提供的波形输出,故怀疑是买到了假货~~
    请问有论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么?

4个COM驱动时COM脚输出波形

4个COM驱动时COM脚输出波形

3个COM驱动时COM脚输出波形

3个COM驱动时COM脚输出波形

SEG脚波形

SEG脚波形

网友A:
这种货色不会是 玩具级的示波器吧
屏幕分辨率不咋滴,至于其他的等开膛破肚才晓得

楼主:
结贴结贴~  是厂家液晶屏发错了,要求3.3V供电,发的是5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