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红外光感寻迹小车的完整电路图

楼主:
查看数: 5967 | 评论数: 9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18-11-19 16:40

正文摘要:

我要做的是STC89C51单片机和L298ND驱动,LM8075稳压,ST188光感的小车,没有led屏幕。 在网上搜了许多电路图,但没有找到一份把红外光感模块、稳压模块、驱动模块、单片机模块连通的整体电路图,求大佬发发。 有 ...

网友A(2020-02-24):
这不是图都有了吗?

网友B:
7楼的图片就是原理图,可以参考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机驱动模块L298N、寻迹使用的红外对管、还有单片机主芯片的控制等,完全符合要求

按照端口一连就好了

网友D(2019-06-09):
    电机驱动模块L298N、寻迹使用的红外对管、还有单片机主芯片的控制等,完全符合要求

网友E(2019-02-17):
引用 网友F:
我采用的是图一的稳压模块和红外模块(有四个红外模块)、51单片机模块,以及图二的驱动模块L298N,现 ...

我觉得你上实物会更好一点,电路图实在难看

网友G(2018-11-20):
引用 网友H:
我没有电路(没实物,心里有),直接用杜邦线连接就成了——什么地方接单片机,什么地方接电机,什么地方接传 ...

光感信号我也不太懂,我以为只要LM7805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还要买LM324?
我主要是不知道各个模块之间怎样连接才会通电

网友H:
我没有电路(没实物,心里有),直接用杜邦线连接就成了——什么地方接单片机,什么地方接电机,什么地方接传感器。
不过,看你说的硬件组成,好像不够吧,你的光感信号怎么取啊,到少还应该有一个滤波运放吧,如LM324等
我用的寻迹模块,自带运放。
还有一种办法,你买一个寻迹小车,就有电路图了。

网友I:
或者,你把你找到的图贴上来,再请人帮你归拢设计一下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