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得到准确角度的方法?dmp?卡尔曼滤波?互补滤波?四元数?

楼主(2018-11-19):
dmp?卡尔曼滤波?互补滤波?四元数?还是其他什么,最近想做一下姿态解读,不知哪一种方法较为可靠简单

网友A:
我这样的数学渣渣只能用DMP......

网友B:
可以直接用读出的三轴加速度值做判断呀

网友C:
有个MSP430的DMP文档 可以直接用 这个文档已经处理好数据表达为四元数

网友D:
用卡尔曼滤波的动态效果比较好,可以参考网上的做法,也可以就用官方的dmp算法

网友E(2019-05-10):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网友F(2019-07-26):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有这样的疑问,不知道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