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不通过问题,提示没有定义但是已经定义过了,具体请看下文

楼主(2018-11-19):
    如图所示,图中所说的变量其实在main.c中已经定义了,但还是提示没有定义。 1542620356(1).png

    就算将使用到的变量的函数移动到main.c中,也会出现错误,提示不通过,如图所示

    程序的目标是:程序一开始是读取EEPROM中的数据,赋值到红绿灯时间的初值,并且每隔一秒将时间变量写入到EEPROM中,并且可以通过UART通信修改时间变量。
     希望论坛中的大神帮忙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我自己也找了几个小时问题了,但没找出来)。附件中有我自己写的代码,谢谢!!

网友A:
修改了 现在没有语法错误了 但逻辑错误没去分析

网友B:
第2个图的原因,是要在项目属性中,Output 页面,选中Create HEX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了 现在没有语法错误了 但逻辑错误没去分析

好的,谢谢了,我下载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了 现在没有语法错误了 但逻辑错误没去分析

请问是不是我在.c文件中调用外部变量时,没有进行外部声明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2个图的原因,是要在项目属性中,Output 页面,选中Create HEX File

当时是已经选中了的,就是不能完全编译完毕,不能生成HEX文件,很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c文件在调用外部函数或者变量时,没有进行外部声明,另外一些逻辑错误也修改过来了,再这里谢谢大家热心解答。

网友C:
你可以试试重新建立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重新建立工程

这个方法我也试过,就是将.c文件留下,其余的全部删除,然后新建工程,再把.c文件添加进去,不过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错误。

网友D:
要在interrupt.c文件中声明一下这几个变量 extern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在interrupt.c文件中声明一下这几个变量 extern

是的,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E:
变量声明引用

网友F:
又想解决问题,又不愿意把整个工程文件发出来
我是不是也可以问:谁有干掉 Xiao_Ri_Ben 的程序,发给我一个

楼主(2019-01-09):
引用 网友F:
又想解决问题,又不愿意把整个工程文件发出来
我是不是也可以问:谁有干掉 Xiao_Ri_Ben 的程序,发给我一 ...

我已经附上了附件的,难道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