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83B12A-3触摸芯片与STM32通过IIC通信读取触摸芯片的按键值源码

楼主:
BS83B12A-3触摸芯片与STM32通过IIC通信读取触摸芯片的按键值,BS83B12A-3的程序,stm32F103C8T6的程序,压缩包里面都有

#include "BS83B12A-3.h"
#include "USER_PROGRAM/USER_PROGRAM.CEX"
#include "BS83B12A_LIBV413/BS83B12A_LIBV413.CEX"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RxNum 5
#define TxNum 5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ICRxCnt=0,IICTxCnt=0;//iic接收、发送数据计数器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ICRxData[RxNum],IICTxData[TxNum];//接收、发送缓存  数量为5
volatile  bit   IICRxOK=0,IICTxOK=0;//接收、发送完成标志位

//宏定义各个LED对应的管脚
#define LEDCOM _pb4  //LED公共管脚
#define LED0   _pa4

//函数库的初始化 相当于不用函数库时while(1)前面的初始化
void USER_PROGRAM_INITIAL()
{

        //IIC_Init
        _pac2  = 1;                        //SCL
        _pac0  = 1;                        //SDA
        _sima  = 0xA0;
        _simc0 = 0xC2;

        //_rnic=1;

         _simf = 0;
         _sime = 1;
        _emi  = 1;                        //  总中断使能

        IICTxData[0]='0';
        IICTxData[1]='1';
        IICTxData[2]='2';
        IICTxData[3]='\r';
        IICTxData[4]='\n';

        //各个管脚设置为输出
        _pbc4=0;
        _pac4 =0;
        LEDCOM=0;
        LED0 =0;
}

//函数库的主循环 相当于不用函数库时while(1)里面的循环
void USER_PROGRAM()
{

        u8 temp;

        GET_KEY_BITMAP();//将函数库扫描的结果复制到DATA_BUF里
        //DATA_BUF[0]的bit7-bit0 代表触摸按键KEY8-KEY1
        switch(DATA_BUF[0])
        {
                case 0x01:temp=0x31;break;
                case 0x02:temp=0x32;break;
                case 0x04:temp=0x33;break;
                case 0x08:temp=0x34;break;
                default:temp=0x30;break;

        }

        if(IICRxOK)
        {
                //将接收到 后三个字节返回,第一个字节为触摸结果字节
                IICTxData[0]=temp;
                IICTxData[1]='-';
                IICTxData[2]=IICRxData[2];
                IICTxData[3]=IICRxData[3];
                IICTxData[4]=IICRxData[4];
                if(IICRxData[2] ==0X35)
                {
                          LED0 = 1;
                }
                else
                        LED0 = 0;

                IICRxOK=0;
        }

}

//iic中断
DEFINE_ISR(IIC_ISR, 0x10)
{
        _clrwdt();

        if(_haas) //地址匹配
        {
                _pc1=1;
                if(_srw==0)        //从机读
                {
                        _htx= 0;
                        _txak=0;
                        _acc=_simd;
                }
                else//从机写
                {
                        _htx = 1;
                        _simd =IICTxData[0];//从机写第一个数据
                        IICTxCnt=1;
                }
        }
        else//数据
        {
                if(_htx)//接收还是发送  1-发送  0-接收
                {
                        if(_rxak)//从机未收到ack不再发送
                        {
                                _htx  = 0;
                                _txak = 0;
                                _acc  = _simd;
                        }
                        else //从机收到ack继续发送
                        {
                                switch(IICTxCnt)//按顺序把待发送的数据发送出去
                                {
                                        case 1:_simd =IICTxData[1];break;
                                        case 2:_simd =IICTxData[2];break;
                                        case 3:_simd =IICTxData[3];break;
                                        case 4:_simd =IICTxData[4];break;
                                }
                                IICTxCnt++;
                                if(IICTxCnt>=TxNum)
                                {
                                        IICTxOK=1;//发送完成
                                        IICTxCnt=0;
                                }
                        }
                }
                else//接收
                {
                        _txak = 0;
                        IICRxData[IICRxCnt++]=_simd;//接收5个数据
                        if(IICRxCnt>=RxNum)
                        {
                                IICRxOK=1;//接收完成

                                IICRxCnt=0;
                        }
                }
        }
        _simf = 0;
}

网友A(2019-04-09):
Hi, I'm foreigner. I'm using BS83B16. But I can not control it. Can you give me source code please!! Thank you very much. i can not download. My email: gwpather@gmail.com

网友B(2019-06-19):
最近刚好有个项目要用到这个触摸芯片,下来参考参考

网友C(2020-03-15):
这个程序有人验证过吗?我怎么试了不行呀,holtek的又不能仿真,在里//iic中断里面放了些灯,看起来又有中断产生。STM32这边求与大神讨论。

网友D(2020-05-22):
有人验证过吗?讲讲

网友E(2021-03-09):
error: '_simtof'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project' - Total 1 error(s), 1 warn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