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用8节干电池串联供电问题

楼主(2018-11-19):
单片机共地  但是一连电机液晶就闪烁  单片机没正常工作   因为一开始直接usb供给单片机vcc再接298  5v的电压驱动四个电机跑很慢   但是单片机和电机都正常  为什么从298  12v输入 5v输出给单片机就出问题了

楼主:
有没有大佬。

楼主:
有没有人解释下啊

网友A:
用干电池驱动四个电机明显是动力不足,再说这 DC-DC 降压也存在一定的功率损耗
用容量大重量轻新型电池较好

网友B:
单片机你可以单独供电,和电机电源分开,,,要不就做好滤波,在电机两端接一个1000uf的电容和一个104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干电池驱动四个电机明显是动力不足,再说这 DC-DC 降压也存在一定的功率损耗
用容量大重量轻新型电池较 ...

不是很明白啊   那建议用怎么样的呢    3个3.7v的可以吗    8个干电池12v还不够吗

网友C:
这两个电源需要共地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D:
被干扰了吧

网友E:
用错了吧。

这是一个L298N芯片做的驱动直流电机的模块,八节干电池共12V输入,注意注意注意,那个“5V输入”应该改为“5V输出”——就是模块上的“板载5V输出便能”的结果,这个5V输出,正好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错了吧。

这是一个L298N芯片做的驱动直流电机的模块,八节干电池共12V输入,注意注意注意,那个“5V输 ...

对啊我就是用5v输出给单片机供电  但是这样只要一连电机单片机液晶就闪好像电压不够的样子

网友F:
我使用 2个 磷酸铁锂3.2V 2节串联, 供应298驱动, 4个电机, 速度很快。

网友G:
电机耗电比较厉害,还是选锂电池比较合适。

网友H(2018-12-26):
8节干电池虽然电压上去了,但是干电池内阻很大,功率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