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使用了单片机定时器0作为时钟的情况下 再使用定时器1来串口通信?

楼主(2018-11-19):
大神求助关于串口通信的

网友A:
interrupt 0 指明是外部中断0;
interrupt 1 指明是定时器中断0;
interrupt 2 指明是外部中断1;
interrupt 3 指明是定时器中断1;
interrupt 4 指明是串行口中断;

网友B:
可以定时器0作为时钟,定时器1做波特率发生器进行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