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9寸OLED 接口演示例程

楼主(2018-11-19):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

//  功能描述   : 0.69寸OLED 接口演示例程(STM32F103ZE系列IIC)
//              说明:
//              ----------------------------------------------------------------
//              GND   电源地
//              VCC   接5V或3.3v电源
//              SCL   接PD6(SCL)
//              SDA   接PD7(SDA)
//              ----------------------------------------------------------------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oledfont.h"
#include "delay.h"
//OLED的显存
//存放格式如下.
//[0]0 1 2 3 ... 127
//[1]0 1 2 3 ... 127
//[2]0 1 2 3 ... 127
//[3]0 1 2 3 ... 127
//[4]0 1 2 3 ... 127
//[5]0 1 2 3 ... 127
//[6]0 1 2 3 ... 127
//[7]0 1 2 3 ... 127
/**********************************************
//IIC Start
**********************************************/
/**********************************************
//IIC Start
**********************************************/
void IIC_Start()
{
OLED_SCLK_Set() ;
OLED_SDIN_Set();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Clr();
}
/**********************************************
//IIC Stop
**********************************************/
void IIC_Stop()
{
OLED_SCLK_Set() ;
// OLED_SCLK_Clr();
OLED_SDIN_Clr();
OLED_SDIN_Set();

}
void IIC_Wait_Ack()
{
//GPIOB->CRH &= 0XFFF0FFFF; //设置PB12为上拉输入模式
//GPIOB->CRH |= 0x00080000;
// OLED_SDA = 1;
// delay_us(1);
//OLED_SCL = 1;
//delay_us(50000);
/* while(1)
{
  if(!OLED_SDA)    //判断是否接收到OLED 应答信号
  {
   //GPIOB->CRH &= 0XFFF0FFFF; //设置PB12为通用推免输出模式
   //GPIOB->CRH |= 0x00030000;
   return;
  }
}
*/
OLED_SCLK_Set() ;
OLED_SCLK_Clr();
}
/**********************************************
// IIC Write byte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da;
da=IIC_Byte;
OLED_SCLK_Clr();
for(i=0;i<8;i++)
{
   m=da;
  // OLED_SCLK_Clr();
  m=m&0x80;
  if(m==0x80)
  {OLED_SDIN_Set();}
  else OLED_SDIN_Clr();
   da=da<<1;
  OLED_SCLK_Set();
  OLED_SCLK_Clr();
  }

}
/**********************************************
// IIC Write Command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top();
}
/**********************************************
// IIC Write Data
**********************************************/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D/C#=0; R/W#=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
if(cmd)
   {
   Write_IIC_Data(dat);

  }
else {
   Write_IIC_Command(dat);

}

}

/********************************************
// fill_Picture
********************************************/
void fill_picture(unsigned char fill_Data)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8;m++)
{
  OLED_WR_Byte(0xb0+m,0);  //page0-page1
  OLED_WR_Byte(0x00,0);  //low column start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0);  //high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n=0;n<128;n++)
   {
    OLED_WR_Byte(fill_Data,1);
   }
}
}

/***********************Delay****************************************/
void Delay_50ms(unsigned int Del_50ms)
{
unsigned int m;
for(;Del_50ms>0;Del_50ms--)
  for(m=6245;m>0;m--);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Del_1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Del_1ms--)
{
  for(j=0;j<123;j++);
}
}
//坐标设置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void OLED_On(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1,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Max_Column-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m^n函数
u32 ole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2)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size2);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size2);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显示汉字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u8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
}
}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使能PC,D,G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3|GPIO_Pin_8;  //PD3,PD6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D3,6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3|GPIO_Pin_8); //PD3,PD6 输出高
#if OLED_MODE==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0xFF; //PC0~7 OUT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0xFF); //PC0~7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G13,14,15 OUT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G13,14,15 OUT  输出高
#els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PC0,1 OUT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GPIO_Pin_1);       //PC0,1 OUT  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PG15 OUT推挽输出   RST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15);       //PG15 OUT  输出高

#endif
delay_ms(2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网友A(2022-03-15):
有完成工程么?或把.H文件也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