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温湿度传感器测温湿度,数字一直不变

楼主(2018-11-19):
显示到lcd上怎么成这样了  数字一直不变 这是啥问题?
大神解决下
附上我的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_eeprom();
   time_init();
   showw();

while(1)
{

     key();

    if(yemian==0)
   {
    if(flat==1)
     {
           flat=0;
     lcd_init();

      display(0x00,'T') ;    //Temp
      display(0x01,'e');
      display(0x02,'m');
      display(0x03,'p');
      display(0x04,':');
      display(0x08,0xdf);
      display(0x09,'C');
      display(0x40,'H');    //Humi
      display(0x41,'u');
      display(0x42,'m');
      display(0x43,'i');
      display(0x44,':');
      display(0x47,'%');
      display(0x48,'R');
      display(0x49,'H');
      display(0x0c,'T');
      display(0x0d,':');
      display(0x0e,WenDu/10+0x30);
      display(0x0f,WenDu%10+0x30);
      display(0x4c,'H');
      display(0x4d,':');
      display(0x4e,ShiDu/10+0x30);
      display(0x4f,ShiDu%10+0x30);

          }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receive();

         display(0x05,TH/10+0x30);
         display(0x06,TH%10+0x30);
               display(0x45,RH/10+0x30);
         display(0x46,RH%10+0x30);
     warn();
       }

}

    if(yemian==1)
       {
           if(flat==1)
         {
               flat=0;
         bee=1;
               lcd_init();
        display(0x06,'T');
        display(0x07,'e');
        display(0x08,'m');
        display(0x09,'p');
             }

      shezhi();
      display(0x47,WenDu/10+0x30);
          display(0x48,WenDu%10+0x30);
        }

    if(yemian==2)
       {
           if(flat==1)
         {
               flat=0;
         bee=1;
               lcd_init(); //?????
        display(0x06,'H');
        display(0x07,'u');
        display(0x08,'m');
        display(0x09,'i');
       }
       shezhi();
       display(0x47,ShiDu/10+0x30);
           display(0x48,ShiDu%10+0x30);
        }
}
}

网友A:
把手握住传感器,看温度变不变,给传感器哈哈气,看湿度变不变,不变原因很多,软件,硬件都有可能。

网友B:
我做过这个类似的毕业设计,传感器模块部分有的会不太很灵敏,个让感觉硬件原因大一些。

网友C:
用手握住传感器看示数会不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