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单片机信号识别问题

楼主(2018-11-19):
单片机一个P口在一定时间内(5ms)检测来的信号是否连续,如果该信号在这段时间内不连续,则一直检测,直至5ms时间内检测连续,才认为该信号为连续信号,才可以执行后面的操作。

网友A:
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直接 if(P口检测到电平) {time++; if(time>=5MS) {执行相应操作}; }else{time=0;}

网友B:
你没说清楚,是怎么样的一个连续信号,别人没法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