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一个l298n模块驱动一个直流电机?

楼主(2018-11-19):
如何使用一个l298n模块驱动一个直流电机?

网友A:
看我的回复
http://www.51hei.com/bbs/dpj-142296-1.html
在本论坛,我多次回复这类问题,你搜一搜嘛

网友B: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这个驱动器很好用,可以驱动两个电机,当ENA或ENB为1时,IN1-4分两组,每组四种状态,不同时表示正转与反转,查一下手册,非常好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