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发射接收小车程序电路图+单片机代码

楼主:
这是一个用2.4无线模块控制的小车电路,实测10米之内无延时

电路原理图如下:

/*-----------------------------------------------

            独角兽电子产品
        官方讨论群号:900 600 59

  名称:NRF24L01无线遥控简易程序
  内容:利用本店的遥控器,再碰上STC89C52RC就可以了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TX_ADDR_WITDH 5//发送地址宽度设置为5个字节
//#define RX_ADDR_WITDH 5
//#define TX_DATA_WITDH 8
#define RX_DATA_WITDH 5
/******************************************************************
// nRF24L01指令格式:
*******************************************************************/
#define R_REGISTER    0x00  // 读寄存器
#define W_REGISTER    0x20  // 写寄存器
#define R_RX_PLOAD    0x61  // 读RX FIFO有效数据,1-32字节,当读数据完成后,数据被清除,应用于接收模式
#define W_TX_PLOAD    0xA0  // 写TX FIFO有效数据,1-32字节,写操作从字节0开始,应用于发射模式
#define FLUSH_TX    0xE1  // 清除TX FIFO寄存器,应用于发射模式
#define FLUSH_RX    0xE2  // 清除RX FIFO寄存器,应用于接收模式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重新使用上一包有效数据,当CE为高过程中,数据包被不断的重新发射
#define NOP         0xFF  //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
// nRF24L01寄存器地址
*******************************************************************/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寄存器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寄存器
#define EN_RX_ADDR  0x02  // 接收通道使能寄存器
#define SETUP_AW    0x03  // 地址宽度设置寄存器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设置寄存器
#define RF_CH       0x05  // 射频通道频率设置寄存器
#define RF_SETUP    0x06  // 射频设置寄存器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检测寄存器
#define CD          0x09  // 载波检测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寄存器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设置寄存器
#define RX_PW_P1    0x12  // 数据通道1有效数据宽度设置寄存器
#define RX_PW_P2    0x13  // 数据通道2有效数据宽度设置寄存器
#define RX_PW_P3    0x14  // 数据通道3有效数据宽度设置寄存器
#define RX_PW_P4    0x15  // 数据通道4有效数据宽度设置寄存器
#define RX_PW_P5    0x16  // 数据通道5有效数据宽度设置寄存器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状态寄存器
//*********************************************************************************
uchar  sta;    // 状态变量
#define RX_DR  (sta & 0x40)  // 接收成功中断标志
#define TX_DS  (sta & 0x20)  // 发射成功中断标志
#define MAX_RT (sta & 0x10)  // 重发溢出中断标志

sbit         MISO        =P2^1;
sbit         MOSI        =P2^2;
sbit        SCK            =P2^3;
sbit        CE            =P2^5;
sbit        CSN                =P2^4;
sbit        IRQ                =P2^0;

sbit    LED     =P0^2;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sbit IN5=P1^4;
sbit IN6=P1^5;
sbit IN7=P1^6;
sbit IN8=P1^7;

uchar code TX_Addr[]={0x34,0x43,0x10,0x10,0x01};
//uchar code TX_Buffer[]={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RX_Buffer[RX_DATA_WITDH];

void _delay_us(uint x)
{
    uint i,j;
    for (j=0;j<x;j++)
        for (i=0;i<12;i++);
}

void _delay_ms(uint x)
{
    uint i,j;
    for (j=0;j<x;j++)
        for (i=0;i<120;i++);
}
void nRF24L01_Init(void)
{
    _delay_us(2000);
    CE=0;
    CSN=1;
    SCK=0;
    IRQ=1;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
    {
        if(byte&0x80)
            MOSI=1;
        else
            MOSI=0;
        byte<<=1;
        SCK=1;
        if(MISO)
            byte|=0x01;
        SCK=0;
    }
    return byte;
}

uchar SPI_W_Reg(uchar reg,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0;
    status=SPI_RW(reg);
    SPI_RW(value);
    CSN=1;
    return status;
}

uchar SPI_R_byte(uchar reg)
{
    uchar status;
    CSN=0;
    SPI_RW(reg);
    status=SPI_RW(0);
    CSN=1;
    return status;
}

uchar SPI_R_DBuffer(uchar reg,uchar *Dat_Buffer,uchar Dlen)
{
    uchar reg_value,i;
    CSN=0;
    reg_value=SPI_RW(reg);
    for(i=0;i<Dlen;i++)
    {
        Dat_Buffer[i]=SPI_RW(0);
    }
    CSN=1;
    return reg_value;
}

uchar SPI_W_DBuffer(uchar reg,uchar *TX_Dat_Buffer,uchar Dlen)
{
    uchar reg_value,i;
    CSN=0;
    reg_value=SPI_RW(reg);
    for(i=0;i<Dlen;i++)
    {
        SPI_RW(TX_Dat_Buffer[i]);
    }
    CSN=1;
    return reg_value;
}

void nRF24L01_Set_RX_Mode(void)
{
    CE=0;//待机
    SPI_W_DBuffer(W_REGISTER+TX_ADDR,TX_Addr,TX_ADDR_WITDH);
    SPI_W_DBuffer(W_REGISTER+RX_ADDR_P0,TX_Addr,TX_ADDR_WITDH);
    SPI_W_Reg(W_REGISTER+EN_AA,0x01);//auot ack
    SPI_W_Reg(W_REGISTER+EN_RX_ADDR,0x01);
    SPI_W_Reg(W_REGISTER+SETUP_RETR,0x0a);
    SPI_W_Reg(W_REGISTER+RX_PW_P0,RX_DATA_WITDH);
    SPI_W_Reg(W_REGISTER+RF_CH,0);
    SPI_W_Reg(W_REGISTER+RF_SETUP,0x07);//0db,lna
    SPI_W_Reg(W_REGISTER+CONFIG,0x0f);

    CE=1;
    _delay_ms(5);
}

uchar nRF24L01_RX_Data(void)
{
//  uchar i,status;
    sta=SPI_R_byte(R_REGISTER+STATUS);
    if(RX_DR)
    {
        CE=0;
        SPI_R_DBuffer(R_RX_PLOAD,RX_Buffer,RX_DATA_WITDH);
    //  P3=RX_Buffer[0];
        SPI_W_Reg(W_REGISTER+STATUS,0xff);
        CSN=0;
        SPI_RW(FLUSH_RX);
        CSN=1;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 函数功能:检测24L01是否存在              */
/* 返回值;  0  存在                        */
/*           1  不存在                      */
/********************************************/
uchar NRF24L01_Check(void)
{
        uchar check_in_buf[5]={0x11,0x22,0x33,0x44,0x55};
        uchar check_out_buf[5]={0x00};

        CE=0;

        SPI_W_DBuffer(W_REGISTER+TX_ADDR, check_in_buf, 5);

        SPI_R_DBuffer(R_REGISTER+TX_ADDR, check_out_buf, 5);

        if((check_out_buf[0] == 0x11)&&\
           (check_out_buf[1] == 0x22)&&\
           (check_out_buf[2] == 0x33)&&\
           (check_out_buf[3] == 0x44)&&\
           (check_out_buf[4] == 0x55))return 0;
        else return 1;
}

/********************************************
**************定时器0**********/
void InitTimer0()
{
    TMOD = 0x01;
    TH0 = 0x0FC;
    TL0 = 0x18;
    EA = 1;
    ET0 = 1;
    TR0 = 1;
}

uchar a=0,b=0;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nRF24L01_Init();
        while(NRF24L01_Check());
        LED=0;
        _delay_ms(100);
        LED=1;
        _delay_ms(100);
        LED=0;
        _delay_ms(100);
        LED=1;
        _delay_ms(100);
        nRF24L01_Set_RX_Mode();
        InitTimer0();
    while(1)
    {
        if(nRF24L01_RX_Data())
                  CE=1;
    }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 =(65535-1000)/256;
    TL0 =(65535-1000)%256;
    a++;
        b++;

        if(RX_Buffer[3]==1&&RX_Buffer[4]==1)         //前进
        {
          IN2=0;
          IN4=0;
          IN6=0;
          IN8=0;
          if(a==RX_Buffer[1]+1){IN1=0;IN3=0;IN5=0;IN7=0;}//
          if(a==16){IN1=1;IN3=1;IN5=1;IN7=1;}
        }
        else if(RX_Buffer[3]==3&&RX_Buffer[4]==3)    //后退
        {
          IN1=0;
          IN3=0;
          IN5=0;
          IN7=0;
          if(a==RX_Buffer[1]+1){IN2=0;IN4=0;IN6=0;IN8=0;}//
          if(a==16){IN2=1;IN4=1;IN6=1;IN8=1;}
        }
        else if((RX_Buffer[3]==2&&RX_Buffer[4]==1)||(RX_Buffer[3]==2&&RX_Buffer[4]==3))//左前转
        {
          IN1=0;
          IN2=0;
          IN3=0;
          IN4=0;
          IN6=0;
          IN8=0;
          if(a==RX_Buffer[2]+1){IN5=0;IN7=0;}//
          if(a==16){IN5=1;IN7=1;}                //
        }

/*        else if(RX_Buffer[3]==2&&RX_Buffer[4]==1)//左前转
        {
          IN1=0;
          IN2=0;
          IN3=0;
          IN4=0;
          IN6=0;
          IN8=0;
          if(a==RX_Buffer[2]+1){IN5=0;IN7=0;}//
          if(a==16){IN5=1;IN7=1;}                //
        }
        else if(RX_Buffer[3]==2&&RX_Buffer[4]==3)//左后转
        {
          IN1=0;
          IN2=0;
          IN3=0;
          IN4=0;
          IN5=0;
          IN7=0;
          if(a==RX_Buffer[2]+1){IN6=0;IN8=0;}//
          if(a==16){IN6=1;IN8=1;}                //
        }*/
        else if((RX_Buffer[3]==1&&RX_Buffer[4]==2)||(RX_Buffer[3]==3&&RX_Buffer[4]==2))//右前转
        {
          IN2=0;
          IN4=0;
          IN5=0;
          IN6=0;
          IN7=0;
          IN8=0;
          if(a==RX_Buffer[1]+1){IN1=0;IN3=0;}//
          if(a==16){IN1=1;IN3=1;}                //
        }

/*        else if(RX_Buffer[3]==1&&RX_Buffer[4]==2)//右前转
        {
          IN2=0;
          IN4=0;
          IN5=0;
          IN6=0;
          IN7=0;
          IN8=0;
          if(a==RX_Buffer[1]+1){IN1=0;IN3=0;}//
          if(a==16){IN1=1;IN3=1;}                //
        }
        else if(RX_Buffer[3]==3&&RX_Buffer[4]==2)//右后转
        {
          IN1=0;
          IN3=0;
          IN5=0;
          IN6=0;
          IN7=0;
          IN8=0;
          if(a==RX_Buffer[1]+1){IN2=0;IN4=0;}//
          if(a==16){IN2=1;IN4=1;}                //
        }*/

        else if(RX_Buffer[3]==1&&RX_Buffer[4]==3)//原地顺时针打转
        {
          IN2=0;
          IN4=0;
          IN5=0;
          IN7=0;
          if(a==RX_Buffer[1]+1){IN6=0;IN8=0;}//
          if(a==16){IN6=1;IN8=1;}
          if(b==RX_Buffer[2]+1){IN1=0;IN3=0;}
          if(b==16){IN1=1;IN3=1;}
        }else
        {
   IN1=0;
   IN2=0;
   IN3=0;
   IN4=0;
   IN5=0;
   IN6=0;
   IN7=0;
   IN8=0;
        }
        if(a==16)a=0;
        if(b==16)b=0;
}

网友A(2019-08-08):
根本不全的, 就是一广告.

网友B(2019-11-25):
无线不都应该有发射和接受程序不同的代码呀,怎么只有发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