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频率计(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8-11-19):
误差不大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CKSE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0)
#define CKDIV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1)
#define IRC24M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2)
#define XOSC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3)
#define IRC32K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4)
#define M 2000

sfr     ADC_CONTR   =   0xbc;
sfr     ADC_RES     =   0xbd;
sfr     ADC_RESL    =   0xbe;
sfr     ADCCFG      =   0xde;
sfr     P_SW2       =   0xba;
sbit    EADC        =   IE^5;
sfr     AUXR        =   0x8e;
sfr     CMPCR1      =   0xe6;
sfr     CMPCR2      =   0xe7;
sfr     IE2         =   0xaf;
sfr     AUXINTIF    =   0xef;
sfr     T4T3M       =   0xd1;
sfr     TL3         =   0xd5;
sfr     TH3         =   0xd4;
sfr     IPH         =   0xb7;
sfr     P1M0        =   0x92;
sfr     P1M1        =   0x91;

sbit FreIn  = P0^4;

sbit P26 = P2^6;
sbit P27 = P2^7;

sbit CLK = P2^3;
sbit DAT = P2^1;

void display164(unsigned char udata)
{
  char i;
  for(i=0;i<8;i++)
  {
    if(udata&0x80)
    {
      DAT=1;
      CLK=0;
      udata = udata<<1;
      CLK=1;
    }
    else
    {
      DAT=0;
      CLK=0;
      udata = udata<<1;
      CLK=1;
    }
  }
}

void DiviVol()
{
        P26 = 1;
        P27= 0;
}
void NotDiviVol()
{
        P27 = 1;
        P26 = 0;
}
void delay(int ms)
{
        int a,b;
        for(a=ms;a>0;a--)
                for(b=120;b>0;b--);
}
unsigned int time = 0;
unsigned int count = 0;
unsigned long frequency = 0,temp=0,tempone = 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ee,0x28,0xcd,0x6d,0x2b,0x67,0xe7,0x2c,0xef,0x6f};
unsigned char code PotTable[]={0xfe,0x38,0xdd,0x7d,0x3b,0x77,0xf7,0x3c,0xff,0x7f};

unsigned int H=0,L=0;
unsigned char tempp[7]={0};
unsigned int Vol = 0,RawVol = 0;

bit flag = 0;
unsigned int qf = 0;
void SetOutXtal()
{
        P_SW2 = 0x80;
  XOSCCR = 0xc0;                              //启动外部晶振
  while (!(XOSCCR & 1));                      //等待时钟稳定
  CKDIV = 0x00;                               //时钟不分频
  CKSEL = 0x01;                               //选择外部晶振
  P_SW2 = 0x00;
}
void CMP_Ini()
{
        CMPCR1 = 0x86;
        CMPCR2 = 0x42;
//        CMPCR2 = 0x43;
        P_SW2 = 0x00;
}
void T1_Ini()
{
        TMOD = 0x00;
        TH1 = 0x3c;
        TL1 = 0xb0;
        AUXR = 0x00;
        ET1 = 1;
}
void T3_Ini()
{
        T4T3M = 0x04;
        TH3 = 0x00;
        TL3 = 0x00;
  IE2=0x20; //允许T3中断
}
void INT1_Ini()
{
        IT1 = 1;
        EX1 = 1;
        IP = 0x04;
        IPH = 0x04;
}
void SysClkTest()
{
        display164(Table[0]);   //七个数码管都显示0,则系统时钟选择正常
        display164(Table[0]);
        display164(Table[0]);
        display164(Table[0]);
        display164(Table[0]);
          display164(Table[0]);
        display164(Table[0]);
        display164(Table[0]);
}
void ADC_Ini()
{
        DiviVol();                                   //初始选择分压
        P1M0 = 0x00;                                //设置P1.0为ADC口
        P1M1 = 0x03;                                //P1.0和P1.1都设置为高阻输入模式
        ADCCFG = 0x00;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6
        ADC_CONTR = 0x80;                           //使能ADC模块
}
void main()
{
        int timev[M]={0};
        int i,imax,imaxp;
        imaxp=0;

        SetOutXtal();
        SysClkTest();

        INT1_Ini();
        CMP_Ini();
        T1_Ini();
        T3_Ini();
        ADC_Ini();
        EA = 1;

        while(1)
        {
                if(flag==0)
                {

                        for(i=0;i<M;i++)
                        {
                                ADC_CONTR |= 0x40;                      //启动AD转换
                                _nop_();
                                _nop_();
                                delay(1);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H=ADC_RES;
                                L=ADC_RESL;
                                RawVol=H*16+L/16;
                                ADC_CONTR &= 0xa0;
                        //        Vol = RawVol*11;
                                timev[i]=RawVol*11;
                                delay(5);
                        }

                        imax=timev[0];
                        for(i=1;i<M;i++)
                    {

                        if(timev[i]>imax)
                        {
                            imax=timev[i];
                            //imaxp=i;
                        }
                }
                        Vol=2*imax;

//                        if(RawVol<33)
//                        {
//                                NotDiviVol();
//                                delay(5);
//                                ADC_CONTR = 0x81;                           //使能ADC模块
//                                delay(5);
//                                ADC_CONTR |= 0x40;                      //启动AD转换
//                                _nop_();
//                                _nop_();
//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                                H=ADC_RES;
//                                L=ADC_RESL;
//
//                                RawVol=H*16+L/16;
//
//                                Vol = RawVol/11;
//
//                    }

                                display164(Table[Vol/10%10]);
                                display164(Table[Vol/100%10]);
                                display164(PotTable[Vol/1000%10]);
                                display164(Table[Vol/10000]);
                                display164(0x00);
                            display164(0x00);
                            display164(0x00);
                                  display164(0x3e);
                                  DiviVol();
                                  delay(5);
                                //imax=0;
//                  ADC_CONTR = 0x80;                           //使能ADC模块
//                  ADC_CONTR |= 0x40;                          //启动AD转换
                        time = 0;
                  delay(6000);
                 }
                 if(flag==1)
                 {
                         if(time==0)
                         {
//                                while(FreIn==1);
//                    while(FreIn==0);
                          TR1=1;//打开T1、T3,开始测频
              T4T3M |= 0x08;
                         }
                 }
                 if(time==20)
                 {
                         TR1 = 0;
                        T4T3M &= 0xf7;
                        temp = TH3*256+TL3+count*65536;
                        tempone = temp+1;
                        frequency = temp+(int)(tempone*0.0001);
                        tempp[0] = frequency%10;
                        tempp[1] = (frequency/10)%10;
                        tempp[2] = (frequency/100)%10;
                        tempp[3] = (frequency/1000)%10;
                        tempp[4] = (frequency/10000)%10;
                        tempp[5] = (frequency/100000)%10;
                        tempp[6] = (frequency/1000000)%10;
                        if((frequency/1000000)%10==0)
                        {
                                tempp[6] = 10;
                                if((frequency/100000)%10==0)
                         {
                                 tempp[5] = 10;
                                        if((frequency/10000)%10==0)
                                        {
                                                tempp[4] = 10;
                                                if((frequency/1000)%10==0)
                                                {
                                                        tempp[3] = 10;
                                                        if((frequency/100)%10==0)
                                                        {
                                                                tempp[2] = 10;
                                                                if((frequency/10)%10==0)
                                                                {
                                                                        tempp[1] = 10;
                                                                        if(frequency%10==0)
                                                                        {
                                                                                tempp[0] = 10;
                                                                        }
                                                                }
                                                        }
                                                }
                                        }
                         }
                        }
                        display164(Table[tempp[0]]);   //频率送显
                        display164(Table[tempp[1]]);
                        display164(Table[tempp[2]]);
                        display164(Table[tempp[3]]);
                        display164(Table[tempp[4]]);
                        display164(Table[tempp[5]]);
                        display164(Table[tempp[6]]);
                        display164(0x71);
                        time = 0;
                        count = 0;
                        TH3 = 0;
                        TL3 = 0;
                        TH1 = 0x3c;
                    TL1 = 0xb0;

           }
        }
}
void INT1_Ser() interrupt 2
{
        flag=!flag;
}
void T1_Isr() interrupt 3
{
  time++;
}
void T3_Isr() interrupt 19
{
  count++;
  AUXINTIF &= 0xfd; //清中断标志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CKSE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0)
#define CKDIV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1)
#define IRC24M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2)
#define XOSC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3)
#define IRC32K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4)

sfr     ADC_CONTR   =   0xbc;
sfr     ADC_RES     =   0xbd;
sfr     ADC_RESL    =   0xbe;
sfr     ADCCFG      =   0xde;
sfr     P_SW2       =   0xba;
sbit    EADC        =   IE^5;
sfr     AUXR        =   0x8e;
sfr     CMPCR1      =   0xe6;
sfr     CMPCR2      =   0xe7;
sfr     IE2         =   0xaf;
sfr     AUXINTIF    =   0xef;
sfr     T4T3M       =   0xd1;
sfr     TL3         =   0xd5;
sfr     TH3         =   0xd4;
sfr     IPH         =   0xb7;
sfr     P1M0        =   0x92;
sfr     P1M1        =   0x91;

sbit FreIn  = P0^4;

sbit P26 = P2^6;
sbit P27 = P2^7;

sbit CLK = P2^3;
sbit DAT = P2^1;

void display164(unsigned char udata)
{
  char i;
  for(i=0;i<8;i++)
  {
    if(udata&0x80)
    {
      DAT=1;
      CLK=0;
      udata = udata<<1;
      CLK=1;
    }
    else
    {
      DAT=0;
      CLK=0;
      udata = udata<<1;
      CLK=1;
    }
  }
}

void DiviVol()
{
        P26 = 1;
        P27= 0;
}
void NotDiviVol()
{
        P27 = 1;
        P26 = 0;
}
void delay(int ms)
{
        int a,b;
        for(a=ms;a>0;a--)
                for(b=120;b>0;b--);
}
unsigned int time = 0;
unsigned int count = 0;
unsigned long frequency = 0,temp=0,tempone = 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ee,0x28,0xcd,0x6d,0x2b,0x67,0xe7,0x2c,0xef,0x6f};
unsigned char code PotTable[]={0xfe,0x38,0xdd,0x7d,0x3b,0x77,0xf7,0x3c,0xf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nsigned char code PotTable[]={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unsigned int H=0,L=0;
unsigned char tempp[7]={0};
unsigned int Vol = 0,RawVol = 0;

bit flag = 0;
unsigned int qf = 0;
void SetOutXtal()
{
        P_SW2 = 0x80;
  XOSCCR = 0xc0;                              //启动外部晶振
  while (!(XOSCCR & 1));                      //等待时钟稳定
  CKDIV = 0x00;                               //时钟不分频
  CKSEL = 0x01;                               //选择外部晶振
  P_SW2 = 0x00;
}
void CMP_Ini()
{
        CMPCR1 = 0x86;
        CMPCR2 = 0x42;
//        CMPCR2 = 0x43;
        P_SW2 = 0x00;
}
void T1_Ini()
{
        TMOD = 0x00;
        TH1 = 0x3c;
        TL1 = 0xb0;
        AUXR = 0x00;
        ET1 = 1;
}
void T3_Ini()
{
        T4T3M = 0x04;
        TH3 = 0x00;
        TL3 = 0x00;
  IE2=0x20; //允许T3中断
}
void INT1_Ini()
{
        IT1 = 1;
        EX1 = 1;
        IP = 0x04;
        IPH = 0x04;
}
void SysClkTest()
{
        display164(Table[0]);   //七个数码管都显示0,则系统时钟选择正常
        display164(Table[0]);
        display164(Table[0]);
        display164(Table[0]);
        display164(Table[0]);
          display164(Table[0]);
        display164(Table[0]);
        display164(Table[0]);
}
void ADC_Ini()
{
        DiviVol();                                   //初始选择分压
        P1M0 = 0x00;                                //设置P1.0为ADC口
        P1M1 = 0x03;                                //P1.0和P1.1都设置为高阻输入模式
        ADCCFG = 0x00;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6
        ADC_CONTR = 0x80;                           //使能ADC模块
}
void main()
{
        SetOutXtal();
        SysClkTest();

        INT1_Ini();
        CMP_Ini();
        T1_Ini();
        T3_Ini();
        ADC_Ini();
        EA = 1;
        while(1)
        {
                if(flag==0)
                {
                        ADC_CONTR |= 0x40;                      //启动AD转换
                        _nop_();
                        _nop_();
                        delay(1);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H=ADC_RES;
                        L=ADC_RESL;
                        RawVol=H*16+L/16;
                        ADC_CONTR &= 0xa0;
                        Vol = RawVol*11;

//                        if(RawVol<33)
//                        {
//                                NotDiviVol();
//                                delay(5);
//                                ADC_CONTR = 0x81;                           //使能ADC模块
//                                delay(5);
//                                ADC_CONTR |= 0x40;                      //启动AD转换
//                                _nop_();
//                                _nop_();
//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                                H=ADC_RES;
//                                L=ADC_RESL;
//
//                                RawVol=H*16+L/16;
//
//                                Vol = RawVol/11;
//
//                    }

                                display164(Table[Vol/10%10]);
                                display164(Table[Vol/100%10]);
                                display164(PotTable[Vol/1000%10]);
                                display164(Table[Vol/10000]);
                                display164(0x00);
                    display164(0x00);
                    display164(0x00);
                          display164(0x3e);
                          DiviVol();
                  delay(5);
                  ADC_CONTR = 0x80;                           //使能ADC模块
                  ADC_CONTR |= 0x40;                          //启动AD转换
                        time = 0;
                  delay(3000);
                 }
                 if(flag==1)
                 {
                         if(time==0)
                         {
//                                while(FreIn==1);
//                    while(FreIn==0);
                          TR1=1;//打开T1、T3,开始测频
              T4T3M |= 0x08;
                         }
                 }
                 if(time==20)
                 {
                         TR1 = 0;
                        T4T3M &= 0xf7;
                        temp = TH3*256+TL3+count*65536;
                        tempone = temp+1;
                        frequency = temp+(int)(tempone*0.0001);
                        tempp[0] = frequency%10;
                        tempp[1] = (frequency/10)%10;
                        tempp[2] = (frequency/100)%10;
                        tempp[3] = (frequency/1000)%10;
                        tempp[4] = (frequency/10000)%10;
                        tempp[5] = (frequency/100000)%10;
                        tempp[6] = (frequency/1000000)%10;
                        if((frequency/1000000)%10==0)
                        {
                                tempp[6] = 10;
                                if((frequency/100000)%10==0)
                         {
                                 tempp[5] = 10;
                                        if((frequency/10000)%10==0)
                                        {
                                                tempp[4] = 10;
                                                if((frequency/1000)%10==0)
                                                {
                                                        tempp[3] = 10;
                                                        if((frequency/100)%10==0)
                                                        {
                                                                tempp[2] = 10;
                                                                if((frequency/10)%10==0)
                                                                {
                                                                        tempp[1] = 10;
                                                                        if(frequency%10==0)
                                                                        {
                                                                                tempp[0] = 10;
                                                                        }
                                                                }
                                                        }
                                                }
                                        }
                         }
                        }
                        display164(Table[tempp[0]]);   //频率送显
                        display164(Table[tempp[1]]);
                        display164(Table[tempp[2]]);
                        display164(Table[tempp[3]]);
                        display164(Table[tempp[4]]);
                        display164(Table[tempp[5]]);
                        display164(Table[tempp[6]]);
                        display164(0x71);
                        time = 0;
                        count = 0;
                        TH3 = 0;
                        TL3 = 0;
                        TH1 = 0x3c;
                    TL1 = 0xb0;

           }
        }
}
void INT1_Ser() interrupt 2
{
        flag=!flag;
}
void T1_Isr() interrupt 3
{
  time++;
}
void T3_Isr() interrupt 19
{
  count++;
  AUXINTIF &= 0xfd; //清中断标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