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点亮LED单片机程序出错求助

楼主(2018-11-19):
哪里错了谢谢 按教程写的

网友A:
sbit d1 = P0^0;
P要大写

网友B:
确实是新手,没有一点基础。
你的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p0^0”必须是“P0^0”,呵呵,看出问题没?
单片机的IO口,在头文件reg51.h中,定义的是大写——大写——大写的P,不是小写。

楼主:
万分感谢 向老师们多学习

网友C:
关键字大小写有区别的

网友D:
好像还少个头文件

网友E:
sbit d1 = P0^0;

网友F:
P要大写

网友G:
大写的P

网友H:
P0^应该是大写

网友H:
P0^0的P应该大写

网友I:
无论是在单片机芯片,还是其他芯片, 关键字(大写字母)作为C语言应用最广泛的, 都是有特定意义的,

网友J:
定义d1为P0^0的P为大写试下

网友K:
P0才能调用单片机的P0 IO 口

网友L:
P要大写,点Led灯还要 了解是0点亮还是1点亮

网友M:
单片机P0.0的IO口要外接电阻才能用哦(^_^)

网友N:
哈哈,终于找到比我菜的了!共同学习哈

网友O:
P要大写啊兄弟

网友P:
其实也可以不用定义那个d1,直接主程序里面P0^0=0运行,反正就是让它亮就行了呗

网友Q:
引用 网友N:
哈哈,终于找到比我菜的了!共同学习哈

老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