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频率计怎么做

楼主(2018-11-20):
要求是实现
(1)共阴数码显示
(2)频率超过2K报警。
(3)蜂鸣器报警。
(4)可测频范围: 1HZ~5KHZ。

要求用下列的元件完成
最小系统: stc89c52rc, 12M晶振, 2*30P电容,10K电阻,10U电容;
外围芯片:轻触按键*5, 4位共阴数码管*2,三极管8550*1,蜂鸣器*1,排阻

4K7*3,插针接口若干,LED*1, 74LS573*1。

还有程序怎么写啊
大佬们帮帮忙啊

网友A:
连自己搜一下都不愿意,直接想要答案,自己动手吧。

网友B:
中断对脉冲计数,定时器定时读出计数值,计算频率,同时计数清零,准备下次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自己搜一下都不愿意,直接想要答案,自己动手吧。

搜啦找不到!

网友C:
核心思想就是用T0计数器做脉冲集采,计数器根据脉冲递加由硬件实现,精度搞,然后再开启一个T1做时间定时,每次定时器T1中断后进入读取T0计数器的值进行计算,进入T1中断期间关闭计时器T0同时清零计数器,中断函数处理结尾开启,以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D:
实例73  测量脉冲频率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73

网友E:
http://www.51hei.com/bbs/dpj-142333-1.html
这个应该是用的12C5A60S2AD做的,管脚自己对一下。

http://www.51hei.com/bbs/dpj-85932-1.html
这个是4位数码管的,带仿真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140781-1.html
自己在本坛搜一下

网友F:
这个频率计应该是最简单的了,只到5KHz,连分频都不需要了。

网友G:
用定时器捕获功能。

网友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_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int a=0,b=0;
uint counter=0;
unsigned long number=0;

void init();
void main()
{
        uchar num[6]={0,0,0,0,0,0};
        uchar i;
        init();
        while(1)
        {
                num[0]=number/100000;
                num[1]=number%100000/10000;
                 num[2]=number%10000/1000;
                num[3]=number%1000/100;
                num[4]=number%100/10;
                num[5]=number%10;

                for(i=0;i<6;i++)
                {
                        P1=_crol_(0xfe,i);
                        P0=dis_duan[num[i]];
//                        delay_ms(1);

                }

        }
}
void init()
{
  IE=0X8A;//1000 1010
  TMOD=0X25;//0010 0101
  TH0=TL0=0;
  TH1=256-250;
  TL1=256-250;
  TR1=TR0=1;
}
void t0() interrupt 1
{
  b++;
}
void t1()  interrupt 3
{
  a++;
  if(a==4000)
  {

        TR1=TR0=0;
        a=0;
        number=b*65536+TH0*256+TL0;
        TH0=TL0=0;
          b=0;
        TR1=TR0=1;
  }
}

网友I:
用计时器,对脉冲计数

网友J:
stc89c52rc, 12M晶振, 2*30P电容,10K电阻,10U电容; 外围芯片:轻触按键*5, 4位共阴数码管*2,三极管8550*1,蜂鸣器*1,排阻  4K7*3,插针接口若干,LED*1, 74LS573*1。

网友K:
引用 网友J:
stc89c52rc, 12M晶振, 2*30P电容,10K电阻,10U电容; 外围芯片:轻触按键*5, 4位共阴数码管*2,三极管8550*1, ...

我也做这个。有原理图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实例73  测量脉冲频率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 ...

这个好厉害

网友M:
中断对脉冲计数,定时器定时读出计数值,计算频率,同时计数清零,准备下次采样

网友N(2019-11-06):
我也做这个,现在有原理图和程序吗?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网友O(2020-11-30):
引用 网友N:
我也做这个,现在有原理图和程序吗?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找到了吗兄弟我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