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使用ETR处理外部输入信号脉冲宽度 计算某个单位时间内通过的脉冲数 求帮助

楼主(2018-11-20):
STM32  使用ETR处理外部输入信号脉冲宽度 计算某个单位时间内通过的脉冲数

网友A:
另外加一个定时器做定时用,然后根据频率计算出你需要的时间,时间达到后更新,发送这段时间内捕获的脉冲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