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红外遥控RTC时钟温度采集报警仪程序源码

楼主(2018-11-20):
采用学过的STM32微控制器芯片设计一个温度采集报警仪。该温度采集报警仪可以通过数...

1、温度采集和显示功能:通过电位器模拟温度传感器,量程范围0~3.3V对应-10~+200度,在LCD上显示电位器所模拟的温度值。或者通过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采集环境温度,并通过LCD进行显示。
2、温度报警功能:环境温度如果超过设定的温度高报警值,报警指示灯LED1开始闪烁,温度越高闪烁的频率越快;如果低于温度高报警值,LED1熄灭,在LCD上显示温度报警值。
3、温度高报警值修改功能:可以通过红外遥控器或按键调整温度高报警值。
4、在LCD上显示自己的中文名字。
5、时钟功能:在LCD上显示当前的时间。
6、定时控制功能:根据设定的动作时间控制LED2开始闪烁或停止闪烁(熄灭);也可在定时控制动作后延迟一段时间熄灭LED2灯,或者通过红外遥控器及按键直接消除LED2的闪烁(类似闹钟功能)。
7、时间修改功能:可以通过红外遥控器或按键调整当前时间和定时时间。

/******************** 尚学科技 **************************
* 实验平台:开拓者STM32开发板
* 库版本  :ST3.5.0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lcd.h"
#include "text.h"
#include "temperature.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ex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rtc.h"
#include "remote.h"

const unsigned char HZ_1616[][32]={
{0x00, 0x10, 0x1F, 0xF8, 0x10, 0x10, 0x10, 0x10, 0x1F, 0xF0, 0x00, 0x00, 0x00, 0x10, 0x3F, 0xF8,
0x01, 0x00, 0x01, 0x04, 0xFF, 0xFE, 0x02, 0x80, 0x02, 0x40, 0x04, 0x20, 0x18, 0x1C, 0x60, 0x08,},
{0x00, 0x08, 0x7F, 0xFC, 0x01, 0x00, 0x01, 0x00, 0x01, 0x00, 0x01, 0x00, 0x01, 0x10, 0x3F, 0xF8,
0x01, 0x00, 0x01, 0x00, 0x01, 0x40, 0x01, 0x30, 0x01, 0x10, 0x01, 0x04, 0xFF, 0xFE, 0x00, 0x00,},
...
};
void LCD_DrawPoint1(u16 x,u16 y,u16 Color)
{
        LCD_SetCursor(x,y);//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LCD_WR_DATA(Color);
}
void LCD_ShowHZ(u16 x,u16 y,u8 num,u8 size,u8 mode,u16 Color)
{

    u8 temp;
    u8 j,k;
          u8 count;
        u16 x0=x;
//   Char_Horizontal_or_Vertical_Set();
    if(x>MAX_CHAR_POSX||y>MAX_CHAR_POSY)return;
        //设置窗口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mode==0) //正常显示
        {
                for(j=0;j<size;j++)
                {
                        //字体大小选择
                                temp=HZ_1616[num][2*j];
                                count=8;
                        for(k=0;k<count;k++)
                    {
                    if(temp&0x80)
                                {
                                LCD_DrawPoint1(x,y,BLACK);
                                }
                                else
                                {
                                LCD_DrawPoint1(x,y,WHITE);
                                }
                                temp<<=1;
                                x++;
                    }

                                temp=HZ_1616[num][2*j+1];
                                count=8;
                        for(k=0;k<count;k++)
                    {
                    if(temp&0x80)
                                {
                                LCD_DrawPoint1(x,y,BLACK);
                                }
                                else
                                {
                                LCD_DrawPoint1(x,y,WHITE);
                                }
                                temp<<=1;
                                x++;
                    }
                        x=x0;
                        y++;
                }
        }
}
void LED2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GPIOC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选择要控制的GPIOC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C*/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E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E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定时器TIM3时钟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计数到5000为50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6000-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2000-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TIM中断*/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TIM_IT_Trigger,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TIM_Cmd(TIM3, ENABLE);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SET)
                {
                        GPIOD->ODR^=1<<2;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清除标志位
                }
}

int main(void)
{
         u8 acer;
         u8 ACER;
         u8 H=18;
         u8 M=1;
         u8 S;
         u8 flag;
         u8 FLAG;
        u16 temp;
         u8 key;
        float t,A=0;
  float temp_value;
        float temperate;
        float temp_set=40;
        char str[5];
        unsigned char value=0;
        USART1_Config();                        //串口初始化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ED_GPIO_Config();                //LED 端口初始化
        Key_GPIO_Config();                // 按键端口初始化
  Temperature_Adc_Init();//温度转换器初始化
Remote_Init();                        //红外接收初始化
          LED2_GPIO_Config();
                 TIME_NVIC_Configuration();
  TIME_Configuration();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2,(BitAction)1);

        RTC_Init();
        POINT_COLOR=RED;
        LCD_Init();                                                //屏幕初始化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30,30,"wu yu ting",POINT_COLOR);
        LCD_ShowString(30,70,"1503150108",POINT_COLOR);
        LCD_ShowString(30,90,"warninig:",POINT_COLOR);
        LCD_ShowString(90,110,"C:",POINT_COLOR);
        LCD_ShowString(30,130,"temp:",POINT_COLOR);
        LCD_ShowString(90,150,"C",POINT_COLOR);

         LCD_ShowString(30,170,"RTC IS READY!   ",POINT_COLOR);
         LCD_ShowString(30,190,"    -  -     ",POINT_COLOR);
         LCD_ShowString(30,210,"  :  :  ",POINT_COLOR);
         LCD_ShowString(30,250,"  :  :  ",POINT_COLOR);
         LCD_ShowHZ(30,50,0,16,0,BLACK);
          LCD_ShowHZ(55,50,1,16,0,BLACK);
                  LCD_ShowHZ(80,50,2,16,0,BLACK);

  while(1)
        {                 temp=Get_Temperature_value();//得到内部温度的数字量的值
                        temperate=temp*(3.3/4095);//保存温度传感器的电压值
                        temp_value=(1.43-temperate)/0.0043+25;        //得到芯片内部的温度
        key=Remote_Scan();
                        if(key)
                {
                  switch(key)
                        {
                                   case 56://按键5
                                        FLAG=0;
                                              ACER=0;
                                  LCD_ShowString(30,10,"                ",POINT_COLOR);break;

                                         case 226: //按键MENU
                                                 {        FLAG++;
                                                                                        if(FLAG==1){LCD_ShowString(30,10,"Set year",POINT_COLOR);flag=1;break;}
                                                                                        else if(FLAG==2){LCD_ShowString(30,10,"Set month",POINT_COLOR);flag=2;break;}
                                                                                        else if(FLAG==3){LCD_ShowString(30,10,"Set date     ",POINT_COLOR);flag=3;break;}
                                                                                        else if(FLAG==4){LCD_ShowString(30,10,"Set hour     ",POINT_COLOR);flag=4;break;}
                                                                                        else if(FLAG==5){LCD_ShowString(30,10,"Set min      ",POINT_COLOR);flag=5;break;}
                                                                                        else if(FLAG==6){LCD_ShowString(30,10,"Set sec      ",POINT_COLOR);flag=6;break;}
                                                                                        else if(FLAG>6&&FLAG%6==1){FLAG==1;LCD_ShowString(30,10,"Set year",POINT_COLOR);flag=1;break;}
                                                                                        break;
                                                                                }
                                                case 144://按键right
                                                                                {
                                                                                        if(flag==1){calendar.w_year++;RTC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break;}
                                                                                        else if(flag==2){calendar.w_month++;RTC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break;}
                                                                                        else if(flag==3){calendar.w_date++;RTC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break;}
                                                                                        else if(flag==4){calendar.hour++;RTC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break;}
                                                                                        else if(flag==5){calendar.min++;RTC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break;}
                                                                                        else if(flag==6){calendar.sec++;RTC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break;}
                                                                                        break;
                                                                                }
                                                case 224: //按键left
                                                                                {
                      if(flag==1){calendar.w_year--;RTC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break;}
                                                                                        else if(flag==2){calendar.w_month--;RTC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break;}
                                                                                        else if(flag==3){calendar.w_date--;RTC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break;}
                                                                                        else if(flag==4){calendar.hour--;RTC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break;}
                                                                                        else if(flag==5){calendar.min--;RTC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break;}
                                                                                        else if(flag==6){calendar.sec--;RTC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break;}
                                                                                        break;
                                                                                }

                          case 152:
                                         temp_set =temp_set -1;                                //("按键:VOL- \r\n");
                                        break;
                                case 2:
                                          temp_set=temp_set +1;                                //("按键:VOL+\r\n");

                                             case 162://按键power
                                                       {  ACER++;
                                                                                        if(ACER==1){LCD_ShowString(30,10,"Set clock hour",POINT_COLOR);acer=1;break;}
                                                                                        else if(ACER==2){LCD_ShowString(30,10,"Set clock min",POINT_COLOR);acer=2;break;}
                                                                                        else if(ACER==3){LCD_ShowString(30,10,"Set clock sec ",POINT_COLOR);acer=3;break;}
                                                                      else if(ACER>3&&ACER%3==1){ACER==1;LCD_ShowString(30,10,"Set clock hour",POINT_COLOR);acer=1;break;}
                                                                                        break;
                                                                                }
                                                case 90://按键6
                                                                                {
                                                                                        if(acer==1){H++;break;}
                                                                                        else if(acer==2){M++;break;}
                                                                                        else if(acer==3){S++;break;}
                                                                                  break;
                                                                                }
                                                case 16://按键4
                                                                                {
                      if(acer==1){H--;break;}
                                                                                        else if(acer==2){M--;break;}
                                                                                        else if(acer==3){S--;break;}
                      break;
                                                                                }
                                                                                          case 34: //按键:text
                                    A=1;
                                        break;
                                           }
                                         }
                        if((calendar.hour==H)&&(calendar.min==M)&&(calendar.sec==S))
                        {TIM_Cmd(TIM3, ENABLE);}
                        if(A)
     {
             {
                                 TIM_Cmd(TIM3,DISABLE );
         LED2_OFF;
                                 A=0;
                         }
}
                //时间显示
   POINT_COLOR=RED;
                if(t!=calendar.sec)
                {
                        t=calendar.sec;
      LCD_ShowNum(30,190,calendar.w_year,4,16);
                        LCD_ShowNum(70,190,calendar.w_month,2,16);
                        LCD_ShowNum(94,190,calendar.w_date,2,16);
      LCD_ShowNum(30,210,calendar.hour,2,16);
                        LCD_ShowNum(54,210,calendar.min,2,16);
                        LCD_ShowNum(78,210,calendar.sec,2,16);
      LCD_ShowNum(30,250,H,2,16);
                        LCD_ShowNum(54,250,M,2,16);
                        LCD_ShowNum(78,250,S,2,16);
                        switch(calendar.week)
                                                {
                                                        case 0:
                                                                LCD_ShowString(30,230,"Sunday   ",POINT_COLOR);
                                                                break;
                                                        case 1:
                                                                LCD_ShowString(30,230,"Monday   ",POINT_COLOR);
                                                                break;
                                                        case 2:
                                                                LCD_ShowString(30,230,"Tuesday  ",POINT_COLOR);
                                                                break;
                                                        case 3:
                                                                LCD_ShowString(30,230,"Wednesday",POINT_COLOR);
                                                                break;
                                                        case 4:
                                                                LCD_ShowString(30,230,"Thursday ",POINT_COLOR);
                                                                break;
                                                        case 5:
                                                                LCD_ShowString(30,230,"Friday   ",POINT_COLOR);
                                                                break;
                                                        case 6:
                                                                LCD_ShowString(30,230,"Saturday ",POINT_COLOR);
                                                                break;
                                                 }

            }

                /*按键控制报警上限*/
                {
                        value=KEY_Scan(); //获取按键值
                   if(value==2)
                                 temp_set+=1;
                   else if(value==1)
                                 temp_set-=1;

                }

                /*报警闪烁*/
                {        if(temp_value>temp_set)
                                {          LED1_ON;
                                                Delay(100000/(temp_value-temp_set));
                                                LED1_OFF;
                                                Delay(100000/(temp_value-temp_set));
                                }
                        else
                                {                LED1_OFF;
                                }
                }

                /*温度显示*/
                {
                        fun(temp_set,str);
                        LCD_ShowString(50,110,str,POINT_COLOR);
                        fun(temp_value,str);
                        LCD_ShowString(50,150,str,POINT_COLOR);
                        Delay(500000);
                }
  }
}

rtc程序: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rtc.h"

_calendar_obj calendar;//时钟结构体

//实时时钟配置
//初始化RTC时钟,同时检测时钟是否工作正常
//BKP->DR1用于保存是否第一次配置的设置
//返回0:正常
//其他:错误代码
u8 RTC_Init(void)
{
        //检查是不是第一次配置时钟
        u8 temp=0;
        if(BKP->DR1!=0X5050)//第一次配置
        {
                  RCC->APB1ENR|=1<<28;     //使能电源时钟
                RCC->APB1ENR|=1<<27;     //使能备份时钟
                PWR->CR|=1<<8;           //取消备份区写保护
                RCC->BDCR|=1<<16;        //备份区域软复位
                RCC->BDCR&=~(1<<16);     //备份区域软复位结束
            RCC->BDCR|=1<<0;         //开启外部低速振荡器
            while((!(RCC->BDCR&0X02))&&temp<250)//等待外部时钟就绪
                {
                        temp++;
                        delay_ms(10);
                };
                if(temp>=250)return 1;//初始化时钟失败,晶振有问题
                RCC->BDCR|=1<<8; //LSI作为RTC时钟
                RCC->BDCR|=1<<15;//RTC时钟使能
                  while(!(RTC->CRL&(1<<5)));//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while(!(RTC->CRL&(1<<3)));//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CRH|=0X01;                    //允许秒中断
            while(!(RTC->CRL&(1<<5)));//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PRLH=0X0000;
                RTC->PRLL=32767;          //时钟周期设置(有待观察,看是否跑慢了?)理论值:32767
                RTC_Set(2017,6,22,18,00,00);  //设置时间
                RTC->CRL&=~(1<<4);           //配置更新
                while(!(RTC->CRL&(1<<5)));   //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BKP->DR1=0X5050;
                 printf("FIRST TIME\n");
        }else//系统继续计时
        {
            while(!(RTC->CRL&(1<<3)));//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CRH|=0X01;                    //允许秒中断
            while(!(RTC->CRL&(1<<5)));//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printf("OK\n");
        }
        MY_NVIC_Init(0,0,RTC_IRQn,2);//优先级设置
        RTC_Get();//更新时间
        return 0; //ok
}
//RTC时钟中断
//每秒触发一次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RTC->CRL&0x0001)//秒钟中断
        {
                RTC_Get();//更新时间
                //printf("sec:%d\r\n",calendar.sec);
        }
        if(RTC->CRL&0x0002)//闹钟中断
        {
                RTC->CRL&=~(0x0002);                //清闹钟中断
                  //printf("Alarm!\n");
          }
    RTC->CRL&=0X0FFA;         //清除溢出,秒钟中断标志
        while(!(RTC->CRL&(1<<5)));//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
//判断是否是闰年函数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闰年   31 29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非闰年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year:年份
//返回值:该年份是不是闰年.1,是.0,不是
u8 Is_Leap_Year(u16 year)
{
        if(year%4==0) //必须能被4整除
        {
                if(year%100==0)
                {
                        if(year%400==0)return 1;//如果以00结尾,还要能被400整除
                        else return 0;
                }else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设置时钟
//把输入的时钟转换为秒钟
//以1970年1月1日为基准
//1970~2099年为合法年份
//返回值:0,成功;其他:错误代码.
//月份数据表
u8 const table_week[12]={0,3,3,6,1,4,6,2,5,0,3,5}; //月修正数据表
//平年的月份日期表
const u8 mon_table[12]={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syear,smon,sday,hour,min,sec:年月日时分秒
//返回值:设置结果。0,成功;1,失败。
u8 RTC_Set(u16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
{
        u16 t;
        u32 seccount=0;
        if(syear<1970||syear>2099)return 1;
        for(t=1970;t<syear;t++)        //把所有年份的秒钟相加
        {
                if(Is_Leap_Year(t))seccount+=31622400;//闰年的秒钟数
                else seccount+=31536000;                          //平年的秒钟数
        }
        smon-=1;
        for(t=0;t<smon;t++)           //把前面月份的秒钟数相加
        {
                seccount+=(u32)mon_table[t]*86400;//月份秒钟数相加
                if(Is_Leap_Year(syear)&&t==1)seccount+=86400;//闰年2月份增加一天的秒钟数
        }
        seccount+=(u32)(sday-1)*86400;//把前面日期的秒钟数相加
        seccount+=(u32)hour*3600;//小时秒钟数
    seccount+=(u32)min*60;         //分钟秒钟数
        seccount+=sec;//最后的秒钟加上去

        //设置时钟
    RCC->APB1ENR|=1<<28;//使能电源时钟
    RCC->APB1ENR|=1<<27;//使能备份时钟
        PWR->CR|=1<<8;    //取消备份区写保护
        //上面三步是必须的!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CNTL=seccount&0xffff;
        RTC->CNTH=seccount>>16;
        RTC->CRL&=~(1<<4);//配置更新
        while(!(RTC->CRL&(1<<5)));//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RTC_Get();//设置完之后更新一下数据
        return 0;
}
//得到当前的时间,结果保存在calendar结构体里面
//返回值:0,成功;其他:错误代码.
u8 RTC_Get(void)
{
        static u16 daycnt=0;
        u32 timecount=0;
        u32 temp=0;
        u16 temp1=0;
        timecount=RTC->CNTH;//得到计数器中的值(秒钟数)
        timecount<<=16;
        timecount+=RTC->CNTL;

        temp=timecount/86400;   //得到天数(秒钟数对应的)
        if(daycnt!=temp)//超过一天了
        {
                daycnt=temp;
                temp1=1970;        //从1970年开始
                while(temp>=365)
                {
                        if(Is_Leap_Year(temp1))//是闰年
                        {
                                if(temp>=366)temp-=366;//闰年的秒钟数
                                else break;
                        }
                        else temp-=365;          //平年
                        temp1++;
                }
                calendar.w_year=temp1;//得到年份
                temp1=0;
                while(temp>=28)//超过了一个月
                {
                        if(Is_Leap_Year(calendar.w_year)&&temp1==1)//当年是不是闰年/2月份
                        {
                                if(temp>=29)temp-=29;//闰年的秒钟数
                                else break;
                        }
                        else
                        {
                                if(temp>=mon_table[temp1])temp-=mon_table[temp1];//平年
                                else break;
                        }
                        temp1++;
                }
                calendar.w_month=temp1+1;        //得到月份
                calendar.w_date=temp+1;          //得到日期
        }
        temp=timecount%86400;                     //得到秒钟数
        calendar.hour=temp/3600;             //小时
        calendar.min=(temp%3600)/60;         //分钟
        calendar.sec=(temp%3600)%60;         //秒钟
        calendar.week=RTC_Get_Week(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获取星期
        return 0;
}
//获得现在是星期几
//功能描述:输入公历日期得到星期(只允许1901-2099年)
//year,month,day:公历年月日
//返回值:星期号
u8 RTC_Get_Week(u16 year,u8 month,u8 day)
{
        u16 temp2;
        u8 yearH,yearL;

        yearH=year/100;        yearL=year%100;
        // 如果为21世纪,年份数加100
        if (yearH>19)yearL+=100;
        // 所过闰年数只算1900年之后的
        temp2=yearL+yearL/4;
        temp2=temp2%7;
        temp2=temp2+day+table_week[month-1];
        if (yearL%4==0&&month<3)temp2--;
        return(temp2%7);
}

红外遥控程序:
#include "remote.h"
#include "delay.h"

void Remote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PA1 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初始化GPIOA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最大10ms溢出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1);         //预分频器,1M的计数频率,1us加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 选择输入端 IC2映射到TI2上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3;//IC4F=0011 配置输入滤波器 8个定时器时钟周期滤波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输入捕获通道

  TIM_Cmd(TIM2,ENABLE );         //使能定时器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TIM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ITConfig( TIM2,TIM_IT_Update|TIM_IT_CC2,ENABLE);//允许更新中断 ,允许CC2IE捕获中断
}

//遥控器接收状态
//[7]:收到了引导码标志
//[6]:得到了一个按键的所有信息
//[5]:保留
//[4]:标记上升沿是否已经被捕获
//[3:0]:溢出计时器
u8         RmtSta=0;
u16 Dval;                //下降沿时计数器的值
u32 RmtRec=0;        //红外接收到的数据
u8  RmtCnt=0;        //按键按下的次数
//定时器5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RESET)
        {
                if(RmtSta&0x80)//上次有数据被接收到了
                {
                        RmtSta&=~0X10;                                                //取消上升沿已经被捕获标记
                        if((RmtSta&0X0F)==0X00)RmtSta|=1<<6;//标记已经完成一次按键的键值信息采集
                        if((RmtSta&0X0F)<14)RmtSta++;
                        else
                        {
                                RmtSta&=~(1<<7);//清空引导标识
                                RmtSta&=0XF0;        //清空计数器
                        }
                }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CC2)!=RESET)
        {
                if(RDATA)//上升沿捕获
                {

                        TIM_OC2PolarityConfig(TIM2,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2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TIM_SetCounter(TIM2,0);                   //清空定时器值
                        RmtSta|=0X10;                                        //标记上升沿已经被捕获
                }else //下降沿捕获
                {
                        Dval=TIM_GetCapture2(TIM2);//读取CCR2也可以清CC2IF标志位
                        TIM_OC2PolarityConfig(TIM2,TIM_ICPolarity_Rising); //CC2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if(RmtSta&0X10)                                        //完成一次高电平捕获
                        {
                                if(RmtSta&0X80)//接收到了引导码
                                {

                                        if(Dval>300&&Dval<800)                        //560为标准值,560us
                                        {
                                                RmtRec<<=1;        //左移一位.
                                                RmtRec|=0;        //接收到0
                                        }else if(Dval>1400&&Dval<1800)        //1680为标准值,1680us
                                        {
                                                RmtRec<<=1;        //左移一位.
                                                RmtRec|=1;        //接收到1
                                        }else if(Dval>2200&&Dval<2600)        //得到按键键值增加的信息 2500为标准值2.5ms
                                        {
                                                RmtCnt++;                 //按键次数增加1次
                                                RmtSta&=0XF0;        //清空计时器
                                        }
                                }else if(Dval>4200&&Dval<4700)                //4500为标准值4.5ms
                                {
                                        RmtSta|=1<<7;        //标记成功接收到了引导码
                                        RmtCnt=0;                //清除按键次数计数器
                                }
                        }
                        RmtSta&=~(1<<4);
                }
        }
TIM_ClearFlag(TIM2,TIM_IT_Update|TIM_IT_CC2);
}

//处理红外键盘
//返回值:
//         0,没有任何按键按下
//其他,按下的按键键值.
u8 Remote_Scan(void)
{
        u8 sta=0;
  u8 t1,t2;
        if(RmtSta&(1<<6))//得到一个按键的所有信息了
        {
            t1=RmtRec>>24;                        //得到地址码
            t2=(RmtRec>>16)&0xff;        //得到地址反码
            if((t1==(u8)~t2)&&t1==REMOTE_ID)//检验遥控识别码(ID)及地址
            {
                t1=RmtRec>>8;
                t2=RmtRec;
                if(t1==(u8)~t2)sta=t1;//键值正确
                        }
                        if((sta==0)||((RmtSta&0X80)==0))//按键数据错误/遥控已经没有按下了
                        {
                                RmtSta&=~(1<<6);//清除接收到有效按键标识
                                RmtCnt=0;                //清除按键次数计数器
                        }
                        RmtSta&=~(1<<6);//清除接收到有效按键标识
        }

  return s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