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蜂鸟python sdk

楼主(2018-11-20):
开发指南
hsapi 的包结构如下:
hsapi├── __init__.py├── core│   ├── __init__.py│   ├── base.py│   ├── device.py│   └── graph.py├── high│   ├── __init__.py│   ├── net.py│   └── task.py└── easy    ├── __init__.py    └── prefab.py
  • core 模块为底层接口
  • high 模块为高层接口,抽象了一个神经网络基类,简化操作流程
  • easy 模块提供了一些使用内置神经网络比较简便的类和方法
底层接口管理设备 Device实例import numpyimport hsapi as hs # 导入 hsapi 模块, 注意导入路径# 获取角蜂鸟设备device_list = hs.EnumerateDevices() # 获取所有已连接的角蜂鸟device = hs.Device(device_list[0])# 打开角蜂鸟设备device.OpenDevice()"""# [可选,根据业务需要]# 读取角蜂鸟设备自带的摄像头的图像 image = device.GetImage(zoomMode=True) # zoomMode: True(640x360) False(1920x1080)"""# 操作神经网络资源、处理数据、业务逻辑等...# 关闭设备,角蜂鸟设备将会自动重置device.CloseDevice()管理神经网络资源 Graph实例
  • 单角蜂鸟多模型:同一个 Device实例 加载多个Graph文件,获取多个 Graph实例
  • 多角蜂鸟多模型:不同的 Device实例 加载不同的Graph文件,获取对应的 Graph实例
# 加载Graph文件, 获取Graph实例with open('Graph文件路径', mode='rb') as f:    data = f.read()graph = device.AllocateGraph(data, scale, mean) # scale、mean 图像预处理参数# 神经网络的图像输入,这里有两种方式 [2选1]# 1. 加载外部图像,这里以读取USB摄像头为例"""import cv2capture = cv2.VideoCapture(0)_, image = capture.read()image = image_preprocess(image) # 把图像预处理,处理成神经网络需要的格式和大小graph.LoadTensor(image.astype(numpy.float16), None) # 加载图像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 2. 使用角蜂鸟自带的摄像头作为输入# 使用自带的摄像头作为输入, 返回图像image = graph.GetImage(True)  # zoomMode: True(640x360) False(1920x1080)# 读取神经网络输出output, _ = graph.GetResult()# 解析神经网络输出,实现业务逻辑...# 释放神经网络资源graph.DeallocateGraph()简单的接口调用流程# 单角蜂鸟单模型import cv2, numpyimport hsapi as hs # 导入 hsapi 模块, 注意导入路径scale = 0.007843 # 图像预处理参数mean = -1.0 # 图像预处理参数device_list = hs.EnumerateDevices() # 获取所有已连接的角蜂鸟device = hs.Device(device_list[0]) # 获取Device实例device.OpenDevice() # 打开角蜂鸟设备with open('Graph文件路径', mode='rb') as f:    data = f.read()graph = device.AllocateGraph(data, scale, mean) # 获取Graph实例try:    while True:        # 使用自带摄像头作为输入        image = graph.GetImage(True) # 用角蜂鸟设备图像作为神经网络输入        output, _ = graph.GetResult() # 获取神经网络输出结果        print(output)        cv2.imshow("horned-sungem", image)        cv2.waitKey(1)finally:    graph.DeallocateGraph() # 释放神经网络资源    device.CloseDevice() # 关闭角蜂鸟设备高层接口
Net 是个抽象类,封装了部分简单的设备操作。
基于该类可实现一个自己的神经网络类,可参考 easy.prefab 模块中预置的模型类。
预置模型 - 人脸检测# 单角蜂鸟单模型import cv2, numpy from hsapi import FaceDetector # 导入模块# 可通过graphPath属性来指定模型路径,默认路径在examples/graphs下net = FaceDetector(graphPath="./graph_face_SSD", zoom = True, thresh=0.55) # 创建人脸检测网络try:    while True:        # 使用自带摄像头作为输入        result = net.run(image=None) # 使用角蜂鸟自带设备作为输入,获取网络输出        image = net.plot(result) # 根据输出结果绘制图像        cv2.imshow("FaceDetector", image)        cv2.waitKey(1)finally:    net.quit() # 退出神经网络,释放资源,重置设备预置模型 - 人脸检测 + 物体检测# 单角蜂鸟多模型import cv2import hsapi as hsdevice_list = hs.EnumerateDevices() # 获取所有已连接的角蜂鸟device = hs.Device(device_list[0]) # 获取Device实例face_net = hs.FaceDetector(device=device, zoom = True, thresh=0.55) # 创建人脸检测网络obj_net = hs.ObjectDetector(device=device, zoom = True, thresh=0.55) # 创建物体检测网络"""多角蜂鸟多模型: 初始化 Net 时使用不同的 Device 实例即可"""capture = cv2.VideoCapture(0) # 获取USB摄像头try:    while True:        # 使用USB摄像头作为输入        _, image = capture.read() # 读取USB摄像头图像数据        face_result = face_net.run(image) # 将图像输入到人脸检测网络中        obj_result = obj_net.run(image) # 将图像输入到物体检测网络中        image = face_net.overlay(image, face_result[1]) # 根据人脸检测网络的识别结果在图像上进行绘制        image = obj_net.overlay(image, obj_result[1]) # 根据物体检测网络的识别结果在图像上进行绘制        cv2.imshow("Face/Obj Detector", image)        cv2.waitKey(1)finally:    face_net.quit() # 重置设备,同一个设备退出一个网络即可关于预处理参数 (scale & mean)
神经网络的输入,根据网络的需要,需要对图像进行预处理操作。
当使用角蜂鸟自带摄像头作为神经网路输入时,目前仅支持对图像的RGB通道进行统一的预处理操作。
这里 角蜂鸟设备内部Python API 都使用 乘加 运算对图像进行预处理操作。
image *= scaleimage += mean
若需要图像3通道统一处理,或者对预处理要求不严格,可对mean取均值作为参数输入。
mean = -1.0 # [-1.0, -1.0, -1.0]scale = 0.007843graph = device.AllocateGraph(data, scale, mean) # scale & meanimage = graph.GetImage(True) # 自带的设备图像已经过预处理后加载到神经网络中,返回的图像是未处理的原始图像output, _ = graph.GetResult() # 读取神经网络输出结果
若需要灰度图输入,或者需要对不同的通道进行不同的预处理操作,可对图像自行处理后加载到角蜂鸟中。
image = preprocess(image) # 自行预处理graph.LoadTensor(image.astype(numpy.float16), None)API文档
  • hsapi.core
    底层API
    • class Status(enum.Enum)
      返回状态
      • OK 正常
      • BUSY 设备繁忙
      • ERROR 异常
      • OUT_OF_MEMORY 内存溢出
      • DEVICE_NOT_FOUND 没有找到设备
      • INVALID_PARAMETERS 无效的参数
      • TIMEOUT 超时
      • NO_DATA 没有数据
      • GONE 没有找到Graph或已关闭
      • UNSUPPORTED_GRAPH_FILE 不支持的Graph文件
      • MYRIAD_ERROR 内部错误
    • class GlobalOption(enum.Enum)
      全局选项
      • LOG_LEVEL 日志等级
    • GetGlobalOption(opt)
      获取全局选项的值
      • opt 参考GlobalOption
    • SetGlobalOption(opt, data)
      设置全局选项
      • opt 参考GlobalOption
      • data
    • BootUpdateApp(fileName)
      通过Boot模式固件升级,主要用于固件更新失败后的恢复和升级
      • fileName 固件文件
    • EnumerateDevices()
      枚举所有已连接的设备
    • class Device
      设备类
      • init(self, name)
        实例化类对象
      • OpenDevice(self)
        打开设备
      • CloseDevice(self)
        关闭设备
      • UpdateApp(self)
        升级固件
      • AllocateGraph(self, graphfile, std_value=1.0, mean_value=0.0)
        分配神经网络资源,返回Graph实例
        • graphfile graph文件
        • std_value 图像预处理参数
        • mean_value 图像预处理参数
      • GetImage(self, zoomMode=True)
        获取设备图像
        • zoomMode 图像缩放模式 (True: 640x360, False: 1920x1080)

    • class Graph
      神经网络容器类,可由 Device 实例调用 AllocateGraph() 分配获得
      • init(self, handle, std_value, mean_value)
        实例化类对象
        • handle graph句柄
        • std_value 图像预处理参数
        • mean_value 图像预处理参数
      • DeallocateGraph(self)
        释放分配的神经网络资源
      • LoadTensor(self, tensor, userobj)
        加载神经网络输入的图像数据
        • tensor 预处理后的图像数据,格式必须为一个半精度浮点(float16)数类型的 numpy ndarray
        • userobj 自定义参数
      • GetResult(self)
        获取神经网络前向推断的输出结果
      • GetImage(self, zoomMode=True)
        使用自带的摄像头作为神经网络输入,返回输入的图像
        • zoomMode 图像缩放模式 (True: 640x360, False: 1920x1080)

  • hsapi.high
    高层API
    • GetDevice(index=0)
      获取已连接的设备
    • class Net(object)
      神经网络抽象类,该类对Device类和Graph类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封装
      • scale(self)
        图像预处理参数 (子类必须实现的抽象属性)
      • mean(self)
        图像预处理参数 (子类必须实现的抽象属性)
      • netSize(self)
        神经网络输入的图像大小 (子类必须实现的抽象属性)
      • graphPath(self)
        graph文件路径 (子类必须实现的抽象属性)
      • cleanup(self)
        释放神经网络资源
      • quit(self)
        释放资源并关闭设备
      • run(self, image=None, **kwargs)
        执行一次神经网络
        • image 输入的图像,None则表示使用设备摄像头

    • class SingleTask
      本类管理了两个子线程来执行单一的神经网络任务
      • init(self, net, **kwargs)
        实例化方法
        • net Net实例
      • start(self)
        开始任务
      • stop(self)
        结束任务

  • hsapi.easy
    使用内置神经网络的一些比较方便的API
    • GetDefaultGraphRelPath(fileName)
      获取graphs默认路径
    • GetDefaultMiscRelPath(fileName)
      获取misc默认路径
    • class SSD(object)
      预置的MobileNet-SSD抽象类
      • labels(self)
        分类的标签 (子类必须实现的抽象属性)
      • thresh(self) 分类的阈值 (子类必须实现的抽象属性)
      • getBoundingBoxes(self, output, image_size)
        从神经网络的输出的结果中解析位置信息
        • output 神经网络输出
        • image_size 图像大小
      • overlay(self, image, boxes)
        在图像上叠加位置信息
        • image 图像
        • boxes 位置信息
      • plot(self, result)
        根据输出结果在图像上叠加位置信息
        • result 输出结果
      • crop(self, result, square=True)
        根据输出结果裁剪出识别的图像
        • result 输出结果
        • square 正方形

    • class ObjectDetector(Net, SSD)
      预置模型 - 基于SSD的物体检测
    • class FaceDetector(Net, SSD)
      预置模型 - 基于SSD的人脸检测
    • class FaceDetectorPlus(Net, SSD)
      预置模型 - 基于SSD的人脸检测+
    • class Mnist(Net)
      预置模型 - Mnist
    • class GoogleNet(Net)
      预置模型 - GoogleNet
    • class SceneRecorder(GoogleNet)
      预置模型 - 基于GoogleNet的情景记录器
      • record(self, result, key, **kwargs)
        根据GoogleNet输出结果进行ANN检索,返回相似度结果
        • result GoogleNet输出结果
        • key 指令

    • class SketchGuess(Net)
      预置模型 - 简笔画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