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模块的stc89c52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11-20):
程序24l01无线模块  stc89c52

/*********************************************************************************

**********************************************************************************/
#include "reg52.h"        /*包含STC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QX51/qx51.h" /*包含qx51开发板头文件*/
#include "DELAY/delay.h"/*包含delay延时函数文件*/
#include "DS1602/ds1602.h" //包含1602驱动
#include "NRF/NRFreceive.h"//包涵NRF驱动

uchar buf0[5]={0,0,0,0,0};        //用于储存NRF接收地址的数组

void main()
{
         qx51_init();//QX开发板初始化
        init_1602();//1602初始化
        nrf24l01_init(); //NRF初始化
        setRX_Mode(); //设置为接收模式

        SPI_Read_Buf(READ_REG+RX_ADDR_P0,buf0,TX_PLOAD_WIDTH); //读NRF的接收地址

        delay_ms(100);

        lcd_dis(0,0,"RX_ADDR_P0:");        //提示显示NRF接收端的地址

   /************************************************/
   //执行显示NRF的接收地址到1602上
        lcd_dis(1,0,uchartostr(buf0[0]));
        lcd_dis(1,2," ");

        lcd_dis(1,3,uchartostr(buf0[1]));
        lcd_dis(1,5," ");

        lcd_dis(1,6,uchartostr(buf0[2]));
        lcd_dis(1,8," ");

        lcd_dis(1,9,uchartostr(buf0[3]));
        lcd_dis(1,11," ");

        lcd_dis(1,12,uchartostr(buf0[4]));

        delay_ms(5000);
        write_com(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_ms(5);
        /************************************************/

        /************************************************/
        //读NRF STATUS的值  STATUS上电复位后的值为14
        lcd_dis( 0,0,"NRF-STATUS:");
        lcd_dis( 0,12,uchartostr( SPI_Read(STATUS) ) );

        //读NRF CONFIG的值  CONFIG在接收模式下为15 如何把 setRX_Mode() 注解掉就为上电复位值8
        lcd_dis( 1,0,"NRF-CONFIG:");
        lcd_dis( 1,12,uchartostr( SPI_Read(CONFIG) ) );
        /************************************************/

        while(1);
}

Keil4编译出现以上错误,求大神指导:

网友A(2021-03-23):
头文件里面没有包含FOSC   和   nop指令把下面两个.h文件包含进去就ok啦。已经编译通过
#include "reg52.h"
#include "QX51/qx51.h" /*包含qx51开发板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
//12T单片机下适用延时函数

/*大约4uS延时函数
FOSC=11.0592、12、22.1184MHZ时,适用
其他晶振频率时,要调整_nop_();*/
void delay4us()
{
        #if FOSC==11059200
                _nop_();
        #elif FOSC==12000000
                _nop_();
        #elif FOSC==22118400
                _nop_() ;_nop_(); _nop_();
        #endif
}

void delay8us()
{
        #if FOSC==1105920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lif FOSC==1200000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lif FOSC==22118400
                _nop_() ; _nop_(); _nop_(); _nop_() ; _nop_(); _nop_();
                _nop_() ; _nop_(); _nop_(); _nop_() ; _nop_(); _nop_();
                _nop_() ; _nop_(); _nop_();
        #endif
}

网友B:
用Keil4无法编译

网友C(2021-01-07):
大佬。这个收发统一吗

网友C:
感谢大佬的程序

网友D(2020-08-03):
楼主  有接收和发射调通的 程序吗  我用的也是清翔电子的开发板   mini板一直配置不上接收模式咋办

网友E(2020-03-14):
前几个头文件调用不出来怎么办

网友E:
手头板子一样的型号!来学习了

网友F:
请问发射和接受都可以用这一个程序吗

网友G(2019-05-17):
需要同样型号的开发板才能直接用

网友H(2019-03-17):
接收和发送都是在一样的吗?它们是不是要分开的

网友I(2019-01-31):
同问:发射和接受都可以用这一个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请问这个程序是能直接用的嘛?

是。。。。。

网友J:
你好,请问这个程序是能直接用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