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大是否有ICL8038的Multisim仿真模型数据?

楼主(2018-11-20):
Hi 请问誰有ICL8038的模型数据,找了许久还是搜寻不到,在此求助

目前还在学习中以下为ICL8038 所设定的参数

再请各位协助帮忙提供參數及設定方式是否正確
感谢大家了

网友A:
有这功夫不如直接买模块搭电路做实验,毕竟仿真跟实际还是有距离。

网友B:
你确定你能建立一个Multisim的仿真数据模型???????
你随便看一个二极管三极管的数据模型,你就知道了:你自己建立不了的,一个能正确仿真的数据模型基本就是完整的电气参数表,你有这功夫,还不如去看这IC的数据手册,然后自己焊一个电路试一下就知道了
再说,这个软件仿真也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你试一下LM358的仿真,5V的电源,它能输出10万V的电压

楼主:
感謝二位的建議
目前是有實體IC,但學校需提供模擬的數據
或者是否有輸出正旋波,振幅與頻率可調整建議的方式呢
謝謝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