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TIMER中断影响到UART

楼主(2018-11-20):
如果一直打开UART中断,在开关TIMER时UART会丢数据,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A:
如果开关TIMER时UART会丢数据,那么在UART收发时,要禁止TIMER中断。

网友B:
一款广范应用的单片机,不应该会有这种级别的漏洞!多检查下自己的代码吧,先不要怀疑单片机。

网友C:
没有啊,你这个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