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为什么不响啊?

楼主(2018-11-20):
新手求解答啊!!!  还有为什么数码管要加三极管

楼主:
是电路图问题吗?

网友A:
蜂鸣器要求较大的功率推动。而单片机IO的驱动能力有限,加三极管增加驱动功率。

网友B:
数码管要加三极管是因为IO口高电平输出电流很小,驱动数码管有问题,蜂鸣器是无源的要加脉动信号才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要加三极管是因为IO口高电平输出电流很小,驱动数码管有问题,蜂鸣器是无源的要加脉动信号才会响。

如何修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要加三极管是因为IO口高电平输出电流很小,驱动数码管有问题,蜂鸣器是无源的要加脉动信号才会响。

那么该如何修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要求较大的功率推动。而单片机IO的驱动能力有限,加三极管增加驱动功率。

您能帮忙修改下修改吗?

网友C:
数码管无论是共阳还是共阴,总体来说数码管是由8个LED组成,每个LED的电流大致控制在20ma左右,同时使用,最大值是160ma左右,由于单片机输出电流有限制,所以要加上三极管来实现大电流控制,还要注意三极管的特性,是NPN的还是PNP的,是高电平导通还是低电平导通。

网友D:
给个示例:

网友E:
加三极管增加驱动功率。

网友F:
看看是不是电路问题,加三极管放大了吗?

网友G: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H:
有源的直接通电就响。无源的需要通过PWM+三极管驱动,并且PWM的频率要在蜂鸣器的范围内才能响。

网友I:
这个跟电路有关

网友J:
只用IO口,驱动能力不够,电流太小,蜂鸣器不会响,需要三极管来驱动。

网友K:
加三极是为了放大电流,因为光靠单片机I/O口的电流不足以驱动数码管

网友L:
蜂鸣器要求较大的功率推动。

网友L:
只用IO口,驱动能力不够,这个根电路有关

网友M:
无源蜂鸣器必须加三极管放大电路,提高电压才会工作。

网友N:
还可以加一个UM2003的芯片也可以的。H:\UM2003.bmp

网友O:
驱动电流不够,所以加三极管。

网友P:
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