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们大神帮看看这块TDA7294板子有什么问题不?

楼主(2018-11-20):
没有的话星期五我就发出去打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两层都覆地,但总的只有一点接地,请问顶层不可以覆铜吗?

覆地的话,那个层都可以的。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把整流分开,不要在同一个板,7294的抗干扰没有那么好的,我还是推荐你用LM3886TF

楼主:
请问这什么这样的音响问题总是被移到单片机版块里?还好大侠到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花了半天的时间来打字告诉你:不要有锐角,底层敷上地。
你那什么星形接地,那是上个世纪产物了, ...

我是两层都覆地,但总的只有一点接地,请问顶层不可以覆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看了一下,尽量不要把交直流供电放在一块线路板上,容易产生交流声,还有就是你用的主要是低频滤波,增 ...

谢谢分享,那我再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花了半天的时间来打字告诉你:不要有锐角,底层敷上地。
你那什么星形接地,那是上个世纪产物了, ...

谢谢分享,我这已经是第五次打样了,,有电流声,或其中一个有电流声,有一个版本电流声两米开外都听得到,简直无法忍。

网友B:
简单看了一下,尽量不要把交直流供电放在一块线路板上,容易产生交流声,还有就是你用的主要是低频滤波,增加几个高频滤波电容,最后,在全桥整流里加4个瓷片电容,可以有效减少高频干扰。

网友A:
我记得我花了半天的时间来打字告诉你:不要有锐角,底层敷上地。
你那什么星形接地,那是上个世纪产物了,就那一帮家电维修班结业,然后一天到晚就想着声音靓不靓,暖和不暖和,下沉有没有力度之类的。但你要说你板子有没有问题,人家看不出来的,原理图对了就对了,其它没什么,反正,就20KHZ左右的频率,怎么画都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