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密码锁设计要求 求帮助

楼主(2018-11-20):
一、基本要求:
1、开锁:
开机LCD显示:“password:”,等待输入六位密码,输入密码正确,则LED灯亮或蜂鸣器响,锁被打开即LCD显示“success ”字样,否则灯不亮,显示“fails”字样。
2、闭锁:
开锁成功后,按下闭锁键S1即可将打开的密码锁关闭。
3、修改密码:
开锁成功后,首先按下更改密码键S2,然后设置相应密码,此时LCD显示设置密码对应的数字。最后设置完六位后,按下确认键S3密码更改,此后新密码即生效。
4、密码错误导致开锁失败,则按新密码输入键S4,重新输入密码,正确后开锁。
二、提高要求
1、输入密码时,LCD显示“*******
2、密码输入错误三次,蜂鸣器长响30秒不能打开也不能再输入密码,只能重新启动方可再次输入密码。
三、本实验分别用两种方式实现
1Proteus仿真实现。用液晶显示。
2、开发板实现。用六位数码管显示,这时不显示文字“password:”等。

网友A:
可以做的,欢迎联系我哈,228303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