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的8个寄存器的详细介绍

楼主(2018-11-20):
H代表16进制

寄存器 0:最高位 CH 是一个时钟停止标志位。如果时钟电路有备用电源,上电后,我们要先检测一下这一位,如果这一位是 0,那说明时钟芯片在系统掉电后,由于备用电源的供给,时钟是持续正常运行的;如果这一位是 1,那么说明时钟芯片在系统掉电后,时钟部分不工作了。如果 Vcc1 悬空或者是电池没电了,当我们下次重新上电时,读取这一位,那这一位就是 1,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位判断时钟在单片机系统掉电后是否还正常运行。剩下的7 位高 3 位是秒的十位,低 4 位是秒的个位,这里再提请注意一次,DS1302 内部是 BCD 码,而秒的十位最大是 5,所以 3 个二进制位就够了。

寄存器 1:最高位未使用,剩下的 7 位中高 3 位是分钟的十位,低 4 位是分钟的个位。

寄存器 2bit7 1 的话代表是 12 小时制,0 代表是 24 小时制;bit6 固定是 0bit5 12 小时制下 0 代表的是上午,1 代表的是下午,在 24 小时制下和 bit4 一起代表了小时的十位,低 4 位代表的是小时的个位。

寄存器 3:高 2 位固定是 0bit5 bit4 是日期的十位,低 4 位是日期的个位。

寄存器 4:高 3 位固定是 0bit4 是月的十位,低 4 位是月的个位。

寄存器 5:高 5 位固定是 0,低 3 位代表了星期。

寄存器 6:高 4 位代表了年的十位,低 4 位代表了年的个位。请特别注意,这里的 0099 指的是 2000 年~2099 年。

寄存器 7:最高位一个写保护位,如果这一位是 1,那么是禁止给任何其它寄存器或者那 31 个字节的 RAM 写数据的。因此在写数据之前,这一位必须先写成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