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着看keil调试代码(debug step)

楼主(2018-11-20):
NAME main
my_seg SEGMENT CODE                  ; 声明代码段my_seg
           RSEG    my_seg            ; 切换到代码段my_seg
TABLE:     DB      3,2,5,0xFF        ; 声明四个常数

myprog SEGMENT CODE                  ; 声明代码段myprog
           RSEG    myprog            ; 切换到代码段myprog
                   LJMP main                 ; 在程序存储器0x0000的位置有一条跳转指令
                   USING 0                   ; 使用第一组寄存器
                   ORG 100H                  ; 定位到代码段100H的位置
main:     MOV     DPTR, #TABLE      ; 将TABLE表的地址送给DPTR
           MOV     A,#3              ; 将常数送给累加器A
           MOVC    A,@A+DPTR         ; 将DPTR+3所指向的程序Flash的内容送到累加器A
                   MOV     P1,0              ; 将P1端口置0x0000
                   MOV     P1,A              ; 将P1端口置累加器A的内容
END
点开debug,选择start/stop debug session, 然后点开rgisters windows,memory windows里的memory1,和watch windows里的watch1
将TABLE表的地址送给DPTR,A的值为0.

点步进step,当黄色箭头越过MOV A,#3;时,到下一行时,A的值就变为3,

在点step,此时a的值变为FF,是因为将0x10b地址里的第4个数赋值给A,也就是FF,(如果把A的值改为2,此时A的值就等于05)。

这个比较简单,但是这是我尝试去看的,就能分享着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