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语言左移右移的问题

楼主(2018-11-20):
比如  i=1101 0011    i>>3   后,应该就是 00011010了,然后再执行I<<3 那么i是等于1101 0000.还是复位1101 0011了?

网友A:
发个帖子还的花费编辑帖子的时间,何不自己动手尝试一下。

网友B:
1.在c++中,移位运算符有双目移位运算符:<<(左移)和>>(右移)。移位运算符组成的表达式也属于算术表达式,其值为算术值。 2.左移运算是将一个二进制位的操作数按指定移动的位数向左移位,移出位被丢弃,右边的空位一律补0。3.右移运算是将一个二进制位的操作数按指定移动的位数向右移动,移出位被丢弃,左边移出的空位或者一律补0,或者补符号位,这由不同的机器而定。 在使用补码作为机器数的机器中,正数的符号位为0,负数的符号位为1。

网友C:
第一个 1101 0000

网友D:
最后补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