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波特率发生器用T1是什么原理?溢出后会跳到哪里?

楼主(2018-11-20):
51mcu波特率发生器用T1是什么原理?
数值溢出后会跳到T1的中断程序吗?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2019-08-09):
未开T1中断允许,不会执行中断程序。

网友B:
51单片机只是使用T1产生波特率,可以认为T1是作为时钟源,而不是通过中断实现

网友B:
数值溢出,你需要做的操作是先初始化T1设定定时值,然后开启中断,开启T1,才有中断这一说

网友C:
1单片机只是使用T1产生波特率,可以认为T1是作为时钟源,而不是通过中断实现

网友D:
溢出后需要软件或者硬件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