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按键控制灯程序的修改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11-20):
我想在自动模式下,1602显示屏在exception选项中的start界面中,按下INT1按钮则LAMP1和2灯亮,按OUT1按钮则LAMP3和LAMP4灯亮,也就是自动模式下有两种情况。请大神指点,应该在程序里哪个地方更改。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ime_data[7];
uchar code write_add[7]={0x8c,0x8a,0x88,0x86,0x84,0x82,0x80};       //数据的地址
uchar code read_add[7]={0x8d,0x8b,0x89,0x87,0x85,0x83,0x81};
uchar code table1[]="C: 00|2000/00/00";
uchar code table2[]="T: 00|00:00:00 0";
uchar code table3[]="                ";    //清屏内容
uchar code table4[]="  Set Real Time ";
uchar code table5[]="  Set Open Time ";
uchar code table6[]="   Start Time:  ";
uchar code table7[]="    00:00:00    ";
uchar code table8[]="    End Time:   ";
uchar code table9[]="Date: 2000/00/00";
uchar code table0[]="Time: 00:00:00 0";
uchar code tableA[]="    Excaption   ";
uchar code tableB[]="      START     ";
bit Adjust;     //调节标志位,=1表示进入调节模式,=0是正常模式
bit Auto_flg;    //自动模式标志位,=1表示手动模式,=0是自动模式
sbit rs=P1^0;    //LCD1602
sbit rw=P1^1;     //LCD1602
sbit e=P1^2;    //LCD1602
sbit sck=P2^5;    //时钟端口
sbit io=P2^6;    //时钟端口
sbit rst=P2^7;    //时钟端口
sbit SELT =P1^6;   //选择键
sbit ENTER=P1^7;   //确认键
sbit UP   =P3^0;   //加键
sbit DOWN =P3^1;   //减键
sbit MODE =P3^2;   //切换按键接口
sbit SWITCH=P3^3;   //手动开关
sbit AUTO_LED=P1^3;   //自动模式灯接口
sbit HAND_LED=P1^4;   //手动灯接口
sbit LAMP1=P3^4;   //灯接口
sbit LAMP2=P3^5;   //灯接口
sbit LAMP3=P3^6;   //灯接口
sbit LAMP4=P3^7;   //灯接口
sbit LIGHT1=P2^0;   //光线检测端口
sbit IN1=P2^2;
sbit OUT1=P2^1;
sbit DQ=P1^5;    //温度数据口
uchar Select_num;   //选择按键按下次数
uchar Enter_num;   //确认按键按下次数
uchar Switch_num;   //手动开关按键按下次数
float Year,Month,Day,Hour,Minute,Second;   //时间设置值
uchar Week;
float Hour_H,Minute_H,Second_H;       //设置开始时间
float Hour_L,Minute_L,Second_L;       //设置结束时间
int Value1;           //人数
uchar IN1_flag=0;
uchar OUT1_flag=0;
uint Count;           //T0定时器中断计数次数
uchar Miao;
int temperature;         //全局变量 温度
void read_rtc();
/**************************************************LCD1602显示*******************************************************************/
void delay1(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函数
{
rw=0;
delay1(5);
rs=0;
delay1(5);
e=1;
delay1(5);
P0=com;
delay1(5);
e=0;
delay1(5);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rw=0;
delay1(5);
rs=1;
delay1(5);
e=1;
delay1(5);
P0=date;
delay1(5);
e=0;
delay1(5);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uchar num;
Year=17;
Month=1;
Day=1;
Hour=15;
Minute=30;
Second=50;
Week=1;
Hour_H=22;
Minute_H=0;
Second_H=0;
Hour_L=18;
Minute_L=0;
Second_L=0;
e=0;          // 时序表e初始为0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光标
write_com(0x06);    //光标自动加1,光标输入方式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80);    //设置初始显示位置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1(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2[num]);
  delay1(5);
}
}
void SetTime_dispaly(uchar add,uchar dat)  //第一个:参数的地址,第二个:参数的内容
{
uchar shi,ge;
shi=dat/10;       //把十位提取出来
ge=dat%10;       //把个位提取出来
write_com(add);          //要写的地址
write_date(0x30+shi);    //十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write_date(0x30+ge);    //个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
void Week_dispaly(uchar add,uchar dat) //第一个:参数的地址,第二个:参数的内容
{
write_com(add);      //要写的地址
write_date(0x30+dat);    //十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
void Date_dispaly(uchar add,uchar dat)  //第一个:参数的地址,第二个:参数的内容
{
uchar shi,ge;
shi=dat/16;       //把十位提取出来
ge=dat%16;       //把个位提取出来
write_com(add+3);         //要写的地址
write_date(0x30+shi);    //十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write_date(0x30+ge);    //个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
void LCD_Clean(uchar i)     //液晶屏清除显示
{
uchar num;
if(i==1)
{
  write_com(0x80);    //设置初始显示位置
  for(num=0;num<16;num++)   //显示第一行内容
  {
   write_date(table3[num]);
   delay1(1);
  }
}
if(i==2)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显示第二行内容
  {
   write_date(table3[num]);
   delay1(1);
  }
}
}
void LCD_Display_String(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string)
{           //液晶屏显示内容,把要显示的内容写到对应的位置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ddress=0;
if(line==1)
{
  address=0x80;      //0X80是第1行的第1个位置  ,0x81第2位
}
else if(line==2)
{
  address=0x80+0x40;     //0X80+0x40是第2行的第1个位置  ,0X80+0x40+1是第2行第2位
}

for(i=0;i<16;i++)
{
  write_com(address);
  write_date(string[i]);
  address++;
}
}
/**********************************DS1302时钟***************************************/
void Time_Display(void)
{
read_rtc();
Date_dispaly(0x80+0x40+9,time_data[6]);  //显示秒
Date_dispaly(0x80+0x40+6,time_data[5]);  //显示分
Date_dispaly(0x80+0x40+3,time_data[4]);  //显示时
Date_dispaly(0x80+11,time_data[3]);   //显示日
Date_dispaly(0x80+8,time_data[2]);   //显示月
Week_dispaly(0x80+0x40+15,time_data[1]); //显示周
Date_dispaly(0x80+5,time_data[0]);   //显示年
        // Year/10*16+Year%10
Hour=time_data[4]/16*10+time_data[4]%16;;
Minute=time_data[5]/16*10+time_data[5]%16;;
Second=time_data[6]/16*10+time_data[6]%16;;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ck=0;
  io=dat&0x01;        //准备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dat=dat>>1;
  sck=1;
}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_nop_();        //CPU原地踏步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传地址
write_ds1302_byte(dat);      //传数据
rst=0;           //不受其他影响
_nop_();
io=1;         //释放
sck=1;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
uchar i,value;
rst=0;
_nop_();  //CPU原地踏步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for(i=0;i<8;i++)
{
  value=value>>1;
  sck=0;
  if(io)
  value=value|0x80;
  sck=1;
}
rst=0;
_nop_();
sck=0;
_nop_();
sck=1;
io=1;
return value;
}
void set_rtc()             //设置时间
{
uchar i,j;
for(i=0;i<7;i++)    //转换BCD码
{
  j=time_data[i]/10;
  time_data[i]=time_data[i]%10;
  time_data[i]=time_data[i]+j*16;
}
write_ds1302(0x8e,0x00);   //去除写保护
for(i=0;i<7;i++)
{
  write_ds1302(write_add[i],time_data[i]);
}
write_ds1302(0x8e,0x80);      //加写保护
}
void read_rtc()
{
uchar i;
for(i=0;i<7;i++)
{
  time_data[i]=read_ds1302(read_add[i]); //最终读出来的数 16进制
}
}
/*************************************************按键****************************************************************/
void Keyscan(void)
{
if(SELT==0)
{
  delay1(2);
  if(SELT==0)
  {
   while(!SELT);
   Select_num++;     //选择键按下一次
   Adjust=1;      //进入调节模式
  }
  if(Select_num==1)
  {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4);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5);
   write_com(0x80+0);    //写 >>
   write_date(0x3e);
   write_com(0x80+1);    //写 >>
   write_date(0x3e);
   Enter_num=0;
  }
  if(Select_num==2)
  {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4);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5);
   write_com(0x80+0x40+0);    //写 >>
   write_date(0x3e);
   write_com(0x80+0x40+1);    //写 >>
   write_date(0x3e);
   Enter_num=0;
  }
  if(Select_num==3)
  {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A);
   write_com(0x80+0);
   write_date(0x3e);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e(0x3e);
  }
  if(Select_num==4)
  {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1);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2);
   Select_num=0;
   Enter_num=0;
   Adjust=0;
  }
  write_com(0x0c);         //光标不再闪烁
  Enter_num=0;
}

if(ENTER==0)
{
  delay1(2);
  if(ENTER==0)
  {
   while(!ENTER);
   Enter_num++;
  }
  if(Select_num==1)     //设置实时时间
  {
   if(Enter_num==1)
   {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9);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0);
    SetTime_dispaly(0x80+8,Year);
    SetTime_dispaly(0x80+11,Month);
    SetTime_dispaly(0x80+14,Day);
    SetTime_dispaly(0x80+0x40+6,Hour);
    SetTime_dispaly(0x80+0x40+9,Minute);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2,Second);
    Week_dispaly(0x80+0x40+15,Week);
    write_com(0x80+8);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年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2)
   {
    write_com(0x80+11);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月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3)
   {
    write_com(0x80+14);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日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4)
   {
    write_com(0x80+0x40+6);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时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5)
   {
    write_com(0x80+0x40+9);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分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6)
   {
    write_com(0x80+0x40+12);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秒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7)
   {
    write_com(0x80+0x40+15);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星期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8)
   {
    Enter_num=0;
    write_com(0x0c);   //光标不再闪烁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1);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2);
    time_data[0]=Year;///10*16+Year%10;
    time_data[1]=Week;///10*16+Week%10;
    time_data[2]=Month;///10*16+Month%10;
    time_data[3]=Day;///10*16+Day%10;
    time_data[4]=Hour;///10*16+Hour%10;
    time_data[5]=Minute;///10*16+Minute%10;
    time_data[6]=Second;///10*16+Second%10;
    set_rtc();      //设置时间
    Select_num=0;
    Adjust=0;
   }
  }
  if(Select_num==2)     //设置开关锁时间
  {
   if(Enter_num==1)
   {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6);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7);
    SetTime_dispaly(0x80+0x40+4,Hour_L);
    SetTime_dispaly(0x80+0x40+7,Minute_L);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0,Second_L);
    write_com(0x80+0x40+4);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时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2)
   {
    write_com(0x80+0x40+7);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分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3)
   {
    write_com(0x80+0x40+10);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秒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4)
   {
    write_com(0x0c);   //光标不再闪烁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8);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7);
    SetTime_dispaly(0x80+0x40+4,Hour_H);
    SetTime_dispaly(0x80+0x40+7,Minute_H);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0,Second_H);
    write_com(0x80+0x40+4);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时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5)
   {
    write_com(0x80+0x40+7);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分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6)
   {
    write_com(0x80+0x40+10); //光标闪烁地址,停留在秒的位置上
    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
   if(Enter_num==7)
   {
    Enter_num=0;
    write_com(0x0c);   //光标不再闪烁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1);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2);
    Select_num=0;
    Adjust=0;
   }
  }
    if(Select_num==3)
   {
    if(Enter_num==1)
    {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B);
     }
    if(Enter_num==2)
    {
     Enter_num=0;
     LCD_Clean(1);
     LCD_Clean(2);
     LCD_Display_String(1,table1);
     LCD_Display_String(2,table2);
     Select_num=0;
     Adjust=0;
     }
    }
}
if(UP==0)
{
  delay1(2);
  if(UP==0)
  {
   while(!UP);
   if(Select_num==1)
   {
    if(Enter_num==1)
    {
     Year++;
     if(Year>99)
     Year=0;
     SetTime_dispaly(0x80+8,Year);
     write_com(0x80+8);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2)
    {
     Month++;
     if(Month>12)
     Month=1;
     SetTime_dispaly(0x80+11,Month);
     write_com(0x80+11);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3)
    {
     Day++;
     if(Day>31)
     Day=1;
     SetTime_dispaly(0x80+14,Day);
     write_com(0x80+14);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4)
    {
     Hour++;
     if(Hour>23)
     Hour=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6,Hour);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5)
    {
     Minute++;
     if(Minute>59)
     Minute=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9,Minute);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6)
    {
     Second++;
     if(Second>59)
     Second=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2,Second);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7)
    {
     Week++;
     if(Week>7)
     Week=1;
     Week_dispaly(0x80+0x40+15,Week);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com(0x0f);
    }
   }
   if(Select_num==2)
   {
    if(Enter_num==1)
    {
     Hour_L++;
     if(Hour_L>23)
     Hour_L=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4,Hour_L);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2)
    {
     Minute_L++;
     if(Minute_L>59)
     Minute_L=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7,Minute_L);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3)
    {
     Second_L++;
     if(Second_L>59)
     Second_L=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0,Second_L);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4)
    {
     Hour_H++;
     if(Hour_H>23)
     Hour_H=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4,Hour_H);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5)
    {
     Minute_H++;
     if(Minute_H>59)
     Minute_H=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7,Minute_H);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6)
    {
     Second_H++;
     if(Second_H>59)
     Second_H=0;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0,Second_H);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
  }
}
if(DOWN==0)
{
  delay1(2);
  if(DOWN==0)
  {
   while(!DOWN);
   if(Select_num==1)
   {
    if(Enter_num==1)
    {
     Year--;
     if(Year<0)
     Year=99;
     SetTime_dispaly(0x80+8,Year);
     write_com(0x80+8);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2)
    {
     Month--;
     if(Month<1)
     Month=12;
     SetTime_dispaly(0x80+11,Month);
     write_com(0x80+11);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3)
    {
     Day--;
     if(Day<1)
     Day=31;
     SetTime_dispaly(0x80+14,Day);
     write_com(0x80+14);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4)
    {
     Hour--;
     if(Hour<0)
     Hour=23;
     SetTime_dispaly(0x80+0x40+6,Hour);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5)
    {
     Minute--;
     if(Minute<0)
     Minute=59;
     SetTime_dispaly(0x80+0x40+9,Minute);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6)
    {
     Second--;
     if(Second<0)
     Second=59;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2,Second);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7)
    {
     Week--;
     if(Week<1)
     Week=7;
     Week_dispaly(0x80+0x40+15,Week);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com(0x0f);
    }
   }
   if(Select_num==2)
   {
    if(Enter_num==1)
    {
     Hour_L--;
     if(Hour_L<0)
     Hour_L=23;
     SetTime_dispaly(0x80+0x40+4,Hour_L);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2)
    {
     Minute_L--;
     if(Minute_L<0)
     Minute_L=59;
     SetTime_dispaly(0x80+0x40+7,Minute_L);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3)
    {
     Second_L--;
     if(Second_L<0)
     Second_L=59;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0,Second_L);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4)
    {
     Hour_H--;
     if(Hour_H<0)
     Hour_H=23;
     SetTime_dispaly(0x80+0x40+4,Hour_H);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5)
    {
     Minute_H--;
     if(Minute_H<0)
     Minute_H=59;
     SetTime_dispaly(0x80+0x40+7,Minute_H);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com(0x0f);
    }
    if(Enter_num==6)
    {
     Second_H--;
     if(Second_H<0)
     Second_H=59;
     SetTime_dispaly(0x80+0x40+10,Second_H);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
  }
}
if(MODE==0)       //切换按键按下
{
  delay1(2);       //消抖
  if(MODE==0)
  {
   while(!MODE);     //按键释放
   Auto_flg=~Auto_flg;    //模式切换
   if(Auto_flg==0)     //自动模式
   {
    AUTO_LED=0;     //自动灯亮
    HAND_LED=1;
   }
   if(Auto_flg==1)     //手动模式
   {
    AUTO_LED=1;
    HAND_LED=0;     //手动灯亮
    LAMP1=1;     //关灯
    LAMP2=1;
    LAMP3=1;
    LAMP4=1;
   }
  }
}
if(Auto_flg==1)       //手动模式
{
  if(SWITCH==0)      //灯开关按键按下
  {
   delay1(2);      //消抖
   if(SWITCH==0)
   {
    while(!SWITCH);    //按键释放
    Switch_num++;    //按下次数增加
    if(Switch_num==1)   //按下一次,开一盏灯
    {
     LAMP1=0;
     LAMP2=1;
     LAMP3=1;
     LAMP4=1;
    }
    if(Switch_num==2)   //按下二次,开二盏灯
    {
     LAMP1=0;
     LAMP2=0;
     LAMP3=1;
     LAMP4=1;
    }
    if(Switch_num==3)   //按下3次,开3盏灯
    {
     LAMP1=0;
     LAMP2=0;
     LAMP3=0;
     LAMP4=1;
    }
    if(Switch_num==4)   //按下4次,开4盏灯
    {
     LAMP1=0;
     LAMP2=0;
     LAMP3=0;
     LAMP4=0;
    }
    if(Switch_num==5)   //按下5次,开0盏灯
    {
     LAMP1=1;
     LAMP2=1;
     LAMP3=1;
     LAMP4=1;
     Switch_num=0;   //次数清除
    }
   }
  }
}
}
void Open(void)
{
float Now;
float Set_L,Set_H;
Now=Hour+Minute/60+Second/3600;        //把实时时间化成小时为单位
Set_L=Hour_L+Minute_L/60+Second_L/3600;      //把设置下限时间化成小时为单位
Set_H=Hour_H+Minute_H/60+Second_H/3600;      //把设置上限时间化成小时为单位
if(Auto_flg==0)          //自动模式
{
  if((Now>=Set_L)&(Now<=Set_H))       //实时时间在上下限时间范围内
  {
   if(LIGHT1==0)           //光线不足
   {
    if(Value1==0)
    {
     LAMP1=1;       //全灭
     LAMP2=1;
     LAMP3=1;
     LAMP4=1;
    }
    if((Value1>0)&(Value1<10))
    {
     LAMP1=0;       //亮一个灯
     LAMP2=1;
     LAMP3=1;
     LAMP4=1;
    }
    if((Value1>=10)&(Value1<20))
    {
     LAMP1=0;       //亮二个灯
     LAMP2=0;
     LAMP3=1;
     LAMP4=1;
    }
    if((Value1>=20)&(Value1<30))
    {
     LAMP1=0;       //亮三个灯
     LAMP2=0;
     LAMP3=0;
     LAMP4=1;
    }
    if(Value1>=30)
    {
     LAMP1=0;       //亮四个灯
     LAMP2=0;
     LAMP3=0;
     LAMP4=0;
    }
   }
   if(LIGHT1==1)           //光线强烈
   {
    LAMP1=1;        //全灭
    LAMP2=1;
    LAMP3=1;
    LAMP4=1;
   }
  }

  if((Now<Set_L)|(Now>Set_H))        //实时时间不在范围内
  {
   LAMP1=1;         //全灭
   LAMP2=1;
   LAMP3=1;
   LAMP4=1;
  }
   if((Now>=Set_L)&(Now<=Set_H))
   {
   if(LIGHT1==0)
   {
    if(IN1==0)
    {
     LAMP1=0;
  LAMP2=0;
  }
    if(OUT1==0)
    {
     LAMP3=0;
  LAMP4=0;
  }
}
}
     }
     }

网友A: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