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二维码模块 求帮助

楼主(2018-11-20):
我想实现一个通过扫描二维码,然后在1602上显示出来(二维码很简单,就是1到3的3位数的随机排列)
求大佬们帮我

网友A:
扫描二维码用的是这个模块吗?没听过,不过二维码有规定编码和解码算法,简单的8位二维码很好搞定,不知道你模块的输出量是什么,只要能读回来二维码的编码,然后反编码显示到1602就行了

网友B:
二维码是图片识别

网友C:
你这个一看就是串口通信的二维码模块

网友D:
你这个模块读出的东西已经是文本了 手册写的可以用UART和WORD直接读二维码内容 你用个单片机直接读串口数据就行了

网友E(2019-03-10):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F(2019-12-17):
楼主是怎么连到c52单片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