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hx711设计的高精度电子秤怎么实现保存最大值的功能

楼主(2018-11-20):
基于hx711设计的高精度电子秤要实现显示最大值的功能(即称量过一些物品后,按下按键可以在lcd1602上显示称量数据的最大值)要怎么实现呢?有人可以给点思路吗?在线等大神讲解!!!!谢谢!!

网友A:
给显示最大值设置一个变量max,开始给max较小的值比如0,然后每算出一个当前称量值就和max比较,如果当前称量值大于max,max就存这个当前称量值,直到按下按键,让lcd1602显示max里的值即最大称量值。

网友B:
一点时间测一个重量值,将所得到的值进行大小比较,大小比较的方法就比较多了。得到最大值后再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