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结束后蜂鸣器为什么不响?是单片机程序还是电路问题?

楼主(2018-11-20):
求大佬指点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code ucharseg7code[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显示段码 数码管字跟
ucharwei[4]={0XEf,0XDf,0XBf,0X7f};  //位的控制端
uint sec; //定义计数值,每过1 秒,sec 减一
uchar keycnt=0;//按下次数值
uint tcnt; //键值判断
sbit P3_0=P3^0;
sbit P1_0=P1^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
                            显示函数
*********************************************************************/
void Led(intdate) //显示函数
{
/*****************数据转换*****************************/
uint z,x,c,v;
  z=date/1000;          //求千位
  x=date%1000/100;       //求百位
  c=date%100/10;      //求十位
  v=date%10;         //求个位

      P2=0XFF;
    P0=seg7code[z];
    P2=wei[0];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x];
    P2=wei[1];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c];
    P2=wei[2];
    delay(80);
    P2=0XFF;
      P0=seg7code[v];
    P2=wei[3];
    delay(80);
    P2=0XFF;
}
/********************************************************************
                            按键扫描函数
*********************************************************************/
void KEY() //按键扫描程序
{

if(P3_0==0)
   {
   delay(20);
   if(P3_0==0)
       {
          keycnt++;
/********************************************************************
                            按下次数判断函数
*********************************************************************/
switch(keycnt)//按下次数判断
   {
   case 1: //第一次按下
   TH0=0x06; //对TH0 TL0 赋值
   TL0=0x06;
   TR0=1; //开始定时
   break;
   case 2: //第二次按下
   TR0=0; //定时结束
   break;
   case 3: //第三次按下
   keycnt=0; //重新开始判断键值
   sec=60; //计数重新从零开始
   P1_0=1;
   break;
   }
   while(P3_0==0);
       }
   }
}
/********************************************************************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0(void)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tcnt++; //每过250ust tcnt 加一
   if(tcnt==4000) //计满4000次(1 秒)时
   {
       tcnt=0; //重新再计
       sec--;
       if(sec==0)
       {
          TR0=0; //定时结束
          P1_0=0 ;
           delay(20);
          P1_0=1;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MOD=0x02; //定时器工作在方式2
   ET0=1;
   EA=1;
   sec=60;
   while(1)
   {
       KEY();
       Led(sec);
   }
}

/********************************************************************
                              结束
*********************************************************************/

网友A:
延时时间太短了,中断里不要有延时,用定时器做延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