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超声波电子琴如何分时工作?

楼主(2018-11-20):
问一下,多个超声波测距模块使用一块STC89C52板子是怎么分时工作的,可以给一个流程图或者代码示范吗

网友A:
我做了个这个,符合你要求吗?

一、作品概况:   本作品,以51单片机STC89C52为微控制器,以超声波距离传感器为输入设备,以Arduino电子积木——喇叭扬声器模块为输出设备,同时,用TM1637数码管模块、8LED灯模块显示相关数据,还有音阶牌、演奏板,共同形成一个乐器。乐器的测距、发声、显示均由自己编写的电脑程序控制。
二、作品的工作原理:
    1、超声波测距传感器:该传感器有一个超声波发射口和超声波接收口,模块通过发射和接收到超声波之间的时间,通过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340m/s,计算出障碍物距离模块的远近,公式为:
S=  (m)    式中,t为测量出的时间,2为来回双程距离
    2、微控器的作用:它其实是一台计算机,通过执行不同程序,完成不同的工作。我们专门为这个作品编制的程序,完成这样的工作:①判断出超声波模块的时间,计算出距离并在数码管上显示;②根据远近不同,产生电子音节,发送到音频功放,产生乐音,同时在LED显示器上产生不同的显示效果。
三、作品的使用说明:
    1、将乐器放在适当高处,打开上盖,用USB线接上相应电源,打开电源开关。2、用演奏板靠近超声波传感器,可以听到乐音,找到最低音阶位置(距离超声波传感器较近处),将音阶牌从低音到高音,依次排列(如图所示)。3、左、右手挥舞演奏板,在音阶牌相应位置,阻挡超声波传感器的信号,就可以演奏出相应的乐音。
    2、本器材用法二:把它当成一台测距仪——四米以内,测出的距离可以由数码管显示模块显示出来。注:测距时,阻挡面积要适当的大、表面平整。
    3、本器材用法三:趣味健身器——人站在超声波传感器前,随意走动、扭动、跳动、挥舞手臂等,只要人与器材距离变化,它就会发出不同声音,随着人的移动快慢,发出的声音,可以组成自己喜欢的节奏。
四、本器材还可以改进:
    如果充分利用微控器的资源,再加上一些外部设备,还可以增加按键,改变工作模式,增加播放电子音乐功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