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6CPU仿真+程序设计-汽车尾灯控制,可控时间间隔流水灯,电子琴,电子时钟

楼主(2018-11-20):
这是我上微机原理课时写过的一些8086 Proteus仿真设计,分享给大家。

8086设计

8086设计

汽车车灯系统设计:
用四个发光二极管分别模拟车头左右灯和车尾左右灯。用五个按键控制五个状态:左转、右转、刹车、双闪、夜车。
左转:(判断状态:日间、夜间)
(1)左灯闪烁(0.5s)(日间)
(2)左灯双闪(0.5s)后闪烁(0.5s)(夜间)
左转:(判断状态:日间、夜间)
1)右灯闪烁(0.5s)(日间)
2)右灯双闪(0.5s)后闪烁(0.5s)(夜间)
刹车:(判断状态:日间、夜间)
(1)所有灯常亮(0.5s)(日间)
(2)所有灯双闪(0.5s)后闪烁(0.5s)(夜间)
双闪:所有灯闪烁两次(0.5s
夜车:所有灯常亮

程序:
;;;===汽车尾灯设计===;;;
;定义8255的地址
PA8255 EQU 0200H
PB8255 EQU 0202H
PC8255 EQU 0204H
CON8255 EQU 0206H
;定义8253的部分地址
P8253T0 EQU 0400H
P8253CON EQU 0406H

STACK SEGMENT
    STK DB 200 DUP(0)
    TOP DW $-STACK
    STACK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SS:STACK
START:

    MOV DX,STACK
    MOV SS,DX
    MOV SP,TOP
    ;8255初始化
    MOV AL,82H      ;1000 0010
    MOV DX,CON8255
    OUT DX,AL
    MOV DX,PA8255
    MOV AL,0FFH
    OUT DX,AL
;;;===每种状态输出对应的数据===
;;;===例如(0200H)=1111 0101 左转时,先是前后左灯亮0.5s
;;;===然后灯全灭0.5s。高四位保存全灭状态,低四位保存前后左灯亮状态
;;;===所以左转时,只要把 (0200H)=1111 0101左移四位即可。
    MOV SI,0200H
    MOV AL,0FAH
    MOV [SI],AL
    MOV [SI+1],0F5H
    MOV [SI+2],0F0H
    MOV [SI+3],00H
    MOV [SI+4],50H
    MOV [SI+5],0A0H
BEGIN:
    MOV DX,PB8255
    IN AL,DX
    AND AL,1FH
    CMP AL,1EH
    JZ NEXT1             ;左转
    CMP AL,1DH
    JZ NEXT2             ;右转
    CMP AL,1BH
    JZ NEXT3             ;双闪
    CMP AL,17H
    JZ NEXT4             ;刹车
    CMP AL,0FH
    JZ NEXT5             ;夜间
    CMP AL,0EH
    JZ NEXT6             ;夜间+左转
    CMP AL,0DH
    JZ NEXT7             ;夜间+右转

INIT:
    MOV DX,PA8255
    MOV AL,0FFH
    OUT DX,AL
    JMP BEGIN
NEXT1:
    CALL LEFT
    JMP BEGIN
NEXT2:
    CALL RIGHT
    JMP BEGIN
NEXT3:
    CALL SHUAN_SHAN
    JMP BEGIN
NEXT4:
    CALL SHA_CHE
    JMP BEGIN
NEXT5:
    CALL NIGHT
    JMP BEGIN
NEXT6:
    CALL NIGHT_LEFT
    JMP BEGIN
NEXT7:
    CALL NIGHT_RIGHT
    JMP BEGIN

;;;===左转右转等子程序
LEFT PROC
    MOV DX,PA8255
    MOV AL,[SI]
    OUT DX,AL
    CALL DELAY
    ROL AL,4
    MOV [SI],AL
    RET
LEFT ENDP

RIGHT PROC
    MOV DX,PA8255
    MOV AL,[SI+1]
    OUT DX,AL
    CALL DELAY
    ROL AL,4
    MOV [SI+1],AL
    RET
RIGHT ENDP

SHUAN_SHAN PROC
    MOV DX,PA8255
    MOV AL,[SI+2]
    OUT DX,AL
    CALL DELAY
    ROL AL,4
    MOV [SI+2],AL
    RET
SHUAN_SHAN ENDP

SHA_CHE PROC
    MOV DX,PA8255
    MOV AL,[SI+3]
    OUT DX,AL
    CALL DELAY
    ROL AL,4
    MOV [SI+3],AL
    RET
SHA_CHE ENDP

NIGHT PROC
    MOV DX,PA8255
    MOV AL,[SI+3]
    OUT DX,AL
    CALL DELAY
    ROL AL,4
    MOV [SI+3],AL
    RET
NIGHT ENDP

NIGHT_LEFT PROC
    MOV DX,PA8255
    MOV AL,[SI+4]
    OUT DX,AL
    CALL DELAY
    ROL AL,4
    MOV [SI+4],AL
    RET
NIGHT_LEFT ENDP

NIGHT_RIGHT PROC
    MOV DX,PA8255
    MOV AL,[SI+5]
    OUT DX,AL
    CALL DELAY
    ROL AL,4
    MOV [SI+5],AL
    RET
NIGHT_RIGHT ENDP
;;;===延时程序
DELAY PROC
        PUSH AX
        MOV AL,10H      ;0001 0000,8位计数器,方式0,BCD码计数
        MOV DX,P8253CON ;写入工作方式控制字
        OUT DX,AL
        MOV AL,5H    ;给T0赋初值
        MOV DX,P8253T0
        OUT DX,AL

L2:
        MOV DX,PB8255
        IN AL,DX
        AND AL,20H
        CMP AL,00H
        JZ L2
        POP AX
        RET
DELAY ENDP
CODE ENDS
END START

可控时间间隔流水灯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 Create By XuHe 2018 1.18 ===;;;
;;;===可加速、减速流水灯===;;;
;;;===初始时,时间间隔为一秒,按加速键加速
;;;===按减速键减速
;定义8255的地址
PA8255 EQU 0200H
PB8255 EQU 0202H
PC8255 EQU 0204H
CON8255 EQU 0206H
;定义8253的部分地址
P8253T2 EQU 0404H
P8253CON EQU 0406H

STACK SEGMENT
    STK DB 200 DUP(0)
    TOP DW $-STACK
    STACK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SS:STACK
START:

    MOV DX,STACK
    MOV SS,DX
    MOV SP,TOP
    ;8255初始化
    MOV AL,82H
    MOV DX,CON8255
    OUT DX,AL

    MOV SI,0200H
    MOV AL,0AH
    MOV [SI],AL
    MOV AL,7FH

BEGIN:
        CALL DISPLAY
        PUSH AX
        MOV DX,PB8255
        IN AL,DX
        AND AL,02H
        CMP AL,00H
        JNZ NEXT
        MOV AL,[SI]
        DEC AL

        CMP AL,0
        JZ NEXT
        MOV [SI],AL
        NEXT:
        MOV DX,PB8255
        IN AL,DX
        AND AL,04H
        CMP AL,00H
        JNZ NEXT1
        MOV AL,[SI]
        INC AL

        CMP AL,14H
        JZ NEXT1
        MOV [SI],AL
        NEXT1:
        POP AX
        JMP BEGIN

DISPLAY PROC
    L1:

    MOV DX,PA8255
    OUT DX,AL
    CALL DELAY
    ROL AL,1

    RET
DISPLAY ENDP

DELAY PROC
        PUSH AX

        MOV AL,90H      ;1001 0000,8位计数器,方式0,BCD码计数
        MOV DX,P8253CON ;写入工作方式控制字
        OUT DX,AL
        MOV SI,0200H
        MOV AL,[SI]    ;给T0赋初值
        MOV DX,P8253T2
        OUT DX,AL

L2:
        MOV DX,PB8255
        IN AL,DX
        CMP AL,0FEH
        JZ L2

        POP AX

        RET
DELAY ENDP
    CODE ENDS
END START

网友A:
哥哥 你的汽车灯不能用啊,大家不要下载了
----
win10交通灯的搞定了:把Protues ISIS这个应用程序(ISIS.EXE)的属性更改兼容性,改为兼容XP(sp2)就行.

还有用户名是中文也不行,解决方法:http://www.51hei.com/bbs/dpj-28682-1.html

网友B:
闹钟怎么调点啊,你这只是个时钟而已

网友C(2018-12-26):
火速下载观赏学习

网友D(2019-12-17):
密码锁仿真和文档不一样

网友E:
运行不了

网友F:
这个电子琴能录音吗

网友G(2022-06-10):
密码锁有效果图吗

网友H(2023-12-20):
8086都停产了,找到难找

网友I:
请问汽车尾灯控制的项目有接线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