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与STM32如何连线?

楼主:
现在有一块12864和STM32F103Zx,如何连线才能让液晶屏亮呢

网友A(2018-11-21):
12864有很多型号,你说具体一点,oled??lcd??主控芯片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864有很多型号,你说具体一点,oled??lcd??主控芯片是什么

MS12864R

网友C:
STM32F103ZET6 连接 MS12864R 无法显示文字 背光亮 请大家帮助

网友A:
你这是厂商的型号,不是主控芯片,还是直接发图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厂商的型号,不是主控芯片,还是直接发图好了

像这样?

网友D:
这个模块是6800时序的,模块的PCB上没有升压,一般情况下,Vout脚需要接个负压,V0和VOUT之间接个电位器用来调节显示对比度,具体得看模块的规格书了。请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TM32F103ZET6 连接 MS12864R 无法显示文字 背光亮 请大家帮助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