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F8591接IIC总线直接输出DA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8-11-20):
PCF8591的SCL和SDA随便接51单片机的两个I/O口上,A0-A1,AN0-AN3不接,能否输出想要的电压,程序应该怎么写好?

网友A:
实例87  PCF8591 I2C串行D-A输出连续锯齿波

实例87 PCF8591

实例85  PCF8591 I2C串行A-D(1602显示) 实例85 PCF8591 I2C串行A-D.rar (57.96 KB, 下载次数: 1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楼主:
#include<reg52.h>
//PCF8591相关定义
sbit SCL=P2^0;
sbit SDA=P2^1;
#define SCL_SET SCL=1
#define SCL_CLR SCL=1
#define SDA_SET SDA=1
#define SDA_CLR SDA=0
#define AddWr 0x90
#define AddRd 0x91
#define adCon 0x40
//LCD1602相关定义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2^7;
#define setRS RS=1
#define clrRS RS=0
#define setRW RW=1
#define clrRW RW=0
#define setE E=1
#define clrE E=0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char ADFlag=0;
unsigned char str[8]="Ai n.mv";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
for(i=0;i<time;i++)
delay(120);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
  setRS;
  clrRW;
  delay(1);
  setE;
  delay(1);
  P0=Data;
  delay(5);
  clrE;
}

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
  clrRS;
  clrRW;
  delay(1);
  setE;
  delay(1);
  P0=Com;
  delay(5);
  clrE;
}

//清屏函数
void clear_scr(void)
{
  writeCom(0x01);
  delayms(5);
}

void dis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
  if(y==0) writeCom(0x80+x);         //第一行
  else writeCom(0xc0+x);                 //第二行
  while(*str)
  {
   writeData(*str);
   str++;
  }
}

void lcdlnitial()
{
  write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writeCom(0x08);  //显示关闭
  clear_scr();           //清屏
  write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write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start()
  {
   SDA_SET;
   delay(1);
   SCL_SET;
   delay(5);
   SDA_CLR;
  }

void stop()
  {
   SDA_CLR;
   delay(1);
   SCL_SET;
   delay(5);
   SDA_SET;
   }

void ack()
{
  SDA_CLR;
  SCL_SET;
  delay(1);
  SCL_CLR;
}

void noAck()
{
  SDA_SET;
  SCL_SET;
  delay(1);
  SCL_CLR;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temp=0;
   temp=Data;
   for(i=0;i<8;i++)
   {
     SCL_CLR;
         delay(1);
         if(temp&0x80)SDA_SET;
         else SDA_CLR;
         delay(1);
         SCL_SET;
         delay(1);
         temp<<=1;
   }
   SCL_CLR;
}

unsigned char recive()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temp=0;
SDA_SET;
for(i=0; i<8; i++)
{
  SCL_CLR;
  delay(1);
  SCL_SET;
  delay(2);
  if(SDA) temp|=0x01;
  else temp&=0xfe;
  if(i<7)   temp<<=1;
}
  SCL_CLR;
  return temp;
}
unsigned char read(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temp=0;
start();
send(AddWr);        //确认芯片
ack();
send(adCon|ch);        //确认通道
ack();
//读出数据,放入temp
start();
send(AddRd);
ack();
temp=recive();
noAck();
stop();
return temp;
}

void DAC(unsigned char light)
{
start();
send(AddWr);
ack();
send(0x40);        //写入控制位,使能DAC输出
ack();
send(light);
ack();
stop();
}

void dis(unsigned char *date)
{
  float j;
  unsigned int k;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ch1, ch2, ch3;

for(i=0;i<4;i++)
  {
    j=date[i]*10/51;
        k=(int)j;
        ch1=i+48;
        str[1]=ch1;
        ch2=k/10+48;
        str[3]=ch2;
        ch3=k%10+48;
        str[5]=ch3;
        if(i>1) disStr(i*8-16,1,str);
        else disStr(i*8,0,str);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vot[4];
lcdlnitial();
while(1)
{
  vot[3]=read(0);
  vot[0]=read(1);
  vot[1]=read(2);
  vot[2]=read(3);
  DAC(vot[0]);
  dis(vot);

  delayms(5);
}
}
这个程序是在百度里的,但仿真时,AOUT不会随A0的电压的改变而改变,有大神回答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87  PCF8591 I2C串行D-A输出连续锯齿波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完美的例子,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include
//PCF8591相关定义
sbit SCL=P2^0;

是我自己打错了,这个程序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