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读电压波形采样值问题求助

楼主(2018-11-20):
电能芯片RN8302采样频率6.4k,数据刷新频率8k,设置用定时器6.4k(定时器的采样频率更改过多次,结果相同)去读电能芯片电压波形寄存器的值。
读了128个值出来一看,16个值就构成了一个周期波形。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你的电压信号的周期同采样周期定的,如果说你的采样周期是128那你的电压周期是128/16=21.3,不知你想要什么结果?

网友B:
是读的电压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