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实物问题,引脚D0~D7用不用接电阻与单片机连接?

楼主:
1602的引脚D0~D7用不用接电阻与单片机连接,在用洞洞板做实物时

网友A(2018-11-21):
不用,直接接到P0口最好。

网友B:
做实验距离这么短,一般都不用

网友C:
一般51单片机,使用P0口的话,需要外加上拉电阻,10k即可。

网友D:
要的 具体根据电路要求来设计

网友D:
要的 要加电阻的

网友E:
如果你接P0口,P0口是需要接上拉电阻的
其他口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