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STC15F104E单片机温度器升级

楼主(2018-11-20):
某宝淘了个单片机温度计,没显示,没代码,没参数,没有图,除了便宜,再没优点,几乎就壳子能用,老板按壳子价出的。自用手电透光法画出了单片机定意图,弄了两程序,成功驱动。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STC15.H"
#include "codetab_Hygrothermograph.h"//OLED字库
#include "OLED_Hygrothermograph.h"//OLED基本驱动函数

void OLED_FormName(unsigned char x, y)//在指定位置显示HFont字符组
{
        unsigned char i=0,j=0;
        for(j=0;j<17;j++)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Dat(HFont[i+j*6]);
                x+=6;
        }
}

void OLED_FormLine(unsigned char x, y)//在指定位置显示HFont字符组
{
        unsigned char i=0,j=0;
        for(j=0;j<18;j++)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Dat(LineFont[i]);
                x+=6;
        }
}

void OLED_FormTitle(unsigned char x,y)//主标题
{
        unsigned char i=0,j=0;
        for(j=0;j<13;j++)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
                        OLED_WrDat(TitleFont[j*16+i]);
                }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
                        OLED_WrDat(TitleFont[j*16+i+8]);
                }
                x+=8;
        }
}

void OLED_FormTemp(unsigned char x,y)//温度标识
{
        unsigned char i=0,j=0;
        for(j=0;j<5;j++)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
                        OLED_WrDat(TempFont[j*16+i]);
                }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
                        OLED_WrDat(TempFont[j*16+i+8]);
                }
                x+=8;
        }
}

void OLED_FormHumi(unsigned char x,y)//湿度标识
{
        unsigned char i=0,j=0;
        for(j=0;j<4;j++)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
                        OLED_WrDat(HumiFont[j*16+i]);
                }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
                        OLED_WrDat(HumiFont[j*16+i+8]);
                }
                x+=8;
        }
}

void OLED_AnyChar_16X16(unsigned char x, y,unsigned char anystr_temp[])//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指定的16X16字符
//x:选定行第几个像素点;y:选定的行数(以16个列像素为单位);待显示的字符串
{
        unsigned char i=0;
        if(x>112)//如果指定的行超界,那么转到下一行第一个位置
        {
                x=0;y++;
        }

        OLED_Set_Pos(x,y);//置写入位

        for(i=0;i<16;i++)
        {
        OLED_WrDat(anystr_temp[i]);//在字模表中查找相应位置的字模,并写入到指定位置
        }

        OLED_Set_Pos(x,y+1);//写入位下移半个单位

        for(i=0;i<16;i++)
        {
                OLED_WrDat(anystr_temp[i+16]);
        }
}

void OLED_AnyChar_8X16(unsigned char x, y,unsigned char anystr_temp[])//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指定的8X16字符
//x:选定行第几个像素点;y:选定的行数(以16个列像素为单位);待显示的字符串
{
        unsigned char i=0;
        if(x>112)//如果指定的行超界,那么转到下一行第一个位置
        {
                x=0;y++;
        }

        OLED_Set_Pos(x,y);//置写入位

        for(i=0;i<8;i++)
        {
        OLED_WrDat(anystr_temp[i]);//在字模表中查找相应位置的字模,并写入到指定位置
        }

        OLED_Set_Pos(x,y+1);//写入位下移半个单位

        for(i=0;i<8;i++)
        {
                OLED_WrDat(anystr_temp[i+8]);
        }
}

void OLED_DataDisplay_H(unsigned char x, y,unsigned int display_temp[])//定制的数据显示函数
//x:选定行第几个像素点;y:选定的行数(以16个列像素为单位);待显示的数字字符串
{
        unsigned char i=0,j=0;
        for(j=0;j<2;j++)//写整数数据
        {
                OLED_Set_Pos(x,y);//置写入位
                for(i=0;i<8;i++)
                {
                        OLED_WrDat(NumberFont[display_temp[j]*16+i]);//在字模表中查找相应位置的字模,并写入到指定位置
                }
                OLED_Set_Pos(x,y+1);//写入位下移半个单位
                for(i=0;i<8;i++)
                {
                        OLED_WrDat(NumberFont[display_temp[j]*16+i+8]);
                }
                x+=8;
        }
}

void OLED_DataDisplay_T(unsigned char x, y,unsigned int display_temp[])//定制的数据显示函数
//x:选定行第几个像素点;y:选定的行数(以16个列像素为单位);待显示的数字字符串
{
        unsigned char i=0,j=0;
        for(j=0;j<2;j++)//写整数数据
        {
                OLED_Set_Pos(x,y);//置写入位
                for(i=0;i<8;i++)
                {
                        OLED_WrDat(NumberFont[display_temp[j]*16+i]);//在字模表中查找相应位置的字模,并写入到指定位置
                }
                OLED_Set_Pos(x,y+1);//写入位下移半个单位
                for(i=0;i<8;i++)
                {
                        OLED_WrDat(NumberFont[display_temp[j]*16+i+8]);
                }
                x+=8;
        }
        x+=8;
                OLED_Set_Pos(x,y);//置写入位
                for(i=0;i<8;i++)
                {
                        OLED_WrDat(NumberFont[display_temp[j]*16+i]);//在字模表中查找相应位置的字模,并写入到指定位置
                }
                OLED_Set_Pos(x,y+1);//写入位下移半个单位
                for(i=0;i<8;i++)
                {
                        OLED_WrDat(NumberFont[display_temp[j]*16+i+8]);
                }
}

楼主:
样子不错,没科技感,主要没源代码不受控制,只能升级了。

网友A(2018-12-25):
这传感器用的什么的

楼主:
三种,18B20和DHT12和LM35A
原装的是LM35A论坛我发过原装LM35A测温度的,很好用。

网友B(2019-01-25):
厉害了,研究下。谢谢楼主

网友C(2023-12-26):
如何接显示屏?

网友C:
厉害了我的果,8个脚mcu,玩出了最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