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6与8255A多功能密码锁的设计(仿真+源代码)微机原理课设报告

楼主: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微机原理与应用》课程设计报告

多功能密码锁的设计

  专业: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目录
一、目的3
二、内容3
三、设计任务3
四、方案选择及原理3
五、所用器件3
主要器件简介4
六、原理图7
1、8086与8255A连接7
2、 8255A的A口、C口与矩阵键盘连接7
3、8255A的A口、B口与数码管的连接7
4、8086与8253连接8
5、完整电路图9
七、软件设计思路10
八、流程图11
1、主程序11
2、子程序12
九、程序代码14
十、设计中的难点23
十一、收获及体会24
十二、参考文献25

目的
  • 了解和掌握808682558253,等接口芯片以及LED显示器的原理和功能;
  • 能用这些接口芯片构建一个简单的系统控制对象,
  • 掌握接口电路的综合设计与使用;
  • 通过自己动手,进一步了解计算机得工作原理,接口技术,提高计算机硬件,软件综合应用能力,即对微机原理,接口技术,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进行综合训练。
二、内容
密码锁在输入密码正确的条件下输出开锁电平,控制电控锁开启,同
显示00字样。当输入密码错误时,发出错误警告声音,同时显示FF字样。当六次误码输入的条件下,产生报警电平报警。还可以实现对密码的修改,修改成功后,蜂鸣器发出确认音。
三、设计任务
1、选用8086和适当的存储器及接口芯片完成相应的功能。
2、用LED显示器显示电子锁的当前状态。
3、画出详细的硬件连接图。
4、给出程序设计思路、画出软件流程图。
5、给出地址分配表。
6、给出所有程序清单并加上必要注释。
7、完成设计说明书(列出参考文献,所用器件型号)。
四、方案选择及原理
这次的设计要求是在密码输入正确时输出开锁电平和显示“00”,密码错误时显示“FF”和蜂鸣器发出报警声音等,我们采用8255A的A口低四位和C口的低三位组成4x3的矩阵键盘,同时A口的低六位为选管;B口作为显示器的输出;C口高四位的PC4口输出开锁电平,对于6次密码错误输入,PC5口输出报警电平。用8253计数器产生警告音和确认音。用蜂鸣器发声次数来区分确认和警告声音,一声表示确认,三声表示警告。采用Proteus自带的键盘元件KEYPAD-PHONE,0-9为数字键,#为确认/返回键和*为密码修改键,每次对键盘扫描,获得对应的键值。
五、所用器件
CPU8086、并行接口8255A、地址锁存器74LS273、4 线-16 线译码器74HCT154、石英晶振,可编程定时/计数器8253、共阴极数码管、各类逻辑门、蜂鸣器,电阻、键盘等。
主要器件简介
CPU8086

8086是Inter系列的16位微处理器,芯片上有2.9万个晶体管,采用 HMOS工 艺制造,用单一的+5V电源,时钟频率为5MHz~10MHz。 8086有16根数据线和20根地址线,它既能处理16位数据,也能处理8位数据。可 寻址的内存空间为1MB。

并行接口8255
Intel 8086/8088 系列的可编程外设接口电路(Programmable Peripheral Interface)简称 PPI,型号为8255(改进型为8255A及8255A-5),具有24条输入/输出引脚、可编程的通用并行输入/输出接口电路。它是一片使用单一+5V电源的40脚双列直插式大规模集成电路。8255A的通用性强,使用灵活,通过它CPU可直接与外设相连接。
可编程定时/计数器8253
8253可编程定时器/计数器是8086微机系统常用的定时/计数器芯片,它具有定时与计数两大功能。8253可编程定时器/计数器具有3个独立的16位计数器通过编程可选择六种工作方式 ,可选择二进制或十进制计数,最高计数速率可达2.6MHz。所有的输入、输出电平都与TTL兼容。

地址锁存器74LS273
地址锁存器74LS273是带清除端的八D触发器,只有清除端为高电平时才具有锁存功能,锁存控制端为11脚CLK,在上升沿锁存。8086的ALE端输出的锁存控制信号必须经反相器后才能连到74LS273的CLK端,以满足CLK在上升沿锁存的要求。
4 线-16 线译码器74HCT154
74HCT154 为4 线-16 线译码器,将4 个二进制编码输入译成16 个彼独立的输出之一,并能将数据从一个输入线分配到16 个输出的任意一个而实现解调功能,与大部分TTL 和DTL 电路完全兼容。其工作原理如下:这种单片4 线—16 线译码器非常适合用于高性能存储器的译码器。当两个选通输入G1 和G2 为低时,它可将4 个二进制编码的输入译成16 个互相独立的输出之一。实现解调功能的办法是:用4 个输入线写出输出线的地址,使得在一个选通输入为低时数据通过另一个选通输入。当任何一个选通输入是高时,所有输出都为高。
六、原理图
1、8086和8255A连接
8255A地址分配:PA:200H  PB:202H  PC:204H  控制寄存器:206H
为了满足8255A的四个端口地址必须为偶地址这一要求,将8255A的A1、A0分别与8086系统地址总线的A2、A1相连,并且,CPU在对8255A的端口进行访问时,总是将地址中的A0设置为0。
2、8255A的A口、C口与矩阵键盘连接
键盘元件KEYPAD-PHONE,0-9为数字键,#为确认/返回键和*为密码修改键。
数字键1-9的键值为相应的数值,数字键0的键值为0BH,功能键*的键值为0AH,能键#的键值为0CH。
3、8255A的A口、B口与数码管的连接
8255A的B口输出数码管的段码,A口输出数码管的位码。
4、8086与8253连接
8253地址分配:计数器0:400H 计数器1:402H 计数器2:404H控制寄存器:406H
为了满足8255A的四个端口地址必须为偶地址这一要求,将8255A的A1、A0分别与8086系统地址总线的A2、A1相连,并且,CPU在对8255A的端口进行访问时,总是将地址中的A0设置为0。

  • 完整电路图
七、软件设计思路
整个硬件设计,主要采用器件CPU8086、并行接口8255和可编程定时/计数器8253。由并行接口8255控制键盘扫描、数码管显示、开锁电平以及报警电平,8255的工作方式是A口输出,B口输出,C口高四位输出,C口低四位输入。通过键盘扫描获得对应的键值,通过对键值判断,判断按键是功能键或数字键,达到输入密码,修改密码,确认输入,返回等功能。由可编程定时/计数器8253产生方波,控制蜂鸣器产生“滴”声。8253工作在计数器0方式3,产生方波,通过延时,是蜂鸣器产生“滴”。8253在每次调用发声子程序中初始化。
根据条件要求,程序首先需要实现的是输入密码。为了区别输入密码和修改密码,当数码管显示都显示“—”,是输入密码。当数码管全灭时,是修改密码。当密码输入完且按下确认键,则输入数字与密码比对。密码正确,则输出开锁电平(高电平有效)。在此时,则可以通过功能键修改密码,密码修改成功发出“滴”声。若不需要,按返回键返回。若密码错误,则发出三声“滴”声,密码错误次数加1,并判断是否已经输入六次错误,是则输出报警电平(高电平有效),并置密码错误次数置0,等待返回键返回;否则等待返回按键返回。
为了实现上述程序,首先要初始化8086、8255,接着进入键盘扫描。每次有按键输入后,还应判断按键是否弹起,可以实现键盘消抖。无论密码正确与否,均需要通过返回键才能返回,所以每次显示完后都要对键盘扫描,判断是否按下返回键,有则退出键盘扫描,没有则继续扫描。开锁电平以及报警电平均在返回时置低电平。
、流程图
主程序流程图

修改密码子程序流程图开锁子程序流程图

闭锁子程序流程图

十、设计中的难点
1.硬件
虽然是第一次接触proteus,在硬件接线方面遇到种种困难。特别是总线的接法,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完全无从下手。但是经过几天的找资料以及学习,通过多次的尝试,终于把硬件接线完成。
2.软件
软件设计基于我们这学期微机实验课上的键盘扫描程序。整个系统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同时最难的就是键盘扫描程序的设计。一开始,对于键盘扫描还未完全搞懂,还没有对键盘赋键值这个概念,导致前期一直都在探索中。接着,程序可以获得相应的键值,可是获得按键值后就很不稳定,比如,我想通过#键来达到确认和返回两个功能,但是总是一确认以后就马上执行返回功能。程序逻辑没有错误,后来参考书本的程序,原来每次获得键值后都要对键盘进行再次扫描,判断按键是否弹起,未弹起则跳到下一步。 如此,#键就能完美执行这两个功能。
十一、收获及体会
1、下面就以硬件方面我做一下总结:

硬件部分主要是设计原理图跟连接线路,这次主要是用到Proteus这个软件,这个软件之前没接触过,所以在下载下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上网看教程,看了两三个教程之后大概就明白了它的大体操作,开始自己动手绘图。
在绘图之前,根据需要实现的功能,选定要用到的元件,最后初步定下来一个图样,但是在实际绘图过程中发现太过复杂了,又重新制定了一个图样。因为是第一次用这个软件,里面很多功能都不懂,经常点出很多不懂得文件,最后不得不重新设计,导致绘图时间大大增加。在多次实践后我终于较为熟练的掌握里面的工具了,后面的绘图过程也就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找出了自己绘制元件的时候有些麻烦,不过碰到不会的就上网百度或者问问同学,其实这个绘图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线路图终于接好了,这里可以总结为三点:
第一,在绘图之前一定要先熟练掌握Proteus这个软件;第二,一点要把程序看懂,这样才可以合理布线路图;第三,在搜索元件的过程中可以大量的求助百度,里面有很多元件库表,这样可以大大缩短查找时间。
通过这一两个星期的学习,掌握了Proteus一些基本的操作以及仿真,相信对以后的学习生活中都大有帮助。

2、软件设计总结:

这次课程设计中,最重点的部分应该属于软件部分。刚刚学习了《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这么课程,一切都觉得那么新鲜。自己一些想法,可以通过实践来实现。软件设计之前,自己大概想好了大体的思路,但是程序需要严格的逻辑,严格的语法,有时按着自己的思路去写程序,却总是发现错误,或者程序不稳定,有时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理论和实践还是有着很多的差距。这次课程设计中,收获最大的是如何确定一个程序的主线。以前写程序,就是想到哪就写哪,写完以后,才发现,有一个小的功能已经无法实现。如果要加入这个功能,却需要改动整个程序,导致程序的兼容性很差。在这次设计中,我先确定了整个程序的主线。输入密码,对比密码,密码正确或密码错误。然后其他程序皆在这几个部分中实现。
比如修改密码则在密码正确中实现,开锁电平也是在密码正确中输出;而报警电平则在密码错误部分实现。由此,我就确定了整个程序的框架,剩下的就是注意一些细节的问题,一些逻辑的问题。
     经过一周的奋战,终于还是完成了整个程序的编写。在设计程序的过程中,我不仅对以前学过的汇编语言进行了重温和查漏补缺,而且对程序整体的把握和细节的处理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毕竟看程序和写程序是有很大区别的,只有实践才能真正将汇编语言学到家。看到仿真的结果和题目所要求的一样,心情倍感欣慰,同时也很有成就感。
整个程序完成了,虽然已经达到了题目的要求,但是自己觉得还可以继续改善。用句至理名言:好作文不是写出来的,是改出来的。我此刻只想说的是:好程序不是写出来的,也是改出来。在以后的日子了,有空的时候可以拿出自己的程序,好好修改完善,实现更多的功能,程序进一步优化。

IOY0         EQU   0200H           ;8255片选端口始地址
MY8255_A     EQU   IOY0+00H*2      ;8255的A口地址
MY8255_B     EQU   IOY0+01H*2      ;8255的B口地址
MY8255_C     EQU   IOY0+02H*2      ;8255的C口地址
MY8255_MODE  EQU   IOY0+03H*2      ;8255的控制寄存器地址
IOY1           EQU   0400H         ;8253片选端口始地址
MY8253_COUNT0  EQU   IOY1+00H*2    ;8253计数器0端口地址
MY8253_COUNT1  EQU   IOY1+01H*2    ;8253计数器1端口地址
MY8253_COUNT2  EQU   IOY1+02H*2    ;8253计数器2端口地址
MY8253_MODE    EQU   IOY1+03H*2    ;8253控制寄存器端口地址

DATA   SEGMENT
COUNT1 DB  00H
COUNT2 DB  00H    ;错误密码次数
DTABLE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77H,3FH,39H,5EH,79H,71H,00H,40H    ;键值表,0~F对应的7段数码管的段位值
                                                                                       ;DTABLE[11]=3FH对应键值11,显示"0"
                                                                                       ;DTABLE[16]=00H,数码管熄灭
                                                                                       ;DATABLE[17]=04H,显示数码管"-"

STRING DB   01H,02H,03H,04H,05H,06H    ;初始密码,密码内存空间
DATA   ENDS

STACK1 SEGMENT STACK
        DW 256 DUP(?)
STACK1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DS:DATA,SS:STACK1

START: MOV  AX,DATA
           MOV  DS,AX

START1:MOV  DX,MY8255_MODE         ;初始化8255工作方式
       MOV  AL,81H                 ;方式0,A口、B口输出,C口高四位输出,C口低4位输入
           OUT  DX,AL

       MOV DX,MY8255_C             ;开锁电平、报警电平置0
       MOV  AL,00H
       OUT DX,AL

       MOV  SI,0200H               ;建立缓冲区,存放要显示的键值
           MOV  AL,11H                 ;先初始化键值为11H,显示"-"
           MOV  [SI],AL
           MOV  [SI+1],AL
           MOV  [SI+2],AL
           MOV  [SI+3],AL
           MOV  [SI+4],AL
           MOV  [SI+5],AL
           MOV  DI,0205H

BEGIN:
        CALL KEYPAD                 ;键盘扫描
        CMP AL,0CH                  ;确认键
        JZ  RENZ
        CMP AL,0AH                  ;修改密码键,此处不用,返回键盘扫描
        JZ  BEGIN
        CALL PUTBUF                 ;保存按键值
        CALL KEYLS                  ;按键未弹起则继续循环等待弹起
        JMP BEGIN

RENZ:   CALL KEYLS
        CALL CRCMP                   ;密码比对
        CMP CX,0FFH
        JZ SHOW1
        JMP SHOW2
SHOW1:  CALL SHOWC                    ;密码错误
            JMP START1

SHOW2: CALL SHOWO                    ;密码正确
    ;   JMP START1

QUIT: HLT

KEYPAD  PROC NEAR                   ;键盘扫描程序
BEGINk:
        CALL DIS                    ;显示刷新
            CALL CLEAR                  ;清屏
            CALL CCSCAN                 ;扫描按键
            JNZ  GETKEY1                ;有键按下则跳置GETKEY1

GETKEY1:CALL DIS                    ;显示刷新
        CALL CLEAR                  ;清屏
            CALL CCSCAN                 ;再次扫描按键
            JNZ  GETKEY2                ;有键按下则跳置GETKEY2
            JMP  BEGINk                  ;否则跳回开始继续循环

GETKEY2:MOV  CH,0FEH
            MOV  CL,00H
COLUM:  MOV  AL,CH                  ;选取一行
        MOV  DX,MY8255_A
            OUT  DX,AL
        MOV  DX,MY8255_C            ;读C口,用于判断是哪一列按键闭合
            IN   AL,DX

L1:     TEST AL,01H                 ;是否为第1列
        JNZ  L2                     ;不是则继续判断
        MOV  AL,01H                 ;设置第1行第1列的对应的键值
            JMP  KCODE

L2:     TEST AL,02H                 ;是否为第2列
        JNZ  L3                     ;不是则继续判断
        MOV  AL,02H                 ;设置第1行第2列的对应的键值
        JMP  KCODE

L3:     TEST AL,04H                 ;是否为第3列
        JNZ  NEXT                     ;不是则继续判断
        MOV  AL,03H                 ;设置第1行第3列的对应的键值
            JMP  KCODE

KCODE:  ADD  AL,CL
        JMP QUITk                   ;确定按键值

NEXT:   ADD CL,3
            MOV  AL,CH
            TEST AL,08H                 ;检测是否扫描到第4行
            JZ   KERR                   ;是则跳回到开始处
        ROL  AL,1                   ;没检测到第4行则准备检测下一列
            MOV  CH,AL
            JMP  COLUM
KERR:   JMP  BEGINk
QUITk:  RET
KEYPAD ENDP

CCSCAN  PROC NEAR                   ;扫描是否有按键闭合子程序
        MOV  AL,00H
        MOV  DX,MY8255_A            ;将4行全选通,
            OUT  DX,AL
        MOV  DX,MY8255_C
        IN   AL,DX                  ;读C口
            NOT  AL
        AND  AL,0FH                 ;取出C口值的反值
           RET
CCSCAN ENDP

KEYLS  PROC  NEAR                  ;按键是否弹起子程序
             PUSH AX
KON:
        CALL DIS                    ;显示刷新
            CALL CLEAR                  ;清屏
            CALL CCSCAN                 ;扫描按键,判断按键是否弹起
            JNZ  KON                    ;未弹起则继续循环等待弹起
            POP  AX
            RET
KEYLS ENDP

CLEAR PROC NEAR                    ;清除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MOV  DX,MY8255_B            ;段位置0即可清除数码管显示
       MOV  AL,00H
       OUT  DX,AL
           RET
CLEAR ENDP

DIS PROC NEAR                      ;显示键值子程序
       PUSH AX                   ;以缓冲区存放的键值为键值表偏移找到键值并显示
           MOV  SI,0200H
           MOV  DL,0DFH
           MOV  AL,DL
AGAIN: PUSH DX
       MOV  DX,MY8255_A
       OUT  DX,AL                  ;选通一个数码管
       MOV  AL,[SI]                ;取出缓冲区中存放键值
       MOV  BX,OFFSET DTABLE
           AND  AX,00FFH
           ADD  BX,AX
           MOV  AL,[BX]                ;将键值作为偏移和键值基地址相加得到相应的键值
       MOV  DX,MY8255_B
           OUT  DX,AL                  ;写入数码管A~Dp
           CALL DALLY
           INC  SI                     ;取下一个键值
       POP  DX
       MOV  AL,DL
           TEST AL,01H                 ;判断是否显示完?
       JZ   OUT1                   ;显示完,返回
           ROR  AL,1
           MOV  DL,AL
           JMP  AGAIN                  ;未显示完,跳回继续
OUT1:  POP  AX
           RET
DIS ENDP

PUTBUF PROC NEAR                   ;保存键值子程序

       MOV  SI,DI
       MOV  [SI],AL
           DEC  DI
           CMP  DI,01FFH
           JNZ  GOBACK
           MOV  DI,0205H
GOBACK: RET
PUTBUF ENDP

CRCMP PROC NEAR   ;密码比对子程序

        MOV SI,0205H
        MOV DI,OFFSET STRING
        MOV CX,0                     ; 密码正确,则输出CX=00H,为密码正确的标志
        MOV AL,[SI]
        MOV BL,[DI]
        CMP AL,BL
        JZ  NEXT1
        JMP NEXT6
NEXT1: MOV SI,0204H
       MOV DI,OFFSET STRING
       MOV AL,[SI]
       MOV BL,[DI+1]
       CMP AL,BL
       JZ NEXT2
       JMP NEXT6
NEXT2:
       MOV SI,0203H
       MOV DI,OFFSET STRING
       MOV AL,[SI]
       MOV BL,[DI+2]
       CMP AL,BL
       JZ NEXT3
       JMP NEXT6
NEXT3:
       MOV SI,0202H
       MOV DI,OFFSET STRING
       MOV AL,[SI]
       MOV BL,[DI+3]
       CMP AL,BL
       JZ NEXT4
       JMP NEXT6
NEXT4:
       MOV SI,0201H
       MOV DI,OFFSET STRING
       MOV AL,[SI]
       MOV BL,[DI+4]
       CMP AL,BL
       JZ NEXT5
       JMP NEXT6
NEXT5:
       MOV SI,0200H
       MOV DI,OFFSET STRING
       MOV AL,[SI]
       MOV BL,[DI+5]
       CMP AL,BL
       JZ QUITER
       JMP NEXT6
NEXT6: MOV CX,0FFH                ;密码错误,则CX=0FFH为密码错误的标志
QUITER:RET
CRCMP ENDP

SHOWO PROC NEAR                    ;开锁子程序
        MOV  SI,0200H              ;显示00
            MOV  AL,00H
            MOV  [SI],AL
            MOV  [SI+1],AL
            MOV  AL,10H
            MOV  [SI+2],AL
            MOV  [SI+3],AL
            MOV  [SI+4],AL
            MOV  [SI+5],AL
            MOV  DI,0205H

           MOV  DX,MY8255_C             ;输出开锁电平
       MOV  AL,010H
           OUT  DX,AL

LOOP21:
        CALL KEYPAD
        CMP AL,0CH                  ;返回键,退出开锁子程序
        JZ LOOP22
        CMP AL,0AH                  ;修改密码键
        JZ LOOP23
        JMP LOOP21
LOOP22: CALL KEYLS
        JMP  QUITSHO
LOOP23: CALL KEYLS                  ;修改密码,数码管全灭,用于与输入密码区别
        MOV  SI,0200H
        MOV  AL,10H
        MOV  [SI],AL
            MOV  [SI+1],AL
            MOV  DI,0205H
            CALL CHANGECR                ;调用修改密码子程序
QUITSHO: MOV DX,MY8255_C             ;开锁电平置0
        MOV  AL,00H
        OUT DX,AL
RET
SHOWO ENDP

CHANGECR PROC NEAR                 ;修改密码子程序
CHG1:    CALL KEYPAD
         CMP AL,0CH
         JZ  CHG2
         CALL PUTBUF
         CALL PUTBUFCR
         CALL KEYLS
         JMP  CHG1
CHG2:    CALL KEYLS
         CALL RING                ;确认则发出"滴"的确认音
             CALL DALLYS
             RET
CHANGECR ENDP

PUTBUFCR  PROC NEAR        ;保存修改后的密码子程序
      XOR BX,BX
      MOV BL,[COUNT1]
      MOV STRING[BX],AL   ;放入密码内存空间STRING
      MOV BL,[COUNT1]
      INC BL
      MOV [COUNT1],BL
      CMP BL,06H
      JNZ  GOBACKCR
      MOV BL,0
      MOV [COUNT1],BL
GOBACKCR: RET
PUTBUFCR  ENDP

SHOWC PROC NEAR                    ;闭锁子程序

        MOV  SI,0200H              ;显示FF
            MOV  AL,0FH
            MOV  [SI],AL
            MOV  [SI+1],AL
            MOV  AL,10H
            MOV  [SI+2],AL
            MOV  [SI+3],AL
            MOV  [SI+4],AL
            MOV  [SI+5],AL
            MOV  DI,0205H

            MOV  DX,MY8255_A            ;显示FF
        MOV  AL,0CFH
        OUT  DX,AL
        MOV  DX,MY8255_B
        MOV  AL,71H
        OUT  DX,AL
                                    ;发出三声"滴"声
            CALL RING
            CALL DALLYS
            CALL DALLYS
            CALL DALLYS
            CALL RING
            CALL DALLYS
            CALL DALLYS
            CALL DALLYS
            CALL RING
            CALL DALLYS
            CALL DALLYS
            CALL DALLYS

            MOV BL,[COUNT2]              ;取出密码错误次数,并判断是否已经达到6次
        INC BL
        CMP BL,06H
        JZ  LOOP31
        MOV [COUNT2],BL
        JMP LOOP32

LOOP31: MOV  DX,MY8255_C             ;已达到六次,则输出报警电平
        MOV  AL,020H
        OUT  DX,AL
        MOV  BL,0                     ;密码错误次数清0
        MOV  [COUNT2],BL

LOOP32: CALL KEYPAD
        CMP AL,0CH
        JZ  LOOP33
        JMP LOOP32

LOOP33:CALL KEYLS              ;未弹起则继续循环等待弹起
         RET
SHOWC ENDP

RING PROC NEAR                  ;发音子程序
     PUSH AX

         MOV  DX,MY8253_MODE         ;初始化8253工作方式
     MOV  AL,36H                 ;计数器0,方式3
         OUT  DX,AL

      MOV AX,0020H
      MOV DX,MY8253_COUNT0
      OUT DX,AL                   ;装入计数初值
      MOV AL,AH
      OUT DX,AL
      CALL DALLYS
      POP AX
QUITRI: MOV DX,MY8253_MODE          ;退出时设置8253为方式2,OUT0置1
        MOV AL,34H
        OUT DX,AL

RING ENDP

DALLYS PROC NEAR                      ;8253延时子程序

D1S:   MOV AX,0FFFH
D2S:   DEC AX
      JNZ D2S
      RET
DALLYS ENDP

DALLY PROC NEAR                    ;,8255软件延时子程序
       PUSH CX
       MOV  CX,000FH
D1:    MOV  AX,000FH
D2:    DEC  AX
           JNZ  D2
           LOOP D1
           POP  CX
           RET
DALLY ENDP

CODE ENDS
      END START

http://www.51hei.com/bbs/dpj-142463-1.html

网友A(2019-06-22):
请问一下,您确定您的的程序没有问题吗?我仿真为啥不可以,还有请问你的这密码是程序设定还是仿真按键设定?

网友B(2019-12-08):
作者有Proteus仿真图吗?

网友C(2020-06-10):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您确定您的的程序没有问题吗?我仿真为啥不可以,还有请问你的这密码是程序设定还是仿真按键设定 ...

我也不能仿真...准确来说是无法成功进行操作

网友D:
软件仿真失败诶

网友E(2020-12-29):
有完整的总图吗?清晰一点的

网友E:
有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