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远程控制密码锁的设计的单片机工程文件程序(C语言编写)

楼主(2018-11-20):
GSM 远程控制密码锁的设计的工程文件程序(C语言编写),详情见附件,欢迎评论,51单片机制作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uchar value,i;                //变量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ic.h"

uchar flag_lj_en;  //边加
uchar flag_lj_en_value;

sbit relay = P2^2;  //继电器定义
sbit beep  = P3^3;  //蜂鸣器定义

sbit beiguang = P2^3;  //背光
//sbit red = P2^4;

uint flag_time;

uint flag_guan;

sbit  VBUSY= P3^4;                //语音模块IO口定义
sbit  VSDA = P3^5;
sbit  VCS  = P3^6;
sbit  VSCL = P3^7;

uchar lcd_i;
uchar dis_lcd[7]={0};
uchar dis_smg[11];

uchar idata password1[7]={3,2,1,3,2,1};            //密码保存
uchar idata password_bj[7]={1,2,3,4,5,6};        //密码比较
uchar code password_r1[6] = {3,2,1,3,2,1} ;
uchar code password_gl[6] = {5,2,0,0,2,5} ;
uchar idata password_xg[6];        //密码修改
uchar flag_password;      //密码正确否
uchar flag_password_cichu1;//密码错误次数

bit flag_200ms=1;     //200ms标志位

uchar  phone1_i = 0;           //电话号码是多少位
uchar  phone1_call[11]={1,8,3, 2,4,1,3, 1,8,3,2};

uchar key_can;                 //键值

uchar flag_mm1;         //判断密码是否正确

uchar flag_en1;

uchar menu_1;
char menu_i        ;

uchar smg_i;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把数组清空**********************/
void clear1_shuzu(uchar *p,uchar num)
{
        for(i=0;i<num;i++)
                p[i] = ' ';
}
#include "iic.h"
#include "gsm.h"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 0, key_l;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1 = 0x0f;
        if((P1 & 0x0f) != 0x0f)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1 & 0x0f) != 0x0f)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清零
                        key_l = (P1 | 0xf0);   //矩阵键盘扫描
                        P1 = key_l;                           //读P1端口的值
                        switch(P1)
                        {
                                case 0xee:  key_can = 10;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e:  key_can = 7;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e: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e: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ed:  key_can = 0;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d:  key_can = 8;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d:  key_can = 5;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d: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eb: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b:  key_can = 6;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b:  key_can = 9;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b:  key_can = 1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e7:  key_can = 15;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7:  key_can = 14;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7:  key_can = 1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7:  key_can = 12;  break;  //得到按键值

                        }
                        beep = 0;
                        delay_1ms(20);
                        beep = 1;
                }
        }
        else
        {
                key_new = 1;                   //无键按下
                flag_lj_en = 0;
        }
}

void write_mm()                 //保存密码
{
        write_24c02_8(6,0,password1);

        write_24c02(30,phone1_call[0]) ;
        write_24c02(31,phone1_call[1]) ;
        write_24c02(32,phone1_call[2]) ;
        write_24c02(33,phone1_call[3]) ;
        write_24c02(34,phone1_call[4]) ;
        write_24c02(35,phone1_call[5]) ;
        write_24c02(36,phone1_call[6]) ;
        write_24c02(37,phone1_call[7]) ;
        write_24c02(38,phone1_call[8]) ;
        write_24c02(39,phone1_call[9]) ;
        write_24c02(40,phone1_call[10]) ;
        write_24c02(58,phone1_i) ;
}

void read_mm()                 //读出密码
{
        read_24c02_8(6,0,password1);
        phone1_call[0] = read_24c02(30);
        phone1_call[1] = read_24c02(31);
        phone1_call[2] = read_24c02(32);
        phone1_call[3] = read_24c02(33);
        phone1_call[4] = read_24c02(34);
        phone1_call[5] = read_24c02(35);
        phone1_call[6] = read_24c02(36);
        phone1_call[7] = read_24c02(37);
        phone1_call[8] = read_24c02(38);
        phone1_call[9] = read_24c02(39);
        phone1_call[10] = read_24c02(40);
        phone1_i = read_24c02(58);
}

/***************把数组清空**********************/
void clear_shuzu(uchar *p)
{
        for(i=0;i<8;i++)
                p[i] = 0;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语音子程序************************/
void Send_threelines(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i;
        VCS=0;
    for(i=0;i<8;i++)
        {
                VSCL=0;
                if(addr&0x80)
                {
                        VSDA=1;
                }
                else
                        VSDA=0;
                addr>>=1;
                VSCL=1;
        }
        VCS=1;
}

/****************按键功能处理********************/
void key_with()
{
        static uchar value;
        if(key_can == 14)   //手动关闭密码锁
        {
                relay = 1;
                clear_shuzu(password_bj);         //清空报警
                clear_shuzu(password_xg);
                clear_shuzu(dis_lcd);

        }
        if(key_can == 10)         //还原密码
        {
           flag_lj_en = 1;          //连加使能
           flag_lj_en_value = 0;
        }
        if(menu_1 == 0)
        {
                if(key_can <= 9)
                if(menu_i < 6)   //密码输入
                {
                        menu_i ++;
                        if(menu_i > 6)
                                menu_i = 6;
                        lcd_i = menu_i;
                        for(i=6;i>0;i--)
                                password_bj[i] = password_bj[i-1];                   //依次装入密码比较数组
                        password_bj[0] = key_can;
                        for(i=0;i<lcd_i;i++)
                                dis_lcd[i] ='*';//        显示占位符*
                        write_string(2,7,dis_lcd);
                        lcd1602_guangbiao(1,7 + menu_i + 0x40);  //开光标
                }
                if(key_can == 11)         //密码删除
                {
                        if(menu_i != 0)
                        {
                                for(i=0;i<menu_i;i++)
                                        password_bj[i] = password_bj[i+1];           //依次从比较数组中取出密码
                                menu_i --;
                                password_bj[menu_i] = ' ';                          //清除占位符
                                dis_lcd[menu_i] = ' ';
                                write_string(2,7,dis_lcd);
                                lcd1602_guangbiao(1,7 + menu_i + 0x40);  //开光标
                        }
                }

                if(key_can == 15)  //确认键
                {
                        value = 0;
                        for(i=0;i<6;i++)
                        {
                                if(password_bj[i] == password_gl[i]) //判断管理员密码
                                {
                                         value ++;
                                        if(value >= 6)  //密码正确
                                        {
                                                write_string(2,0,"    return      ");
                                                beep = 0;
                                                write_24c02(10,value);
                                                delay_1ms(200);
                                                write_24c02_8(6,0,password_r1);
                                                delay_1ms(200);
                                                read_mm();        //读出密码
                                                delay_1ms(2000);
                                                beep = 1;
                                        }
                                }
                        }
                        if(value < 6)
                        {
                                for(i=0;i<6;i++)
                                {
                                        if(password_bj[i] == password1[i])
                                        {
                                                flag_password = 1 ;                 //密码正确
                                        }
                                        else
                                        {
                                                flag_password = 0;                          //密码错误
                                                flag_password_cichu1 ++;                 //密码错误次数
                                                write_string(1,0," Password error ");
                                                write_string(2,0,"   cishu:       ");
                                                write_sfm2(2,9,flag_password_cichu1);
                                                delay_1ms(280);

                                                for(i=0;i<6;i++)
                                                {
                                                        beep = ~beep;                                //提示三声
                                                        delay_1ms(200);
                                                }
                                                beep = 1;
                                                //发送短信
                                                send_PUD_fdbj();   //发送报警信息        请注意!密码错误!
                                                delay_1ms(800);
                                                break;               //密码不正确
                                        }
                                }
                                for(i=0;i<6;i++)
                                        dis_lcd[i] = 0xbf;
                                if(flag_password == 1)                 //密码正确
                                {
                                        flag_password_cichu1 = 0;
                                        relay = 0;     //打开密码锁
                                        write_string(2,0," Input:  Open   ");
                                        delay_1ms(1500);
                                }
                        }
                                clear_shuzu(password_bj);          //数据清空
                                clear_shuzu(dis_lcd);
                                write_string(1,0," Password Lock  ");
                                write_string(2,0," Input:         ");
                                lcd1602_guangbiao(1,7+0x40);  //开光标
                                menu_i = 0;
                }
        }
}
#include "menu.h"

/****************修改密码********************/
void xiugai_password()
{
/*******************修改密码******************/
        if(menu_2 == 1)
        {
                if(menu_3 == 1)   //第一次输入修改的密码
                {
                        if(key_can <= 9)
                        {
                                if(menu_i < 6)
                                {
                                        menu_i ++;
                                        if(menu_i > 6)
                                                menu_i = 6;
                                        lcd_i = menu_i;
                                        for(i=5;i>0;i--)
                                                password_bj[i] = password_bj[i-1];
                                        password_bj[0] = key_can;
                                        for(i=0;i<menu_i;i++)
                                                dis_lcd[i] ='*';
                                        write_string(1,7,dis_lcd);
                                        lcd1602_guangbiao(1,7 + menu_i);  //开光标
                                }
                        }
                        if(key_can == 11)  //删除键
                        {
                                if(menu_i != 0)
                                {
                                        for(i=0;i<menu_i;i++)
                                                password_bj[i] = password_bj[i+1];
                                        menu_i --;
                                        password_bj[menu_i] = ' ';
                                        dis_lcd[menu_i] = ' ';
                                        write_string(1,7,dis_lcd);
                                        lcd1602_guangbiao(1,7 + menu_i);  //开光标
                                }
                        }
                        if(key_can == 15)  //确定键
                        {
                                clear_shuzu(password_xg);
                                clear_shuzu(dis_lcd);
                                lcd1602_guangbiao(1,7 + 0x40);  //开光标
                                menu_3 = 2;
                            menu_i = 0;
                                key_can = 20;
                        }
                }
                if(menu_3 == 2)   //第二次输入修改的密码
                {
                        if(key_can <= 9)
                        {
                                if(menu_i < 6)
                                {
                                        menu_i ++;
                                        if(menu_i > 6)
                                                menu_i = 6;
                                        for(i=5;i>0;i--)
                                                password_xg[i] = password_xg[i-1];
                                        password_xg[0] = key_can;
                                        for(i=0;i<menu_i;i++)
                                                dis_lcd[i] ='*';//0x30 + password_xg[i];
                                        write_string(2,7,dis_lcd);
                                        lcd1602_guangbiao(1,7 + menu_i + 0x40);  //开光标
                                }
                        }
                        if(key_can == 11)  //删除键
                        {
                                if(menu_i != 0)
                                {
                                        for(i=0;i<menu_i;i++)
                                                password_xg[i] = password_xg[i+1];
                                        menu_i --;
                                        password_xg[menu_i] = ' ';
                                        dis_lcd[menu_i] = ' ';
                                        write_string(2,7,dis_lcd);
                                        lcd1602_guangbiao(1,7 + menu_i + 0x40);  //开光标
                                }
                        }
                        if((key_can == 15))  //确定键
                        {
                                for(i=0;i<6;i++)
                                {
                                        if((password_bj[i] == password_xg[i]) && (menu_i >3 ))
                                        {
                                                flag_password = 1;         //两次输入的密码一样
                                        }
                                        else
                                        {
                                                flag_password = 0;
                                                write_string(1,0," Password Error ");
                                                write_string(2,0,"     reenter    ");
                                                delay_1ms(300);
                                                Send_threelines(104); //语音
                                                for(i=0;i<6;i++)
                                                {
                                                        beep = ~beep;                //提示三声
                                                        delay_1ms(300);
                                                }
                                                beep = 1;
                                                delay_1ms(1000);
                                                break;               //密码不正确
                                        }
                                }
                                if(flag_password == 1)                 //两次输入的密码一样的
                                {
                                        for(i=0;i<6;i++)
                                        {
                                        if(menu_1 == 1)
                                                password1[i] = password_bj[i];   //保存密码
                                        }
                                                write_string(1,0,"    Password    ");
                                        if(menu_1 == 1)
                                                write_string(2,0,"    Succeed      ");
                                        Send_threelines(111); //语音
                                        write_mm();        //保存密码
                                        beep = 0;
                                        delay_1ms(2000);
                                        beep = 1;
                                        read_mm();        //读出密码
                                }
                                clear_shuzu(password_bj);
                                clear_shuzu(password_xg);
                                clear_shuzu(dis_lcd);
                                write_string(1,0," Password Lock  ");
                                write_string(2,0," Input:         ");
                                lcd1602_guangbiao(1,7+0x40);  //开光标
                                menu_1 = 0;
                                menu_2 = 0;
                                menu_3 = 0;
                            menu_i = 0;

                        }
                }
        }

        if((menu_1 != 0) && (menu_1 != 0))
        {
                key_with1();
        }
        if(key_can == 13)   //修改密码
        {
                if((menu_1 == 0))
                {
                        key_sure_1();  // 确定键
                        menu_1 = 1;
                        menu_i = 0;

                }
        }
/******************输入手机号码**********************/
        if(menu_1 == 2)
        {
                if(key_can < 10)    //只有数字键
                {
                        if(phone1_i < 11)
                        {
                                phone1_call[phone1_i] = key_can;
                                dis_smg[phone1_i] = 0x30 + key_can;
                                phone1_i ++;
                                if(phone1_i > 11)
                                        phone1_i = 11;
                                write_string_num(2,0,dis_smg,phone1_i);         //显示号码
                                lcd1602_guangbiao(1,0 + phone1_i + 0x40);  //开光标
                        }
                }
                if(key_can == 11)        //删除键
                {
                        if(phone1_i != 0)
                        {
                                phone1_i --;
                                phone1_call[phone1_i] = ' ';
                                dis_smg[phone1_i] = ' ';
                                write_string(2,0,"                ");
                                write_string_num(2,0,dis_smg,phone1_i);         //显示号码
                                lcd1602_guangbiao(1,0 + phone1_i + 0x40);  //开光标
                        }
                }
                write_mm();                 //保存密码
        }
}

/******************主程序**********************/
void main()
{
        static uint value ;                  //静态变量
        beiguang = 0;
        delay_1ms(150);
        P0 = P1 = P2 = P3 = 0xff;           //初始化单片机IO口为高电平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init_1602();
        write_string(1,0,"    Init GSM     ");
        write_string(2,0,"                 ");
        beiguang = 0;
        beep = 0;                 //开机叫一声
        init_uart();        //串口初始化
        delay_1ms(100);
        beep = 1;                 //开机叫一声
        for(i=0;i<6;i++)            //叫三声说明已经初始化
        {
                beep = ~beep;         //叫三声
                delay_1ms(200);
        }
        init_1602();
        delay_1ms(500);
        while(1)
        {
                if(flag_password_cichu1 < 3)     //错误三次按键不能用了
                {
                        key();                                         //按键函数
                        if(key_can < 20)
                        {
                                if(beiguang == 0)
                                {
                                        if(menu_1 == 0)
                                                key_with();                         //按键处理函数
                                        xiugai_password();       //修改密码
                                }
                                else
                                        beiguang = 0;
                                flag_time = 0;
                        }
                }

                if(flag_200ms == 1)
                {
                        flag_200ms = 0;
                        message_kaiguanmen();         //用短信接收处理函数
                        if(beiguang == 0)         //延时关闭锁30秒关闭背光
                        {
                                flag_time ++;

                                if(flag_time >= 5 * 30)        //30秒
                                {
                                        flag_time = 0;
                                        beiguang = 1;        //关闭背光
                                }
                        }
                        if(relay == 0)  //延时关闭锁
                        {

                                flag_guan++;
                                if(flag_guan >= 5 * 20)        //20秒
                                {
                                        flag_guan = 0;
                                    relay = 1;   //关闭密码锁
                                        flag_en1 = 0;
                                }
                        }else
                                flag_guan = 0;

                        if(flag_password_cichu1 >= 3)
                        {
                                value ++;           //200ms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if(value >= 5 * 60 * 2)        //2分钟
                                {
                                        value = 0;
                                        beep = 1;
                                        flag_password_cichu1 = 0;
                                }
                        }
                }
                delay_1ms(1);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4c;
        TL0 = 0x00;     // 50ms         12M

    value ++;
        if(value % 4 == 0)
        {
                flag_200ms = 1;
        }

}